求助:联通的宽带路由拨号总被踢下线。

楼主(2023-05-04):
如题。最近联通的宽带不知道又搞啥东西了,正常使用的路由器被踢下线。

换了3个路由都这样,断线时间久一点(超过半个小时),再PPOE拨号就能多挺几分钟,过个10来分钟就被踢下线了。

路由断电再上电,在网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最后彻底不能拨上了。

联通小哥折腾网络搞了2天都郁闷了,换猫换路由都这样。说联通自己不会做限制,最有可能是上面有好几级管控不知道是哪里给踢下来了。

目前先用电脑拨号用无线网卡做热点勉强用。

家里有小米音箱,摄像头,一个黑裙,一个威联通。映射了几个端口调试数据用。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坛友,是咋解决的。

网友A:
是不是绑了你的主机mac?还有种可能,欠费了?你给路由器屏蔽主机名显示,然后复制电脑的mac试试。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入户光纤有问题,让小哥给你测光功率或者是直接换光纤,还有就是可以带着你的路由和猫去分纤箱测试

网友C:
肯定有办法追踪,你给小哥的领导反映,上级工程师一查就搞定。

网友D:
是不是被别人盗号拿来多拨了……

网友E:
设备没问题,就让小哥换号

网友F:
10年前遇到类似问题,不过是拨房东家的WAYOS设备,我用普通路由器总是断线,后来换了个能修改拨号一些参数的OPENWRT路由器,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绑了你的主机mac?还有种可能,欠费了?你给路由器屏蔽主机名显示,然后复制电脑的mac试试。 ...

试了,没有绑MAC,也有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入户光纤有问题,让小哥给你测光功率或者是直接换光纤,还有就是可以带着你的路由和猫去分纤箱测 ...

光功率倒是没测,不过电视一直没问题,用电脑拨号时速度也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办法追踪,你给小哥的领导反映,上级工程师一查就搞定。

关键是小哥也一脸的蒙,都不知道咋问。

后来问他们管机房的,把账号排查了一遍也没发现啥问题。

所以最后小哥说有可能是上面的各个局的管理给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被别人盗号拿来多拨了……

这个很有可能啊,回头和小哥说一下,让他检测一下账号登录地址,看是不是总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没问题,就让小哥换号

这个没想到,回头和小哥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年前遇到类似问题,不过是拨房东家的WAYOS设备,我用普通路由器总是断线,后来换了个能修改拨号一些参数 ...

我也买了个4网口的小主机准备上OPENWRT软路由了,主机还在路上。

因为用笔记本拨号带全屋的设备就没事,还是那些设备用路由带就总被踢下来。

路由原来是华硕的AC66UB1,后来换过腾达的企业路由,办宽带送的360和华为路由都这情况。

所以我觉得搞个小主机拨号应该能解决。

等刷好软路由了试试再来汇报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个4网口的小主机准备上OPENWRT软路由了,主机还在路上。

因为用笔记本拨号带全屋的设备就没事, ...

前来回报下后续情况

现在用OPENWRT的4网口小主机做软路由了。已经正常使用没问题了。

里面配置的选项十分的多,不太懂都是管什么用的,只用的默认。然后就都正常了。

期间还借来了几个普通路由,也都是之前的情况。其中有一个菊花的WIFI6路由是有线正常但是无线兼容不好有毛病。

发现还是软路由香,功能十分强大。插件众多,支持docker,可以干好多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