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我买了一个JLINK_edu, 能不能自画一个PCB,改成带供电的

楼主(2023-05-04):
就是盗版的老是不稳定, 老是出现不能设断点的情况。。。

我买了一个edu版本的。 但是EDU不带供电又很麻烦。。。

我想,我能不能自已重新画一个PCB板,自已加上供电电路,然后把正版上的MCU焊到我们PCB上,这样,我就有一个带供电的正版JLINK....

不过,我没有EDU的原理图,也不太确定供电应该怎么加? 应该直接从5V加一个LDO IC,接到原来的3V3上脚上就好吧??

网友:
拆开飞线,需要3.3V里面放块小板,还可以加个开关。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A:
edu是可以输出的,有命令控制的

On the 20 pin connector pin 19,
on the 19 pin connector pin 11 and 13
can be used to supply power to the target hardware. Supply voltage is 5V, max. current is 300mA. The output current is monitor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overload and short-circuit.
Power can be controlled via the J-Link Commander.
Note: The 9 pin connecto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are available to control power:

Command        Explanation
power on        Switch target power on
power off        Switch target power off
power on perm        Set target power supply default to "on"
power off perm        Set target power supply default to "off"

网友:
供电不供电加个跳冒,板子如果本身带电 JLINK就不能供电,一般JLINK里面拆出来都有个跳冒可以选择供不供电,标准JTAG接口还能指令输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u是可以输出的,有命令控制的

On the 20 pin connector pin 19,

不行啊。。

Type "connect" to establish a target connection, '?' for help
J-Link>power on
The connected debug probe does not support this command.
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Type "connect" to establish a target connection, '?' for help

你确定买的是正品edu? 还是edu min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

串个几百mA的自恢复保险丝好一些,板卡短路了不至于引起USB浪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买的是正品edu? 还是edu mini?

老哥,我的是edu mini

我又重新找了一个也是正版的 j-link lite ARM的,下了command不会报错,但是我量了第一脚还是没有3V3输出。

请问你回贴里说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硬件上面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On the 20 pin connector pin 19,
on the 19 pin connector pin 11 and 13

can be used to supply power to the target hardware. Supply voltage is 5V, max. current is 300mA. The output current is monitor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overload and short-circuit.
Power can be controlled via the J-Link Commander.
Note: The 9 pin connecto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are available to control power:

Command        Explanation
power on        Switch target power on
power off        Switch target power off
power on perm        Set target power supply default to "on"
power off perm        Set target power supply default to "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的是edu mini

我又重新找了一个也是正版的 j-link lite ARM的,下了command不会报错,但是我量 ...

估计不是20pin或者19pin的接口的,没有此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20pin或者19pin的接口的,没有此功能吧

有了,原来是在19脚, 然后是5V输出。。。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个几百mA的自恢复保险丝好一些,板卡短路了不至于引起USB浪涌关闭

USB 5V电压输入前已经有保险丝,不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原来是在19脚, 然后是5V输出。。。也没用啊。。。

有5V输出就很方便了,做个转接板,再做个跳冒,就可以用指令选择供电或者不供电,跳冒可以选择5v 3.3v 或者不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