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A+的5V电源与地短路,还有救吗?

楼主(2023-05-04):
树莓派正在运行的时候拔电源,出现5V电源与地短路的情况。有人说电源入口处ESD二极管有击穿可能,拆掉二极管后依然短路。如果是芯片烧了就可以直接扔掉了。

网友A:
DFN那个芯片有卖的

网友B:
我试过CPU坏的试过电源芯片坏的,看下3.3V,1.8V,1.1V是不是还好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网友C:
大部分是1117坏了吧,如果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是1117坏了吧,如果有的话

没有这颗

网友:
如果低压不短路  那大概率5V端的电容开裂了  找到坏掉的电容即可

网友D:
摸一下看看哪个芯片在发烫

网友E:
5V 供电,电流10A 看看哪里冒烟。

网友F:
熏松香,然后低压给一下电,看看哪里的松香融了,就知道那里的问题。
B站修手机和笔记本看多了,这种短路问题都会套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 供电,电流10A 看看哪里冒烟。

好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熏松香,然后低压给一下电,看看哪里的松香融了,就知道那里的问题。
B站修手机和笔记本看多了,这种短路问 ...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摸一下看看哪个芯片在发烫

摸来摸去,还是保险丝最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5e3e2b5ecYn2FB&id=628253131657&ns=1&abbucket=3#de ...

拆掉芯片就不短路了,买个芯片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CPU坏的试过电源芯片坏的,看下3.3V,1.8V,1.1V是不是还好

5V 都短路了,低压也就都没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N那个芯片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