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上还有7x24运行的蜗牛星际么?

楼主(2023-05-04):
各位给蜗牛装了几个盘,多大容量,
长期运行,你们是如何保证供电正常,不伤硬盘的?
(台式机用的电源一般都比较好,蜗牛的电源质量是不是挺难保证)

网友:
用时打开一下给主力电脑做一下备份,没有内网穿透,打开也是浪费电

网友A:
7x24跑着,装了两个盘RAID1,电源拆开看了是APFC双管正激的,对比了网上的图片算是做工用料比较好的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7x24跑着,装了两个盘RAID1,电源拆开看了是APFC双管正激的,对比了网上的图片算是做工用料比较好的一款。 ...

4盘位,还有2个盘位空着不可惜么

网友:
最近都是7*24小时开,之前一段时间是7*14小时开机
前一阵电源风扇坏了一直震,拔了电源风扇,前几天电源坏了,买了个台达电源350W,比主机还贵,
现在又是一直在开机

网友B:
我也是7*24运行的,不过我只用了它的壳子。主板,电源,全换了,还加了RAID卡。  只是sas硬盘温度实在是高,中间两块盘都50多度了,这都还没到夏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7*24运行的,不过我只用了它的壳子。主板,电源,全换了,还加了RAID卡。  只是sas硬盘温度实在是高 ...

蜗牛默认支持sas盘么?还是必须加raid卡才支持sas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4盘位,还有2个盘位空着不可惜么

感觉你是换了个马甲的十万侠,提问风格太像了,积分又那么低……

网友C:
我用的星际蜗牛,只装了一个盘,最近那个盘已经挂了,又换了个盘

网友:
蜗牛换了个电源和风扇,两块红盘raid1,一直开着。

网友:
7*24运行着,从不管它有四年了,早段时间电源风扇坏了,老是在响,懒修,某宝淘个电源回来,复活

网友:
我是定时晚上2点关机,第二天7点开机,已经运行5年,raid1,8TBx2.非常稳定

网友:
群晖 DS1618+ 6盘位,4T*2 + 8T*4,3年了,7*24小时运行,稳稳的。

网友:
威联通451D,3*8T+800GSSD加速,24小时不断电,运行了2年3个月,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搭车出售蜗牛星际一套,换了静音电源。

网友:
蜜罐超存,6盘位,装了3个了,7*24小时,连续好几年了

网友:
我的蜗牛不但7*24小时在运行,还失联了,只能局域网访问,最近不看电影也就没弄

网友D:
我蜗牛4盘位稳定跑了3年,7x24,4盘位,最大16T企业盘。蜗牛原版性能实在太低,不够用了,4月份搞了台12代的主板替换掉了蜗牛自带J1900。我是B款,电源是ZUMAX 150W,这个电源其实还可以的。不过新机器升级成了益衡250W

网友:
挂了几年好像也没有啥问题,,,写入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星际蜗牛,只装了一个盘,最近那个盘已经挂了,又换了个盘

装的盘容量多大?3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蜗牛4盘位稳定跑了3年,7x24,4盘位,最大16T企业盘。蜗牛原版性能实在太低,不够用了,4月份搞了台12代 ...

12代主板尺寸和蜗牛主板完全一样么?

网友E:
都7*24*365?能不能有个算法平时机械硬盘休眠把所有的目录缓存在一块大容量固态里面,把常访问的文件自动转存到固态硬盘,然后固态不常用的自动移动到机械硬盘,这样可以发挥固态与机械硬盘的优点,还超级安静省电硬盘也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代主板尺寸和蜗牛主板完全一样么?

版型都是17*17cm,孔位也能对得上,但蜗牛的下面那个固定片会挡主板,我是把铆钉用钻打掉,改造了一下才装进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7*24*365?能不能有个算法平时机械硬盘休眠把所有的目录缓存在一块大容量固态里面,把常访问的文件自动转 ...

不休眠,上了两条pcie 4.0 1t ssd,本来是用来做读写缓存的。群晖的机制比较傻,只能给一个存储池做缓存,就1条ssd做完系统套件、服务安装盘,另一条做完下载、热数据存放盘来用了。现在很少听到硬盘转动声音了。另外,群晖里硬盘休眠的条件很苛刻,经常休眠反而有可能消耗硬盘寿命。从10代开始群晖就无法硬解了,我是PVE直通sata控制器方案。然后srv-io显卡直通给lxc容器里的jellyfin和win10做硬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蜗牛4盘位稳定跑了3年,7x24,4盘位,最大16T企业盘。蜗牛原版性能实在太低,不够用了,4月份搞了台12代 ...

你的蜗牛同时很多人用么,nas需要很高性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换了个马甲的十万侠,提问风格太像了,积分又那么低……   ...

不用怀疑,他就是

Franso 最后一次登录是 5月3日中午

这个号是5月3日 下午注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怀疑,他就是

Franso 最后一次登录是 5月3日中午

提问风格确实很像。提问简练,句句问号结尾,大量使用反问。十万哥提问乐在其中,大家回答乐在其中,其乐融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休眠,上了两条pcie 4.0 1t ssd,本来是用来做读写缓存的。群晖的机制比较傻,只能给一个存储池做缓存 ...

nas容量那么大肯定很多文件一年也不会访问一次,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个raid矩阵,一个ssd矩阵,一个常运行矩阵,一个常休眠矩阵,这个貌似ture nas支持多个raid与多个阵列卡,要是会做软件算法也许可以实现上述功能。比如2t ssd高性能raid,8t hdd不休眠raid,40t hdd常休眠矩阵,然后系统统计文件使用频率做出数据迁移计划,也可以手动把文件存指定矩阵。假设半年都没有任何文件访问那就全部数据转移到40t然后矩阵休眠,只保留固态矩阵,这样可以大大延长硬盘使用寿命降低功耗降低噪音,数据比长期工作寿命更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s容量那么大肯定很多文件一年也不会访问一次,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个raid矩阵,一个ssd矩阵,一个常运行矩 ...

40t hdd常休眠矩阵,是离线矩阵么,还是通电但是盘片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40t hdd常休眠矩阵,是离线矩阵么,还是通电但是盘片不转

硬盘休眠中,磁头停泊,电机停转动,但是可以系统中唤醒,这样硬盘工作个十年都小意思了。
有点类似与文件夹病毒那样的办法,假设三个raid分别为x,y,z盘x盘中有yz的文件目录索引,只要访问x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文件位置,访问x盘中的123.mp4实际是一个程序,对这个快捷方式的拷贝与删除修改就会触发一个此文件访问统计与路径转移操作。这个看似逻辑容易但是要做一个这样的文件管理系统而且要可靠运行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