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电路板上喇叭吱吱吱的声音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5):
1、电脑usb给我的电路板供电,然后再把此电脑的耳机输出接到我的电路板的攻放输入,在不发声音的情况下,就有吱吱吱的杂音
2、如果用另一个设备的usb给我的电路板供电,然后再把先前电脑的输出接到我的电路板的攻放上,在不发声音的情况下,就基本听不出吱吱吱的杂音

这样看来,应该是电源和音频是同一个地引起的,请教这种情况要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地线串一个磁珠试下

网友A:
主要是地线环路没有处理好,简单的办法是电路板加一个金升阳的5V-5V DC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地线环路没有处理好,简单的办法是电路板加一个金升阳的5V-5V DC隔离电源 ...

音频信号隔离有用吗?

网友:
音频信号隔离 应该也是有用的,可以拿个便宜的音频隔离器试下,测试可以的话自己做电路也不复杂
我就自己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频信号隔离有用吗?

我说的是电源隔离,不是音频隔离,,当然音频隔离也有效果,音频隔离变压器频响范围宽的够你买几十个电源隔离模块了

网友B:
音频输入处加个运放改为差分输入即可。
另外,是“功放”,不是“攻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输入处加个运放改为差分输入即可。
另外,是“功放”,不是“攻放”哦 ...

哈哈,谢谢大神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源隔离,不是音频隔离,,当然音频隔离也有效果,音频隔离变压器频响范围宽的够你买几十个电源 ...

昨天找到一款带隔离的音频放大器,比隔离电源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找到一款带隔离的音频放大器,比隔离电源便宜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教:解决没?买了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教:解决没?买了什么芯片?

用了MS3121,目前usb和aux都在同一电脑上没啥声音了,但把usb插上小米的拖线板,吱吱吱的声音就大了

原来usb和aux共地的话,把usb插在不同电脑或者小米拖线板的usb口上,基本没啥声音的,

现在反了。。。

网友D:
我的外置USB声卡有吱吱吱的杂音,最终解决方法给它弄一个带供电的USB-HU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外置USB声卡有吱吱吱的杂音,最终解决方法给它弄一个带供电的USB-HUB。

这样相当于没有地回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MS3121,目前usb和aux都在同一电脑上没啥声音了,但把usb插上小米的拖线板,吱吱吱的声音就大了

原来 ...

我准备用隔离的DC-DC 5V电源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