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团队里如何有效管理元器件库文件?

楼主(2023-05-05):
如题,以AD为例,团队有十多个人,集成库文件如何管理才最简单有效?
方法对比:
1、使用系统自带集成库,然后共享,然后其他人通过路径引用。
缺点:如果其中 一个人要修改无法保存,需要其他人关掉AD才能保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规避这个问题?
2、AD自带数据库,通过access链接到库文件,可以对元器件参数灵活调整。
缺点:感觉小团队比较鸡肋,原理图库、PCB库还是要整理好以后才能调用。反而是多了一个维护数据库的过程。

目前感觉小团队方法1就简单有效,但是需要解决共享后保存问题。
还有 什么好的方法?请教各位,多谢!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修改,如果可以随意修改,那就失去了中心库的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修改,如果可以随意修改,那就失去了中心库的优点了。 ...

凡事都得有个过程,元器件更新,器件规模正在扩大,肯定要修改的,修改本身不是问题,设置权限或者公告一下修改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B:
1.共享到公共盘引用
2.自动备份替换

网友C:
修改就新建一个文件名+版本号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共享到公共盘引用
2.自动备份替换

感谢!
目前的应用场景是希望能及时修改,所以牵涉到修改保存的问题,那个自带备份替换可以解决吗?能不能详细些?

网友D:
目前用第二个+SVN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就新建一个文件名+版本号保存,

如果路径名称修改,图纸上之前原有的器件在更新的时候会因为找不到路径产生各种问题

网友E:
别在那搞什么灵活应用。
就是专人维护数据库最省事。
你以为大家都可以随意改很省事是不是? 来几个新人,走几个人。搞个几次,你这数据库就搞是一陀shit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在那搞什么灵活应用。
就是专人维护数据库最省事。
你以为大家都可以随意改很省事是不是? 来几个新人, ...

灵活是有限度的,有专人维护当然最好,但是条件不允许啊,所以会在其他方面加约束防止过度灵活

网友:
之前是一个公司,好几个研发部,但是只有一个人可以修改元件库的封装,其他人打申请,专人做好了,加在库里面,库在服务器上。

网友:
我们是一个人负责维护库,SVN做版本管理。提交后调用SVN脚本用钉钉机器人自动在小组群发送更新通知。其他工程师看到更新通知后自行检出到本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活是有限度的,有专人维护当然最好,但是条件不允许啊,所以会在其他方面加约束防止过度灵活 ...

这种基础事 想省事都是 给自己挖坑跳。
整理数据库 最多也就个把月得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凡事都得有个过程,元器件更新,器件规模正在扩大,肯定要修改的,修改本身不是问题,设置权限或者公告一 ...

修改绝对是个问题,如果不掌握好,你的库就一文不值,可能最后大家都不用中心库,否则就是给自己挖坑。

要修改,一定是要经过至少两个人的确认,10多个人的团队不是一两个人,谁改下影响到别的项目,就是给自己挖坑,还给别人挖坑。

我的管理是可以改,但是只能本地改,打样出来经过验证检查后才可以加到共享库,不是直接在共享库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绝对是个问题,如果不掌握好,你的库就一文不值,可能最后大家都不用中心库,否则就是给自己挖坑。

对!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不要歪楼 ,修改的权限我们会把握。现在要解决的是,修改完如果及时有效更新。因为按照方法1,A在使用库文件,B修改了就无法保存,需要A关掉。目前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1.只能一个人修改
2.改了及时通知(如果修改的人负责点,不出错。基本不存在后续修正的情况只是新增 也用不着通知)

我们公司以前就是一个女的专门维护封装库,从未出错
封装库加啥型号 她加好了固定个闲时更新下就行  都不用跟我们讲

网友F:
库文件不放在工程里吗?如果共享库变了,要修改旧工程,那不是全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库文件不放在工程里吗?如果共享库变了,要修改旧工程,那不是全乱了?

Pcb图纸里面如果不选择升级封装库,是不会更新板子上已经有的封装。

网友:
pcb 工程是一个 git 库
另外搞一个子 git 库存放额外的自建元件

子 git 库各 pcb 工程共享

网友:
ad有个database库功能,每个库里放一个器件。在excel中添加天目信息,整个库文件用git管理,除非多人同时修改同一个器件,有冲突,一般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用第二个+SVN管理

对头,access+svn最好用

网友:
Altium不是自带云服务可以协作吗?

网友:
根据自己的生产工厂工艺,让他们给出建议封装。原理图符号都还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Pcb图纸里面如果不选择升级封装库,是不会更新板子上已经有的封装。

今天试了一下,是需要手动更新才会变。一直是把需要的库放到工程里,需要更新的时候手动更新。

网友:
集中一个人维护,流程复杂且慢,动不动就申请,不如自己做来的快。
每个人都新增时又得版本合并,搞定版本管理工具也不是分钟的事情。培训麻烦。

小团队一年也没有几款产品,最好的方法用在线版。
其实这个阶段者各自为政,不去尝试集中管理不见得就是低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试了一下,是需要手动更新才会变。一直是把需要的库放到工程里,需要更新的时候手动更新。 ...

我一般懒得更新。。。

网友:
关注,小公司也是挺麻烦的,虽然公司有集成库,但大家做新产品用新的元件库时,有时候也来不及更新

网友H:
我们这里20个硬件
使用PLM+在线AD库+索引,在线库的原理图库包含器件信息,编码等
改库一定要通过PLM发起流程更新,领导和PLM器件管理员审批完之后自动更新AD在线库
AD的在线原理图库必须用,但PCB库我们一般不用,主要问题是每次调用AD库都要全部重新检查一次索引,导致速度巨慢;一个库里有2000多个器件,索引一次至少5分钟起步,这还只是开始,调用一个器件再卡顿1-2分钟。另外AD库有很多老器件有BUG,丝印很肥浪费板子空间,我个人还是习惯用自己改造过的库,用起来舒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里20个硬件
使用PLM+在线AD库+索引,在线库的原理图库包含器件信息,编码等
改库一定要通过PLM发起流 ...

用得是什么PLM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得是什么PLM系统?

某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