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 第二十七章OV5640摄像头LCD显示

楼主(2023-05-0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DFZU2EG_4EV 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二十七章OV5640摄像头LCD显示

OV5640是OmniVision(豪威科技)公司生产的一颗CMOS图像传感器,该传感器功耗低、分辨率高以及采集速率快,主要应用在玩具、手机、电脑多媒体等领域。本章我们将使用MPSOC开发板实现对OV5640的数字图像采集并通过LCD实时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27.1简介
27.2实验任务
27.3硬件设计
27.4软件设计
27.5下载验证

27.1简介

OV5640是一款1/4英寸单芯片图像传感器,其感光阵列达到2592*1944(即500W像素),能实现最快15fps QSXVGA(2592*1944)或者90fps VGA(640*480)分辨率的图像采集。传感器采用OmniVision推出的OmniBSI(背面照度)技术,使传感器达到更高的性能,如高灵敏度、低串扰和低噪声。传感器内部集成了图像处理的功能,包括自动曝光控制(AEC)、自动白平衡(AWB)等。同时该传感器支持LED补光、MIPI(移动产业处理器接口)输出接口和DVP(数字视频并行)输出接口选择、ISP(图像信号处理)以及AFC(自动聚焦控制)等功能。
OV5640的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27.1.1 OV5640功能框图

由上图可知,时序发生器(timing generator)控制着感光阵列(image array)、放大器(AMP)、AD转换以及输出外部时序信号(VSYNC、HREF和PCLK),外部时钟XVCLK经过PLL锁相环后输出的时钟作为系统的控制时钟;感光阵列将光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经过增益放大器之后进入10位AD转换器;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并且经过ISP进行相关图像处理,最终输出所配置格式的10位视频数据流。增益放大器控制以及ISP等都可以通过寄存器(registers)来配置,配置寄存器的接口就是SCCB接口,该接口协议兼容IIC协议。
SCCB(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串行摄像头控制总线)是由OV(OmniVision的简称)公司定义和发展的三线式串行总线,该总线控制着摄像头大部分的功能,包括图像数据格式、分辨率以及图像处理参数等。OV公司为了减少传感器引脚的封装,现在SCCB总线大多采用两线式接口总线。
OV5640使用的是两线式接口总线,该接口总线包括SIO_C串行时钟输入线和SIO_D串行双向数据线,分别相当于IIC协议的SCL信号线和SDA信号线。我们在前面提到过SCCB协议兼容IIC协议,是因为SCCB协议和IIC协议非常相似,有关IIC协议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EEPROM读写实验”章节。
SCCB的写传输协议如下图所示:
图27.1.2 SCCB写传输协议

上图中的ID ADDRESS是由7位器件地址和1位读写控制位构成(0:写 1:读);Sub-address为8位寄存器地址,一般有些寄存器是可改写的,有些是只读的,只有可改写的寄存器才能正确写入;Write Data为8位写数据,每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应8位的配置数据。上图中的第9位X表示Don’t Care(不必关心位),该位是由从机(此处指摄像头)发出应答信号来响应主机表示当前ID Address、Sub-address和Write Data是否传输完成,但是从机有可能不发出应答信号,因此主机(此处指FPGA)可不用判断此处是否有应答,直接默认当前传输完成即可。
我们可以发现,SCCB和IIC写传输协议是极为相似的,只是在SCCB写传输协议中,第9位为不必关心位,而IIC写传输协议为应答位。SCCB的读传输协议和IIC有些差异,在IIC读传输协议中,写完寄存器地址后会有restart即重复开始的操作;而SCCB读传输协议中没有重复开始的概念,在写完寄存器地址后,发起总线停止信号,下图为SCCB的读传输协议。
图27.1.3 SCCB读传输协议

由上图可知,SCCB读传输协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器件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即先进行一次虚写操作,通过这种虚写操作使地址指针指向虚写操作中寄存器地址的位置,当然虚写操作也可以通过前面介绍的写传输协议来完成。第二部分是读器件地址和读数据,此时读取到的数据才是寄存器地址对应的数据。上图中的NA位由主机(这里指FPGA)产生,由于SCCB总线不支持连续读写,因此NA位必须为高电平。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OV5640摄像头来说,由于其可配置的寄存器非常多,所以OV5640摄像头的寄存器地址位数是16位(两个字节),OV5640 SCCB的写传输协议如下图所示
图27.1.4 OV5640 SCCB写传输协议

上图中的ID ADDRESS是由7位器件地址和1位读写控制位构成(0:写 1:读),OV5640的器件地址为7’h3c,所以在写传输协议中,ID Address(W)= 8’h78(器件地址左移1位,低位补0);Sub-address(H)为高8位寄存器地址,Sub-address(L)为低8位寄存器地址,在OV5640众多寄存器中,有些寄存器是可改写的,有些是只读的,只有可改写的寄存器才能正确写入;Write Data为8位写数据,每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应8位的配置数据。
在OV5640正常工作之前,必须先对传感器进行初始化,即通过配置寄存器使其工作在预期的工作模式,以及得到较好画质的图像。因为SCCB的写传输协议和IIC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可以直接使用IIC的驱动程序来配置摄像头。当然这么多寄存器也并非都需要配置,很多寄存器可以采用默认的值。OV公司提供了OV5640的软件应用手册(OV5640 Software Application Note,位于开发板所随附的资料“7_硬件资料/4_OV5640资料/OV5640_camera_module_software_application_notes.pdf”),如果某些寄存器不知道如何配置可以参考此手册,下表是本程序用到的关键寄存器的配置说明。
表27.1.1 OV5640关键寄存器配置说明

OV5640的寄存器较多,对于其它寄存器的描述可以参考OV5640的数据手册。需要注意的是,OV5640的数据手册并没有提供全部的寄存器描述,而大多数必要的寄存器配置在ov5640的软件应用手册中可以找到,可以结合这两个手册学习如何对OV5640进行配置。
输出图像参数设置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OV5640的ISP输入窗口设置、预缩放窗口设置和输出大小窗口设置,这几个设置与我们的正常使用密切相关,有必要了解一下,它们的设置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27.1.5 图像窗口设置

ISP输入窗口设置(ISP Input Size)允许用户设置整个传感器显示区域(physical pixel size,2632*1951,其中2592*1944像素是有效的),开窗范围从0*0~2632*1951都可以任意设置。也就是上图中的X_ADDR_ST(寄存器地址0x3800、0x3801)、Y_ADDR_ST(寄存器地址0x3802、0x3803)、X_ADDR_END(寄存器地址0x3804、0x3805)和Y_ADDR_END(寄存器地址0x3806、0x3807)寄存器。该窗口设置范围中的像素数据将进入ISP进行图像处理。
预缩放窗口设置(pre-scaling size)允许用户在ISP输入窗口的基础上进行裁剪,用于设置将进行缩放的窗口大小,该设置仅在ISP输入窗口内进行X/Y方向的偏移。可以通过X_OFFSET(寄存器地址0x3810、0x3811)和Y_OFFSET(寄存器地址0x3812、0x3813)进行配置。
输出大小窗口设置(data output size)是在预缩放窗口的基础上,经过内部DSP进行缩放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数据输出给外部的图像窗口,图像窗口控制着最终的图像输出尺寸。可以通过X_OUTPUT_SIZE(寄存器地址0x3808、0x3809)和Y_OUTPUT_SIZE(寄存器地址0x380A、0x380B)进行配置。注意:当输出大小窗口与预缩放窗口比例不一致时,图像将进行缩放处理(图像变形),仅当两者比例一致时,输出比例才是1:1(正常图像)。
图27.1.5中,右侧data output size区域,才是OV5640输出给外部的图像尺寸,也就是显示在显示器或者液晶屏上面的图像大小。输出大小窗口与预缩放窗口比例不一致时,会进行缩放处理,在显示器上面看到的图像将会变形。
输出像素格式
OV5640支持多种不同的数据像素格式,包括YUV(亮度参量和色度参量分开表示的像素格式)、RGB(其中RGB格式包含RGB565、RGB555等)以及RAW(原始图像数据),通过寄存器地址0x4300配置成不同的数据像素格式。
由于数据像素格式常用RGB565,我们这里也将ov5640配置为RGB565格式。由上表(表27.1.1)可知,将寄存器0x4300寄存器的Bit[7:4]设置成0x6即可。OV5640支持调节RGB565输出格式中各颜色变量的顺序,对于我们常见的应用来说,一般是使用RGB或BGR序列。其中RGB序列最为常用,因此将寄存器0x4300寄存器的Bit[3:0]设置成0x1。
由于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最终要通过RGB LCD接口显示在LCD液晶屏上,且MPSOC开发板上的LCD接口为RGB888格式(详情请参考“LCD彩条显示实验”章节),因此我们将OV5640摄像头输出的图像像素数据配置成RGB565格式,然后通过颜色分量低位补零的方式将RGB565格式转换为RGB888格式。下图为摄像头输出的时序图。
图27.1.6 OV5640输出时序图

在介绍时序图之前先了解几个基本的概念。
VSYNC:场同步信号,由摄像头输出,用于标志一帧数据的开始与结束。上图中VSYNC的高电平作为一帧的同步信号,在低电平时输出的数据有效。需要注意的是场同步信号是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0x4740 Bit[0]位进行取反的,即低电平同步高电平有效,本次实验使用的是和上图一致的默认设置;
HREF/HSYNC:行同步信号,由摄像头输出,用于标志一行数据的开始与结束。上图中的HREF和HSYNC是由同一引脚输出的,只是数据的同步方式不一样。本次实验使用的是HREF格式输出,当HREF为高电平时,图像输出有效,可以通过寄存器0x4740 Bit[1]进行配置。本次实验使用的是HREF格式输出;
D[9:0]:数据信号,由摄像头输出,在RGB格式输出中,只有高8位D[9:2]是有效的;
tPCLK:一个像素时钟周期;
下图为OV5640输出RGB565格式的时序图:
图27.1.7 RGB565模式时序图

上图中的PCLK为OV5640输出的像素时钟,HREF为行同步信号,D[9:2]为8位像素数据。OV5640最大可以输出10位数据,在RGB565输出模式中,只有高8位是有效的。像素数据在HREF为高电平时有效,第一次输出的数据为RGB565数据的高8位,第二次输出的数据为RGB565数据的低8位,first byte和second byte组成一个16位RGB565数据。由上图可知,数据是在像素时钟的下降沿改变的,为了在数据最稳定的时刻采集图像数据,所以我们需要在像素时钟的上升沿采集数据。
27.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MPSOC开发板及双目OV5640摄像头(实际只用到了其中一路)实现图像采集,并通过RGB LCD屏实时显示。
27.3硬件设计
我们的MPSOC开发板上有一个扩展接口(J19),该接口可以用来连接一些扩展模块,如双目OV5640摄像头、高速ADDA模块、IO扩展板模块等。本次实验就是通过连接双目OV5640摄像头,实现单个OV5640摄像头图像的采集和显示。扩展口原理图如图27.3.1所示:
图27.3.1 扩展接口原理图

ATK-Dual-OV5640是正点原子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双目OV5640 500W像素高清摄像头模块。该模块通过2*20排母(2.54mm间距)同外部连接,我们将摄像头的排母直接插在开发板上的扩展接口即可,模块外观如图27.3.2所示:
图27.3.2 ATK-OV5640摄像头模块实物图

我们在前面说过,OV5640在RGB565模式中只有高8位数据是有效的即D[9:2],而我们的摄像头排母上数据引脚的个数是8位。实际上,摄像头排母上的8位数据连接的就是OV5640传感器的D[9:2],所以我们直接使用摄像头排母上的8位数据引脚即可。
由于RGB LCD屏的引脚数目较多,且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已经给出它们的管脚列表,这里
只列出摄像头相关管脚分配, 如下表所示:
表27.3.1 OV5640摄像头管脚分配

在“PS通过VDMA驱动LCD显示”实验中,我们使用了Xilinx提供的VDMA IP核,实现了RGB LCD液晶屏显示彩条的功能。在该实验中,数据源由PS通过向DDR4中写入彩条数据产生的,我们只使能了VDMA IP核的读通道,通过读通道来将AXI4 Memory Map格式的数据流转换成AXI4-Stream类的数据流。而对于本次实验来说,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将彩条数据替换成由OV5640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即可,因此对于本次实验的重点是将摄像头的图像数据写入VDMA IP核的帧缓存中,即DDR4内存中,即可实现摄像头的图像显示。
VDMA支持AXI4 Memory Map格式转换成AXI4-Stream格式,同时也支持AXI4-Stream格式转成AXI4 Memory Map格式,因此可以通过VDMA将图像数据写入帧缓存中,也就是使能VDMA的写通道,来将图像数据写入帧缓存中。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先将图像数据转换成AXI4-Stream的格式,才能通过VDMA的写通道写入帧缓存中,Xilinx提供了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可以实现视频数据流转成AXI4-Stream流,因此本次实验可以通过添加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实现数据格式的转换。
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的输入端口为视频数据流,而OV5640摄像头输出的数据为行场同步信号控制的8位数据,这两个端口不可以直接连接,需要先经过数据的转换才能连接,因此本次实验通过添加了一个图像采集的IP核来实现这个数据的转换,本次实验的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27.3.3 系统架构框图

通过对比上图中的框图和“PS通过VDMA驱动LCD显示”实验的框图可知,我们只是在此基础上,添加了OV5640图像采集IP核和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其它的IP核仍然和“PS通过VDMA驱动LCD显示”实验一致,只不过在VDMA IP核的配置上,需要使能VDMA的写通道。并且对于本次使用来说,需要对帧缓存进行频繁的写入和读出,为了避免读通道和写通道同时访问同一帧缓存,那么VMDA必须配置成动态同步锁相的模式,且帧缓存数量要大于等于3。由于分配过多的帧缓存区域对效率的提升已经微乎其微,且会占用更多的存储空间和消耗CPU的时间,因此本次实验将帧缓存空间设置为3,并采用动态同步锁相的模式。
由于OV5640摄像头需要经过初始化之后,才能正常工作。本次实验通过SCCB接口对OV5640进行配置,SCCB端口是通过EMIO连接至PS中,SCCB的驱动由PS实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下图27.3.3中数据流的走向。OV5640图像采集是我们自定义的IP核,负责将OV5640的数据转成视频流数据;视频流数据经过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转换成AXI4-Stream IP格式数据流,然后通过VDMA的写通道转成AXI4 Memory Map格式,并最终写入DDR内存中。VDMA通过AXI Smartconnect IP核与AXI_HP端口进行连接,从而高效访问DDR4,VDMA从DDR4中读取的视频或图像数据传输给AXI4-Stream to Video Out IP核。AXI4-Stream to Video Out IP核在VTC IP核的控制下,把AXI4-Stream格式的数据转换成视频输出的数据格式(如RGB888),并将输出的视频数据流连接至RGB2LCD IP核(rgb2lcd)的输入端。RGB2LCD IP核是本次实验自定义的IP核,实现了获取LCD屏的ID,以及将LCD屏的引脚封装到总线接口上,以方便将LCD引脚引出至顶层模块端口上。
本次实验的硬件平台在“PS通过VDMA驱动LCD显示”实验基础上搭建。首先需要对Zynq UltraScale+ MPSOC模块进行修改,使能EMIO的两个引脚,用来连接摄像头的SCCB接口,配置如下:
图27.3.4 MPSOC处理系统EMIO配置

接下来引出这个端口,并命名为“emio_sccb”,如下图所示:
图27.3.5 引出引脚

接下来修改VDMA IP核的配置,修改后的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7.3.6 VDMA IP核Basic配置页面

Frame Buffers(帧缓存)个数配置为3,使能写通道(Enable Write Channel),写通道的参数和读通道保持一致。注意这里的Stream Data Width(Stream数据宽度)是软件自动设置的,其位宽由连接至其它IP核的Stream数据位宽而定。
在“PS通过VDMA驱动LCD显示”实验中向大家详细介绍了VDMA的帧缓存机制和同步锁相模式。为了避免读通道和写通道同时访问同一帧缓存,本次实验将帧缓存空间设置为3,并采用动态同步锁相的模式。另外,读通道需要实时读取写通道写入的帧缓存,因此将写通道设置为Dynamic-Master,读通道设置为Dynamic-Slave。
VDMA的同步锁相模式配置如下:
图27.3.7 VDMA IP核同步锁相配置

接下来添加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在IP核搜索框中输入“video in”,选择“Video in to AXI4-Stream”IP核,如下图所示:
图27.3.8 添加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

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7.3.9 Video in to AXI4-Stream IP核配置

Clock Mode时钟模式用于指定AXI4-Stream输入和视频输出信号,使用公共时钟还是独立时钟进行时钟控制,此处我们使用独立时钟进行控制,即勾选Independent,其它选项保持默认即可。
接下来添加自定义的OV5640图像采集IP核,该IP核位于例程的ip_repo文件下,将该文件拷贝至工程目录下,并在工程中添加该IP核,添加的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在IP核搜索框中输入“ov5640”,如下图所示:
图27.3.10 添加OV5640图像采集IP核

OV5640图像采集IP核无需设置,该IP核实现了OV5640的数据流转换成视频数据流格式,即转换成符合Video in to AXI-Stream IP核输入端的数据格式。视频数据流格式的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图27.3.11 视频流格式时序图

vblank_out(output vertical blank):垂直方向空白信号,为高电平时,表示当前处于垂直方向的无效数据区域;
vsync_out(output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垂直方向同步信号,用于帧同步;
hblank_out(output horizontal blank):水平方向空白信号,为高电平时,表示当前处于水平方向的无效数据区域;
hsync_out(output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水平方向同步信号,用于行同步;
active_video_out:图像有效信号,高电平有效。
图27.3.11是视频流的数据格式,除了这些信号外,还需要输出时钟(clk)、时钟使能(ce)和图像数据,我们只需要将摄像头输出的数据按照视频流的格式输出,即可连接至Video in to AXI-Stream IP核的输入端。由于摄像头只输出了cam_vsync和cam_href这两个用于控制数据是否有效的信号,为了简化设计,本次实验简化了视频数据流的接口,只输出了时钟信号、时钟有效信号、场同步信号、图像数据有效信号和图像数据。
OV5640图像采集IP核源代码如下:
1   module  ov5640_capture_data(
2       input                 rst_n           ,  //复位信号
4       //摄像头接口
5       input                 cam_pclk        ,  //cam 数据像素时钟
6       input                 cam_vsync       ,  //cam 场同步信号
7       input                 cam_href        ,  //cam 行同步信号
8       input        [7:0]    cam_data        ,  //cam 数据
9       output                cam_rst_n       ,  //cmos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10      output                cam_pwdn        ,  //电源休眠模式选择
12      //RGB888接口
13      output                cmos_frame_clk,    //时钟信号
14      output                cmos_frame_ce,     //时钟使能信号
16      output                cmos_frame_vsync,  //帧有效信号
17      output                cmos_active_video ,//数据有效
18      output       [23:0]   cmos_frame_data    //有效数据
19  );
21  //parameter define
23  //寄存器全部配置完成后,先等待10帧数据
24  //待寄存器配置生效后再开始采集图像
25  localparam  WAIT_FRAME = 4'd10  ;            //寄存器数据稳定等待的帧个数
27  //reg define
28  reg          rst_n_d0 =1;
29  reg          rst_n_syn =1;
30  reg          cam_vsync_d0 ;
31  reg          cam_vsync_d1 ;
32  reg          cam_href_d0 ;
33  reg          cam_href_d1 ;
34  reg   [3:0]  cmos_ps_cnt ;                  //等待帧数稳定计数器
35  reg          wait_done ;
36  reg          byte_flag ;
37  reg   [7:0]  cam_data_d0 ;
38  reg  [15:0]  cmos_data_16b ;                //用于8位转16位的临时寄存器
39  reg          byte_flag_d0 ;
41  //wire define
42  wire  pos_vsync ;
44  //*****************************************************
45  //**                    main code
46  //*****************************************************
48  //采输入场同步信号的上升沿
49  assign  pos_vsync  = (~cam_vsync_d1) & cam_vsync_d0 ;
51  //不对摄像头硬件复位,固定高电平
52  assign  cam_rst_n = 1'b1;
54  //电源休眠模式选择 0:正常模式 1:电源休眠模式
55  assign  cam_pwdn  = 1'b0;
57  assign  cmos_frame_clk   = cam_pclk;
58  //由于摄像头输入接口的两个时钟周期对应于RGB888输出接口的一个有效时钟周期
59  //所以要给出数据有效标志即RGB888输出接口的时钟使能信号
60  assign  cmos_frame_ce     = wait_done  ?  (byte_flag_d0 & cmos_active_video) || (!cmos_active_video) : 1'b0;
61  assign  cmos_frame_vsync  = wait_done  ?  cam_vsync_d1  :  1'b0; //输出帧有效信号
62  assign  cmos_active_video = wait_done  ?  cam_href_d1   :  1'b0; //输出行有效信号
63  assign  cmos_frame_data   = wait_done  ?
64      { cmos_data_16b[15:11],3'd0 , cmos_data_16b[10:5],2'd0 , cmos_data_16b[4:0],3'd0 }
65      :  24'd0; //输出数据
67  //复位信号的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处理
68  always @(posedge cam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69      if(!rst_n) begin
70          rst_n_d0 <= 1'b0;
71          rst_n_d0 <= 1'b0;
72      end
73      else begin
74          rst_n_d0  <= 1'b1;
75          rst_n_syn <= rst_n_d0;
76      end
77  end
79  //对行、场同步信号的延迟打拍
80  always @(posedge cam_pclk or negedge rst_n_syn) begin
81      if(!rst_n_syn) begin
82          cam_vsync_d0 <= 1'b0;
83          cam_vsync_d1 <= 1'b0;
85          cam_href_d0 <= 1'b0;
86          cam_href_d1 <= 1'b0;
87      end
88      else begin
89          cam_vsync_d0 <= cam_vsync;
90          cam_vsync_d1 <= cam_vsync_d0;
92          cam_href_d0 <= cam_href;
93          cam_href_d1 <= cam_href_d0;
94      end
95  end
97  //寄存器全部配置完成后,先等待10帧数据
98  //待寄存器配置生效后再开始采集图像
99  always @(posedge cam_pclk or negedge rst_n_syn) begin
100     if(!rst_n_syn)
101         cmos_ps_cnt <= 4'd0;
102     else if(pos_vsync && (cmos_ps_cnt < WAIT_FRAME))
103         cmos_ps_cnt <= cmos_ps_cnt + 4'd1;  //对帧数进行计数
104 end
106 //等待完成后 给出 等待完成信号
107 always @(posedge cam_pclk or negedge rst_n_syn) begin
108     if(!rst_n_syn)
109         wait_done <= 1'b0;
110     else if((cmos_ps_cnt == WAIT_FRAME) && pos_vsync)
111         wait_done <= 1'b1;
112 end
115 //8位数据转16位RGB565数据
116 always @(posedge cam_pclk or negedge rst_n_syn) begin
117     if(!rst_n_syn) begin
118         cmos_data_16b <= 16'd0;
119         cam_data_d0 <= 8'd0;
120         byte_flag <= 1'b0;
121     end
122     else if( cam_href ) begin  //cam 行同步信号
123         byte_flag   <= ~byte_flag;
124         cam_data_d0 <= cam_data;
125         if(byte_flag)
126             cmos_data_16b <= {cam_data_d0,cam_data};
127     end
128     else begin
129         byte_flag <= 1'b0;
130         cam_data_d0 <= 8'b0;
131     end
132 end
134 always @(posedge cam_pclk or negedge rst_n_syn) begin
135     if(!rst_n_syn)
136         byte_flag_d0 <= 1'b0;
137     else
138         byte_flag_d0 <= byte_flag;
139 end
141 endmodule
该模块实现了摄像头输出数据流到视频数据流的转换,在程序的第13行至第18行代码,为模块输出的视频流端口信号。
OV5640摄像头输出的数据格式为RGB565,而数据位宽是8位,因此需要将两次输入的8位数据拼接成一个RGB565的数据格式,如代码中第116至第132行代码所示。我们知道,RGB LCD液晶屏是RGB888的数据格式,因此程序中将RGB565格式的各颜色分量的低位补0,拼成RGB888的数据格式,如代码中第63行至第65行代码所示。
在程序的第57行代码至第65行代码,分别为输出的视频格式数据赋值。这里着重介绍cmos_frame_ce(时钟使能信号)和cmos_active_video(图像数据有效信号)的赋值。cmos_active_video信号在行有效期间,一直为高电平,因此在wait_done为高后,将摄像头的行有效信号赋值给cmos_active_video。我们知道,实际上输出的24位RGB888数据在行有效期间并不是一直有效的,这个由cmos_frame_ce信号来控制,分为行有效和行无效两种情况,只有当cmos_frame_ce信号和cmos_active_video信号同时为高电平时,输出的图像数据才有效。
介绍完OV5640图像采集模块后,接下来对新添加IP核的端口进行手动连线,如下图所示:
图27.3.12 手动连线

连线完成后点击框图界面上方的“Run Connection Automation”,下面列出了会自动连接的模块及其接口,勾选“All Automation”,然后点击“OK”按钮。
接下来将OV5640图像采集IP核的摄像头引脚引出至顶层模块端口,并重新命名,如图27.3.13和图27.3.14所示:
图27.3.13 引出摄像头引脚

图27.3.14 引出摄像头其余引脚

然后点击“Run Connnection Automation”,下面列出了会自动连接的模块及其接口,勾选“All Automation”,然后点击“OK”按钮。
整体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27.3.15 整体系统框图

到这里我们的Block Design就设计完成了,在Diagram窗口空白处右击,然后选择“Validate Design”验证设计。验证完成后弹出对话框提示“Validation Successful”表明设计无误,点击“OK”确认。最后按快捷键“Ctrl + S”保存设计。
接下来在Source窗口中右键点击Block Design设计文件“system.bd”,然后依次执行“Generate Output Products”和“Create HDL Wrapper”。
为工程添加约束文件,约束文件如下:
#----------------------摄像头接口的时钟---------------------------
create_clock -period 20 -name cam_pclk [get_ports cam_pclk]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cam_pclk_IBUF]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C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p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rst_n]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B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pwdn]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D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D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B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C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data[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vsync]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href]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H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emio_sccb_tri_io[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emio_sccb_tri_io[1]}]
set_property PULLUP true [get_ports {emio_sccb_tri_io[0]}]
set_property PULLUP true [get_ports {emio_sccb_tri_io[1]}]

#RGB LCD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A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C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D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C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D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E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A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E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B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G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B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H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B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1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G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2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E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2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H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2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F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_tri_io[2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1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h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K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v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1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de]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bl]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K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1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st]
在约束文件的开头部分,我们通过create_clock语句对摄像头的像素时钟(cam_pclk)做了时序约束,以满足设计的时序要求。时序约束(Timing Constraints)用来描述设计人员对时序的要求,比如时钟频率,输入输出的延时等。对时钟频率的约束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设计者需要告诉EDA工具设计中所使用的时钟的频率是多少;然后工具才能按照所要求的时钟频率去优化布局布线,使设计能够在要求的时钟频率下正常工作。本次实验cam_pclk的时钟频率为72MHz,周期约为13.888ns,在做约束时可以等于这个值或者略低于这个值,不建议周期设置的太小,否则软件在布局布线时很难满足这个要求。
当设计变得复杂起来,或者系统的时钟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如果不添加时序约束,那么就有可能在验证设计结果的时候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在前面的例程中很少提到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设计功能比较简单,像呼吸灯、蜂鸣器这样简单的外设,即使不进行时序约束,也不影响最终的功能。
本次实验除了对输入的像素时钟做时序约束外,我们还需要增加“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语句来取消软件对时钟专用引脚的检查。这是由于Vivado软件检测到像素时钟(cam_pclk)是一个时钟端口,而分配到芯片上的引脚并不是一个时钟专用引脚,因此增加这一语句可取消软件对cam_pclk时钟专用引脚的检查,否则软件会在综合时会报错。
在约束文件的最后,通过“set_property PULLUP true”语句设置SCCB接口的SDA信号引脚上拉。这是由于这个信号是一个双向引脚,双向引脚需要连接上拉电阻才能在引脚作为输入时,读取到正确的值。由于OV5640摄像头模块在硬件上没有接上拉电阻,因此这里在Vivado软件中设置SCCB接口的SDA引脚上拉。
SCCB接口的SCL信号只作为输出,因此也可不必设置上拉。本次实验将EMIO引脚的Bit[0]作为SCCB接口的SCL信号,Bit[1]作为SCCB接口的SDA信号,本次实验将emio_sccb_tri_io[0]和emio_sccb_tri_io[1] 统一设置为上拉。
设置引脚上拉的方式除了在约束文件里设置外,也可以在引脚分配的图像界面中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27.3.16 SCCB SDA信号引脚上拉

最后在左侧Flow Navigator导航栏中找到PROGRAM AND DEBUG,点击该选项中的“Generate Bitstream”,对设计进行综合、实现、并生成Bitstream文件。
在生成Bitstream之后,在菜单栏中选择 File > Export > Export hardware导出硬件,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Include bitstream”。然后在菜单栏选择Tools> Launch Vitis,启动Vitis软件。
27.4软件设计
在软件设计部分中,和“PS通过VDMA驱动LCD显示”实验相比,源文件下新增了emio_sccb_cfg和OV5640文件,分别实现了对SCCB接口的驱动和读OV5640初始化配置的功能,大家可以直接从例程中拷贝。
main函数的代码如下所示: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string.h>
4   #include "xil_types.h"
5   #include "xil_cache.h"
6   #include "xparameters.h"
7   #include "xgpio.h"
8   #include "xaxivdma.h"
9   #include "xaxivdma_i.h"
10  #include "display_ctrl/display_ctrl.h"
11  #include "vdma_api/vdma_api.h"
12  #include "clk_wiz/clk_wiz.h"
13  #include "emio_sccb_cfg/emio_sccb_cfg.h"
14  #include "ov5640/ov5640_init.h"
16  //宏定义
17  #define CLK_WIZ_ID         XPAR_CLK_WIZ_0_DEVICE_ID   //时钟IP核器件ID
18  #define VDMA_ID            XPAR_AXIVDMA_0_DEVICE_ID   //VDMA器件ID
19  #define DISP_VTC_ID        XPAR_VTC_0_DEVICE_ID       //VTC器件ID
20  #define AXI_GPIO_0_ID      XPAR_AXI_GPIO_0_DEVICE_ID  //PL端  AXI GPIO 0(lcd_id)器件ID
21  #define AXI_GPIO_0_CHANEL  1                          //使用AXI GPIO(lcd_id)通道1
23  //全局变量
24  XAxiVdma     vdma;
25  DisplayCtrl  dispCtrl;
26  XGpio        axi_gpio_inst;   //PL端 AXI GPIO 驱动实例
27  VideoMode    vd_mode;
28  //frame buffer的起始地址
29  unsigned int const frame_buffer_addr = (XPAR_PSU_DDR_0_S_AXI_BASEADDR + 0x1000000);
30  unsigned int lcd_id=0;        //LCD ID
32  int main(void)
33  {
34      u32 status;
35      u16 cmos_h_pixel;   //ov5640 DVP 输出水平像素点数
36      u16 cmos_v_pixel;   //ov5640 DVP 输出垂直像素点数
37      u16 total_h_pixel;  //ov5640 水平总像素大小
38      u16 total_v_pixel;  //ov5640 垂直总像素大小
40      XGpio_Initialize(&axi_gpio_inst,AXI_GPIO_0_ID);                //GPIO初始化
41      XGpio_SetDataDirection(&axi_gpio_inst,AXI_GPIO_0_CHANEL,0x07); //设置AXI GPIO为输入
42      lcd_id = LTDC_PanelID_Read(&axi_gpio_inst,AXI_GPIO_0_CHANEL);  //获取LCD的ID
43      XGpio_SetDataDirection(&axi_gpio_inst,AXI_GPIO_0_CHANEL,0x00); //设置AXI GPIO为输出
44      xil_printf("LCD ID: %x\r\n",lcd_id);
46      //根据获取的LCD的ID号来进行ov5640显示分辨率参数的选择
47      switch(lcd_id){
48          case 0x4342 :  //4.3寸屏,480*272分辨率
49              cmos_h_pixel = 480;
50              cmos_v_pixel = 272;
51              total_h_pixel = 1800;
52              total_v_pixel = 1000;
53              break;
54          case 0x4384 :  //4.3寸屏,800*480分辨率
55              cmos_h_pixel = 800;
56              cmos_v_pixel = 480;
57              total_h_pixel = 1800;
58              total_v_pixel = 1000;
59              break;
60          case 0x7084 :  //7寸屏,800*480分辨率
61              cmos_h_pixel = 800;
62              cmos_v_pixel = 480;
63              total_h_pixel = 1800;
64              total_v_pixel = 1000;
65              break;
66          case 0x7016 :  //7寸屏,1024*600分辨率
67              cmos_h_pixel = 1024;
68              cmos_v_pixel = 600;
69              total_h_pixel = 2200;
70              total_v_pixel = 1000;
71              break;
72          case 0x1018 :  //10.1寸屏,1280*800分辨率
73              cmos_h_pixel = 1280;
74              cmos_v_pixel = 800;
75              total_h_pixel = 2570;
76              total_v_pixel = 980;
77              break;
78          default :
79              cmos_h_pixel = 480;
80              cmos_v_pixel = 272;
81              total_h_pixel = 1800;
82              total_v_pixel = 1000;
83              break;
84      }
86      emio_init();                         //初始化EMIO
87      status = ov5640_init( cmos_h_pixel,  //初始化ov5640
88                            cmos_v_pixel,
89                           total_h_pixel,
90                           total_v_pixel);
91      if(status == 0)
92          xil_printf("OV5640 detected successful!\r\n");
93      else
94          xil_printf("OV5640 detected failed!\r\n");
96      //根据获取的LCD的ID号来进行video参数的选择
97      switch(lcd_id){
98          case 0x4342 : vd_mode = VMODE_480x272; break;  //4.3寸屏,480*272分辨率
99          case 0x4384 : vd_mode = VMODE_800x480; break;  //4.3寸屏,800*480分辨率
100         case 0x7084 : vd_mode = VMODE_800x480; break;  //7寸屏,800*480分辨率
101         case 0x7016 : vd_mode = VMODE_1024x600; break; //7寸屏,1024*600分辨率
102         case 0x1018 : vd_mode = VMODE_1280x800; break; //10.1寸屏,1280*800分辨率
103         default : vd_mode = VMODE_800x480; break;
104     }
106     //配置VDMA
107     run_vdma_frame_buffer(&vdma, VDMA_ID, vd_mode.width, vd_mode.height,
108                             frame_buffer_addr,0,0,BOTH);
110     //设置时钟IP核输出的时钟频率
111     clk_wiz_cfg(CLK_WIZ_ID,vd_mode.freq);
112     //初始化Display controller
113     DisplayInitialize(&dispCtrl, DISP_VTC_ID);
114     //设置VideoMode
115     DisplaySetMode(&dispCtrl, &vd_mode);
116     DisplayStart(&dispCtrl);
118     return 0;
119 }
在main函数中,首先获取LCD屏的ID,将摄像头的分辨率配置成LCD屏的分辨率。OV5640能够对输出图像的分辨率大小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分辨率的LCD来使OV5640输出不同分辨率的视频图像。代码中的第35-38行定义了4个变量,用于存储ov5640的分辨率配置参数。代码中第47行的switch语句,根据读取到的LCD的ID号来对ov5640的分辨率配置参数进行赋值,然后这些变量值将作为实参来传递给ov5640_init()函数。
随后通过emio_init()函数对emio引脚进行初始化,配置SCCB接口的两个引脚。然后通过ov5640_init()函数对OV5640进行初始化,即通过SCCB接口对摄像头进行配置,让OV5640在工作在预期的工作模式下,包括OV5640的输出格式、分辨率、像素PCLK时钟频率等。ov5640_init()函数的返回值为是否检测到OV5640的标志,程序中将检测的结果打印出来,如代码中第91行至第94行代码所示。
在程序的第107行至第108行代码中,通过调用run_vdma_frame_buffer()函数配置VDMA。本次实验同时用到了VDMA的读通道和写通道,因此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设置为BOTH,表示同时配置读通道和写通道。
在程序的第111行至第116行代码中,通过clk_wiz_cfg()对时钟IP核进行配置,通过DisplayInitialize()函数对显示相关的IP核进行初始化,包括VTC;DisplaySetMode函数设置VTC输出的分辨率;最后通过DisplayStart()函数启动VTC开始工作。
ov5640_init()函数的代码如下所示:
1   u8 ov5640_init( u16 cmos_h_pixel,  u16 cmos_v_pixel,
2                   u16 total_h_pixel,  u16 total_v_pixel )
3   {
4       u16 cam_id = 0;
6       usleep(20000);  //OV5640上电到开始配置sccb至少等待20ms
8       //读OV5640摄像头ID
9       cam_id  = sccb_read_reg16(0x300b);       //LSB  0x40
10      cam_id |= sccb_read_reg16(0x300a) << 8;  //MSB  0x56
12      if(cam_id != 0x5640)  //获取到正确的OV5640 ID
13          return 1;
14      else{
15          sccb_write_reg16(0x3008,0x02); //正常工作模式
配置代码较长,省略部分源代码……
244         //设置输出像素个数
245         sccb_write_reg16(0x3808, cmos_h_pixel >> 8     );  //DVP 输出水平像素点数高4位
246         sccb_write_reg16(0x3809, cmos_h_pixel & 0x00FF );  //DVP 输出水平像素点数低8位
247         sccb_write_reg16(0x380a, cmos_v_pixel >> 8     );  //DVP 输出垂直像素点数高3位
248         sccb_write_reg16(0x380b, cmos_v_pixel & 0x00FF );  //DVP 输出垂直像素点数低8位
249         sccb_write_reg16(0x380c, total_h_pixel >> 8    );  //水平总像素大小高5位
250         sccb_write_reg16(0x380d, total_h_pixel & 0x00FF);  //水平总像素大小低8位
251         sccb_write_reg16(0x380e, total_v_pixel >> 8    );  //垂直总像素大小高5位
252         sccb_write_reg16(0x380f, total_v_pixel & 0x00FF);  //垂直总像素大小低8位
配置代码较长,省略部分源代码……
278         return 0;
279     }
代码中的第9-10行读取寄存器地址0x300B和0x300A来获取OV5640摄像头的ID,注意OV5640摄像头的ID为“0x5640”。如果获取的ID不等于0x5640,则返回1;否则开始对OV5640摄像头进行配置。第245-252行将在main函数中赋值的分辨率配置数据写入到0x5640中,配置完成后函数返回0。
27.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将下载器与开发板上的JTAG接口连接,下载器另外一端与电脑连接。然后使用USB连接线将USB UART接口(PS_PORT)与电脑连接,用于串口通信。接下来使用FPC排线一端与RGB LCD液晶屏上的接口连接,另一端连接开发板上的RGB LCD接口。
接下来将双目OV5640摄像头模块插在MPSOC开发板的J19扩展口(实际只用到了一路摄像头),注意在连接时,摄像头镜头方向朝外,如下图所示,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
图27.5.1 摄像头镜头方向朝外

打开Vitis Terminal终端,设置并连接串口。然后下载本次实验的程序,下载完成后,在下方的Terminal中可以看到应用程序打印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27.5.2 串口打印的信息

同时,RGB LCD液晶屏上显示出OV5640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说明本次OV5640摄像头RGB LCD屏显示的实验在MPSOC开发板上验证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27.5.3 RGB LCD屏显示图像数据

实验的最后再补充一点,我们在动态同步锁相模式下,设置不同的帧数量做了测试。当帧缓存的数量小于等于2,在摄像头前快速移动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卡顿(即前面说的割裂)现象;当帧缓存的数据大于等于3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且设置的值超过3时,也观察不到显示效果的提升,和前面分析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