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起刹车失灵吗?

楼主(2023-05-05):
http://xhslink.com/qQXMKp

网友:
大概率踩错了,这都加速了~

网友:
这个是踩的油门吧?

网友:
明显是分神了,撞到路肩,惊慌中,油门当刹车了

网友A:
按现在的技术水平,检测到碰撞后停止加速应该不是很难得一件事,为什么没有厂家做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的技术水平,检测到碰撞后停止加速应该不是很难得一件事,为什么没有厂家做这个功能? ...

如果需要在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呢?
除非机器已经做到绝对可靠,能避免所有错误和意外,否则必须人比机器权限要高。

网友C:
好像司机是个美女

网友:
又是特斯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在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呢?
除非机器已经做到绝对可靠,能避免所有错误和意外,否则必须人比 ...

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能做到的人也非常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司机是个美女

你从哪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的技术水平,检测到碰撞后停止加速应该不是很难得一件事,为什么没有厂家做这个功能? ...

如果你踩着油门不放呢?难道也要停止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能做到的人也非常少。

你的意思是,碰撞后就让加速踏板失灵吗?有哪个厂家敢这样做

网友F:
广州海珠,两个外卖小哥躲过一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踩着油门不放呢?难道也要停止加速?

绝大部分碰撞后还需要踩油门加速么?
当然不是从此油门就失效了,可以重新启动车辆,或者踩下刹车才能继续加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广州海珠,两个外卖小哥躲过一劫。

竟然不是特斯拉?

那就应该给品牌打马赛克啊。需要保护厂家的商誉嘛。

如果是特斯拉,就不必打logo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碰撞后就让加速踏板失灵吗?有哪个厂家敢这样做

我不是搞汽车的,具体能不能这样做要评估风险。
这样虽然不能避免踩错油门造成的第一次碰撞,但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搞汽车的,具体能不能这样做要评估风险。
这样虽然不能避免踩错油门造成的第一次碰撞,但可以避免 ...

避免损失的不会找你麻烦,但造成损失的一定会找你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搞汽车的,具体能不能这样做要评估风险。
这样虽然不能避免踩错油门造成的第一次碰撞,但可以避免 ...

正确的解决办法是驾校要完全改革,而不是让车去解决人的错误,驾校学习考试要符合实际,严格控制技术和安全意识不合格的考生通过,现在交了钱只要不是太笨都能过,新手大分部都是杀手,连刹车油门都能踩错就不应该给驾驶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避免损失的不会找你麻烦,但造成损失的一定会找你麻烦

技术,功能总是不断进步的。
十几年前你还认为自动驾驶是天方夜谭,现在已经有特斯拉驾驶员睡着了,然后在高速自动开了40分钟。
十年前你肯定说,没有自动驾驶没人找你麻烦,有了自动驾驶出事了肯定有人找你麻烦。
做什么事先想到撇责任,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解决办法是驾校要完全改革,而不是让车去解决人的错误,驾校学习考试要符合实际,严格控制技术和安 ...

照你的说法,主动安全系统,安全气囊,安全带,全都可以不要了。
人安全了,就没有事故了,这些成本都可以省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说法,主动安全系统,安全气囊,安全带,全都可以不要了。
人安全了,就没有事故了,这些成本都可 ...

主动和被动安全系统没有夺取车的控制权,人的权限比机器高,你说的这些系统,哪个会让刹车、油门、方向盘失去控制?这些都是辅助,人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主动刹车没有夺取司机对车辆速度的控制权?
沃尔沃的主动避障没有夺取司机对方向的控制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刹车没有夺取司机对车辆速度的控制权?
沃尔沃的主动避障没有夺取司机对方向的控制权? ...

没有,这些都是人的操控优先的,比如你踩油门,车是不会主动刹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动刹车没有夺取司机对车辆速度的控制权?
沃尔沃的主动避障没有夺取司机对方向的控制权? ...

主动刹车时,如果踩下油门,会取消主动刹车,响应油门操作。
主动避障时,如果司机握住方向盘,虽然会有反馈,但司机是可以控制方向盘的。
主动安全系统起作用时,司机明确做出操作,车会按司机的操作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动刹车时,如果踩下油门,会取消主动刹车,响应油门操作。
主动避障时,如果司机握住方向盘,虽然会有 ...

你认为那些几十公里每小时的主动刹车测试,司机是没有踩着油门的?
你家车怠速就能跑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那些几十公里每小时的主动刹车测试,司机是没有踩着油门的?
你家车怠速就能跑这么高的速度? ...

建议你先试试再回复,或者看看车的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试试再回复,或者看看车的说明书。

别的车我不知道,我的MINI有次跟车太近,前车急刹我没有松油门,是主动刹车帮我减速的。
还有同事的X3,据说倒车时如果后面有花花草草,车子就不动了,必须要把障碍物挪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的车我不知道,我的MINI有次跟车太近,前车急刹我没有松油门,是主动刹车帮我减速的。
还有同事的X3, ...

还是建议你先看看车的说明书再回复,仔细看看主动安全相关的部分,重点看解除主动安全系统的操作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你先看看车的说明书再回复,仔细看看主动安全相关的部分,重点看解除主动安全系统的操作方法。 ...

实践出真知,主动安全系统是会全部或部分夺取车的控制权的
你非要解除主动安全功能,那谁也没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在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呢?
除非机器已经做到绝对可靠,能避免所有错误和意外,否则必须人比 ...

可以设计成重复踩下电门重新加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主动安全系统是会全部或部分夺取车的控制权的
你非要解除主动安全功能,那谁也没办法 ...

可以按常识、常规操作解除,那不叫夺取控制权,你说的碰撞后油门失灵不起作用才属于夺取控制权。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以设计成重复踩下电门重新加速。

设计成重复2次,会踩错的人,有可能会重复踩3次,应该重复踩多少次又是个问题,间隔多长时间算重复也需要数据支持,而且还要在车上给司机明显的提示,这样设计会降低可靠性。

网友:
看视频起初像是刹车灯亮了一个就灭了,然后加速冲出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常识、常规操作解除,那不叫夺取控制权,你说的碰撞后油门失灵不起作用才属于夺取控制权。 ...

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不要用1%的损失去否定99%的收益。
你说的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这种情况占总事故的1%概率估计都到不了。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不是就此油门彻底失灵,而是可以用某些方法重新激活油门。
有些情况下人就是没有机器可靠,最后关头机器暂时夺取控制权可以避免或减少事故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成重复2次,会踩错的人,有可能会重复踩3次,应该重复踩多少次又是个问题,间隔多长时间算重复也需要 ...

还是躺在被窝里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竟然不是特斯拉?

那就应该给品牌打马赛克啊。需要保护厂家的商誉嘛。

哈哈,其他品牌不配拥有名字。

网友:
只有tsl才能让大家high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不要用1%的损失去否定99%的收益。
你说的碰撞后加速躲避二次事故,这种情况占总 ...

我了解的车,主动刹车都可以油门到底立即解除,如果油门暂时失灵的功能可以用简单可靠、符合常规操作逻辑,且能区分误操作的方法解除,那绝对是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的技术水平,检测到碰撞后停止加速应该不是很难得一件事,为什么没有厂家做这个功能? ...

万一汽车碰撞是为了紧急避险,比如,让汽车马上逃离山崩的现场。

你这样停止加速,不是杀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避免损失的不会找你麻烦,但造成损失的一定会找你麻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主动和被动安全系统没有夺取车的控制权,人的权限比机器高,你说的这些系统,哪个会让刹车、油门、方向盘 ...

斯巴鲁新的辅助驾驶,刚启动车有防撞墙功能,以防止错踩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斯巴鲁新的辅助驾驶,刚启动车有防撞墙功能,以防止错踩油门

怎么个防撞墙法,前面多远距离内有墙的话,车无论如何无法前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斯巴鲁新的辅助驾驶,刚启动车有防撞墙功能,以防止错踩油门

麻烦科普一下,如果开到草丛里,是不是就出不来了?这系统能区分前面是墙还是草或是其他类型的障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如果开到草丛里,是不是就出不来了?这系统能区分前面是墙还是草或是其他类型的障碍物? ...

可以倒车,可以关辅助驾驶
功能展示在5分钟处
【【新车拆解】斯巴鲁森林人EP3 EyeSight驾驶辅助系统部分功能测试-哔哩哔哩】 https://b23.tv/qrmOU1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从哪看出来的?

视频最后一个红圈里面有个女的。结果司机不是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一汽车碰撞是为了紧急避险,比如,让汽车马上逃离山崩的现场。

你这样停止加速,不是杀人吗? ...

不要用1%的损失去否定99%的收益
目前从网上了解到的事故概率,绝大部分是想踩刹车,结果踩成了油门。
而且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动作解除这个功能,比如两次深踩油门,或按下某个按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的车,主动刹车都可以油门到底立即解除,如果油门暂时失灵的功能可以用简单可靠、符合常规操作逻辑 ...

踩下和 踩死是两个概念,你前面说的踩下油门是正常开车巡航时都会用到的动作,踩死是特殊情况需要急加速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如果开到草丛里,是不是就出不来了?这系统能区分前面是墙还是草或是其他类型的障碍物? ...

我同事说他的X3就是这样,后面有草车就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踩下和 踩死是两个概念,你前面说的踩下油门是正常开车巡航时都会用到的动作,踩死是特殊情况需要急加速 ...

油门到底不是踩到底不动,踩到底一下马上松开就行,车不会急加速。
另外,不要老强调1%,你要考虑幸存者偏差,科学的统计数据才有说服力。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个车企敢完全屏蔽人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说他的X3就是这样,后面有草车就不动了。

这样设计的车,开下路基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门到底不是踩到底不动,踩到底一下马上松开就行,车不会急加速。
另外,不要老强调1%,你要考虑幸存者 ...

我没做过调查,也没这个能力做这种调查。但凭常识也能判断,碰撞后还需要马上急加速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而且我前面也说过,不是碰撞后油门就彻底不能用了,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调查,也没这个能力做这种调查。但凭常识也能判断,碰撞后还需要马上急加速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碰撞后躲避二次事故的不会有新闻,踩错油门的才有新闻,凭常识判断,碰撞后需要立即控制油门的情况比踩错油门不松脚的情况多。
阿莫举的那个例子,山体滑坡,正在逃命,突然有石头砸到车了,这时油门失效?
再举个例子,在积雪山路上行驶,车轮打滑,把路边路桩撞下山坡了,车还没停住,还在往山坡下滑,这时需要踩油门往路中间开,但因为两秒前撞了一下路桩,油门失效了?

如果能有简单、可靠,且能准确区分出是否误操作的方法,油门暂时失效确实是个救命的功能,但有没有这个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撞后躲避二次事故的不会有新闻,踩错油门的才有新闻,凭常识判断,碰撞后需要立即控制油门的情况比踩错 ...

你我有不同的常识,就这样吧,不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撞后躲避二次事故的不会有新闻,踩错油门的才有新闻,凭常识判断,碰撞后需要立即控制油门的情况比踩错 ...

很多操作,是不能想当然的。

比如有人提出:刹车的时候,油门为什么不自动取消?

实际上,我开车的时候,油门和刹车经常同时使用。比如上坡,堵车,需要重新起步,就是一边踩住刹车或拉手刹防止汽车后溜,一边加油,让发动机的推力让汽车斜坡起步。

网友H:
在急加速的时候,可以用音响发出较大的马达声来提醒驾驶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急加速的时候,可以用音响发出较大的马达声来提醒驾驶员

有些车有这个功能,或者买个OBD转蓝牙的模块。
车里面听起来像超跑,外面看起来还是小绵羊。
俗称自嗨模式。

网友K:
能不能研发一种强制制动技术,就是在车大梁四周向前斜着布设火药激发的刹车锚,当紧急刹车刹车时候就激发扎在地面然后锁住瞬间制动,直接190码在10ms内刹车到0这样就不会刹车失灵了。这样最大限度的保护车外的行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研发一种强制制动技术,就是在车大梁四周向前斜着布设火药激发的刹车锚,当紧急刹车刹车时候就激发扎 ...

190公里时速,在10ms内刹车到0 ?!!

这个加速度下,人体的内脏不是破裂,而是变成一摊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研发一种强制制动技术,就是在车大梁四周向前斜着布设火药激发的刹车锚,当紧急刹车刹车时候就激发扎 ...

这个方法听起来毛骨悚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在急加速的时候,可以用音响发出较大的马达声来提醒驾驶员

做一个马达特效的设备,用odb接口读取特斯拉电机转速与车速,然后播放出模拟的马达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一个马达特效的设备,用odb接口读取特斯拉电机转速与车速,然后播放出模拟的马达声音 ...

看了视频了吗?我也同意你的想法,抛开事实不谈,难道和特斯拉没有一点关系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了吗?我也同意你的想法,抛开事实不谈,难道和特斯拉没有一点关系吗?  ...

特斯拉事件后,对失灵这个词变的很反感了,主观性太强,不讲究客观指标与事实。 建议特斯拉学法拉利一样多搞几个不同等级钥匙,车辆可以设置多个用户,每个用户设置不同的车辆性能。统计不同驾驶者的驾驶习惯考核驾驶技能,当通过系统考核后逐渐提高车辆性能,开放特定功能比如单踏板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190公里时速,在10ms内刹车到0 ?!!

这个加速度下,人体的内脏不是破裂,而是变成一摊血水!!! ...

类似与100码撞大树效果,伤的非常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特斯拉事件后,对失灵这个词变的很反感了,主观性太强,不讲究客观指标与事实。 建议特斯拉学法拉利一样 ...

厉害,原来真的可以抛开事实,和特斯拉扯上关系了

网友:
没说是啥牌子, 那就肯定不是特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研发一种强制制动技术,就是在车大梁四周向前斜着布设火药激发的刹车锚,当紧急刹车刹车时候就激发扎 ...

小车绝大多数没大梁,就算是有大梁的,也会被锚索撕成碎片。这个发明得看看手工耿接不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