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C#能不能获取到电脑上USB口的序号?

楼主(2023-05-05):
现在有个需求,需要知道USB设备插在电脑上的哪个USB口。
通过识别USB口,对应插入的设备,或者能否通过插入了USB设备,来知道插进来的是哪个USB口
不是串口,是USB设备

网友A:
WMI就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WMI就行吧

随手搜到一篇

https://www.cnblogs.com/1175429393wljblog/p/112304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手搜到一篇

https://www.cnblogs.com/1175429393wljblog/p/11230449.html

USB哪个信息可以知道插入到电脑哪个USB口

网友B:
https://www.uwe-sieber.de/usbtreeview_e.html#download

下载这个工具看一下,肯定能获取到是在哪个端口上,但 USB device tree 中的 port 怎么对应到实际的物理端口上,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哪个信息可以知道插入到电脑哪个USB口

读下他代码 这个是从控制器端口再找插入设备的
自己多打点日志看

网友:
要在C#中找到特定USB设备连接到哪个USB接口,您可以使用 `Win32_USBHub` 类,这样您可以获取与每个USB端口相关的信息。以下是一个示例,展示了如何找到特定设备(通过设备ID)连接到哪个USB接口:

1. 首先,确保项目中已经引用了 `System.Management` 命名空间,以及添加了以下 `using` 语句:

```csharp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Management;
```

2. 在 `Main` 方法中,使用以下代码查询特定USB设备连接的USB接口:

```csharp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targetDeviceId = "YOUR_DEVICE_ID"; // 将此替换为您要查找的USB设备的设备ID

    // 创建一个WMI查询,用于获取USB设备连接的USB接口信息
    string wmiQuery = "SELECT * FROM Win32_USBControllerDevice";
    using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 searcher = new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wmiQuery))
    {
        // 遍历查询结果
        foreach (ManagementObject usbDeviceObject in searcher.Get())
        {
            using (ManagementObject deviceObject = new ManagementObject(usbDeviceObject["Dependent"].ToString()))
            {
                // 检查设备ID是否与目标设备ID匹配
                if (deviceObject["DeviceID"].ToString().Contains(targetDeviceId))
                {
                    // 查询与此设备相关的USB接口
                    string usbControllerQuery = $"ASSOCIATORS OF {{Win32_USBController.DeviceID='{usbDeviceObject["Antecedent"].ToString().Split('=')[1].Trim('"')}}} WHERE AssocClass = Win32_USBControllerDevice";
                    using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 usbControllerSearcher = new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usbControllerQuery))
                    {
                        foreach (ManagementObject usbControllerObject in usbControllerSearcher.Get())
                        {
                            using (ManagementObject usbController = new ManagementObject(usbControllerObject["Dependent"].ToString()))
                            {
                                if (usbController["PNPDeviceID"].ToString().StartsWith("USB\\ROOT_HUB"))
                                {
                                    Console.WriteLine($"USB Device '{deviceObject["Name"]}' connected to:");
                                    Console.WriteLine($"  USB Root Hub: {usbController["Name"]}");
                                    Console.WriteLine($"  USB Root Hub DeviceID: {usbController["DeviceID"]}");
                                    Console.WriteLine($"  USB Root Hub PNPDeviceID: {usbController["PNPDeviceID"]}");
                                }
                            }
                        }
                    }
                }
            }
        }
    }

    // 暂停控制台以查看输出
    Console.WriteLine("Press any key to exit...");
    Console.ReadKey();
}
```

3. 运行程序,并将 `YOUR_DEVICE_ID` 替换为您要查找的USB设备的设备ID。输出将显示设备连接到的USB Root Hub(代表USB接口)。

请注意,此代码片段可能无法精确显示设备连接到哪个物理USB接口。然而,它可以显示设备连接到的USB Root Hub,这将帮助您找到设备连接到计算机的哪个USB接口。如果您的计算机有多个USB接口,您可以通过比较输出中的USB Root Hub的PNPDeviceID来找到对应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we-sieber.de/usbtreeview_e.html#download

下载这个工具看一下,肯定能获取到是在哪个端口 ...

这个软件不错,谢谢

楼主:
谢谢。我使用这段代码,在33行这句循环进不去

楼主:
3楼的代码可以用,我截取一部分测试可以获取USB设备的信息,但是不知道如何与电脑USB端口位置对应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Management;
using System.Text.RegularExpressions;
     /// <summary>
    /// 即插即用设备信息结构
    /// </summary>
    public struct PnPEntityInfo
    {
        public String PNPDeviceID;      // 设备ID
        public String Name;             // 设备名称
        public String Description;      // 设备描述
        public String Service;          // 服务
        public String Status;           // 设备状态
        public UInt16 VendorID;         // 供应商标识
        public UInt16 ProductID;        // 产品编号
        public Guid ClassGuid;          // 设备安装类GUID
    }

    /// <summary>
    /// 基于WMI获取USB设备信息
    /// </summary>
    public partial class USB
    {
        #region UsbDevice
        /// <summary>
        /// 获取所有的USB设备实体(过滤没有VID和PID的设备)
        /// </summary>
        public static PnPEntityInfo[] AllUsbDevices
        {
            get
            {
                return WhoUsbDevice(UInt16.MinValue, UInt16.MinValue, Guid.Empty);
            }
        }

        /// <summary>
        /// 查询USB设备实体(设备要求有VID和PID)
        /// </summary>
        /// <param name="VendorID">供应商标识,MinValue忽视</param>
        /// <param name="ProductID">产品编号,MinValue忽视</param>
        /// <param name="ClassGuid">设备安装类Guid,Empty忽视</param>
        /// <returns>设备列表</returns>
        public static PnPEntityInfo[] WhoUsbDevice(UInt16 VendorID, UInt16 ProductID, Guid ClassGuid)
        {
            List<PnPEntityInfo> UsbDevices = new List<PnPEntityInfo>();

            // 获取USB控制器及其相关联的设备实体
            ManagementObjectCollection USBControllerDeviceCollection = new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SELECT * FROM Win32_USBControllerDevice").Get();
            if (USBControllerDeviceCollection != null)
            {
                foreach (ManagementObject USBControllerDevice in USBControllerDeviceCollection)
                {   // 获取设备实体的DeviceID
                    String Dependent = (USBControllerDevice["Dependent"] as String).Split(new Char[] { '=' })[1];

                    // 过滤掉没有VID和PID的USB设备
                    Match match = Regex.Match(Dependent, "VID_[0-9|A-F]{4}&PID_[0-9|A-F]{4}");
                    if (match.Success)
                    {
                        UInt16 theVendorID = Convert.ToUInt16(match.Value.Substring(4, 4), 16);   // 供应商标识
                        if (VendorID != UInt16.MinValue && VendorID != theVendorID) continue;

                        UInt16 theProductID = Convert.ToUInt16(match.Value.Substring(13, 4), 16); // 产品编号
                        if (ProductID != UInt16.MinValue && ProductID != theProductID) continue;

                        ManagementObjectCollection PnPEntityCollection = new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SELECT * FROM Win32_PnPEntity WHERE DeviceID=" + Dependent).Get();
                        if (PnPEntityCollection != null)
                        {
                            foreach (ManagementObject Entity in PnPEntityCollection)
                            {
                                Guid theClassGuid = new Guid(Entity["ClassGuid"] as String);    // 设备安装类GUID
                                if (ClassGuid != Guid.Empty && ClassGuid != theClassGuid) continue;

                                PnPEntityInfo Element;
                                Element.PNPDeviceID = Entity["PNPDeviceID"] as String;  // 设备ID
                                Element.Name = Entity["Name"] as String;                // 设备名称
                                Element.Description = Entity["Description"] as String;  // 设备描述
                                Element.Service = Entity["Service"] as String;          // 服务
                                Element.Status = Entity["Status"] as String;            // 设备状态
                                Element.VendorID = theVendorID;     // 供应商标识
                                Element.ProductID = theProductID;   // 产品编号
                                Element.ClassGuid = theClassGuid;   // 设备安装类GUID

                                UsbDevices.Add(Element);
                            }
                        }
                    }
                }
            }

            if (UsbDevices.Count == 0) return null; else return UsbDevices.ToArray();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使用这段代码,在33行这句循环进不去

试了下确实不行。有个取巧的办法,楼上推荐的usbtreeview软件可以通过命令行后台直接输出报告文件,例如运行“usbtreeview.exe -R:123.txt”,会生成123.txt的文本文档。这样的话可以在C#程序中通过Process去执行运行程序命令,然后去解析生成的txt文件就能找到指定ID对应的端口了。
如果这方法不合适的话,可以用usbtreeview的源码改成一个C++的类库,然后用C#来调用生成的库dll,看了这源码感觉改起来挺麻烦,楼主如果有时间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确实不行。有个取巧的办法,楼上推荐的usbtreeview软件可以通过命令行后台直接输出报告文件,例如 ...

好的,感谢,现在使用3楼提供的链接里的代码,可以获取USB设备信息,就是不知哪个信息与电脑USB口有关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现在使用3楼提供的链接里的代码,可以获取USB设备信息,就是不知哪个信息与电脑USB口有关联 ...

找了一个开源代码,试了可以实现获取usb设备连接的端口。如图中,指定的usb设备连接到根集线器下的第10个hub下面的第一个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个开源代码,试了可以实现获取usb设备连接的端口。如图中,指定的usb设备连接到根集线器下的第10个 ...

用了这个源码,咋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这个源码,咋运行不了

通过调试发现 UsbDeviceWinApi.DeviceRegistryPropertyKeys.SPDRP_LOCATION_PATHS 的值是0x23 对应的value是false

网友D:
以前调试过HID设备,也是用的usb device tree。一个个的遍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调试过HID设备,也是用的usb device tree。一个个的遍历

请问下,如何获取USB位置路径?可以从以下代码中获取到吗?
ManagementObjectCollection PnPEntityCollection = new ManagementObjectSearcher("SELECT * FROM Win32_PnPEntity WHERE DeviceID=" + Dependent).Get();
                        if (PnPEntityCollection != null)
                        {
                            foreach (ManagementObject Entity in PnPEntityCollection)
                            {
                                Guid theClassGuid = new Guid(Entity["ClassGuid"] as String);    // 设备安装类GUID
                                if (ClassGuid != Guid.Empty && ClassGuid != theClassGuid) continue;

                                PnPEntityInfo Element;
                                Element.PNPDeviceID = Entity["PNPDeviceID"] as String;  // 设备ID
                                Element.Name = Entity["Name"] as String;                // 设备名称
                                Element.Description = Entity["Description"] as String;  // 设备描述
                                Element.Service = Entity["Service"] as String;          // 服务
                                Element.Status = Entity["Status"] as String;            // 设备状态
                                Element.VendorID = theVendorID;     // 供应商标识
                                Element.ProductID = theProductID;   // 产品编号
                                Element.ClassGuid = theClassGuid;   // 设备安装类GUID

                                UsbDevices.Add(Element);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何获取USB位置路径?可以从以下代码中获取到吗?

我不是通过WMI来访问的,直接调用Win32 API。具体可以参考一下电脑圈圈那本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调试发现 UsbDeviceWinApi.DeviceRegistryPropertyKeys.SPDRP_LOCATION_PATHS 的值是0x23 对应的valu ...

你用的什么系统?我在win10和win7上都测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系统?我在win10和win7上都测试没问题。

win10,也可能是我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