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彩串口屏怎么使用串口进行OTA?

楼主(2023-05-05):
公司选用了大彩的一款M型的七寸串口屏,结果卡在了OTA这里,问大彩的技术支持,他们不提供升级例程,只提供操作文档,结果文档第一步就无法走通,问了几次,客服就不耐烦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升级问题,论坛的大佬,有没有做过的,特此请教一下!

网友:
自己开发了呗
ota对方不配合  你有平台也够呛

网友A:
必选功能,不配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选功能,不配合。换。

已经立项再用了,所以这个功能必须得实现!

网友B:
如果是用lua 开发应用。参考一下
http_download(1,'http://downloadulr.com/file/bin','C:/DCIOT.PKG')
上面代码是通过http下载固件 保存到C盘根目录下。
可以在下载固件后,os.exit() 重启,会自动升级。 注意固件名称不要改[ DCIOT.PKG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lua 开发应用。参考一下
http_download(1,'http://downloadulr.com/file/bin','C:/DCIOT.PKG')
上 ...

非常感谢,我们用的是M型的屏幕。用的单片机串口给屏幕升级的,逛了半天,终于有点思绪了!

网友C:
屏幕不是把图文资源拷贝到sd卡
安装后就不动了么,还需要升级?

网友:
“大彩串口屏OTA升级”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D:
用串口更新,慢成狗,还不一定成功,
还是用SD卡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更新,慢成狗,还不一定成功,
还是用SD卡稳定一点

给客户装机后,在用SD卡就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不是把图文资源拷贝到sd卡
安装后就不动了么,还需要升级?

公司有升级需求,所以SD卡升级这个方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更新,慢成狗,还不一定成功,
还是用SD卡稳定一点

您升级成功过吗?慢点也不是问题

网友: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电脑设计好界面是用串口下载下去的, 但后来慢的离谱加上经常不稳定,打电话去问了,建议我用TF卡来烧录.后来就一直没有用串口来更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升级需求,所以SD卡升级这个方案不合适

所以我一般会留有插卡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一般会留有插卡的位置.

用了几家串口屏,以前是USB口插U盘升级,直接引出来USB线到壳体。还算方便。现在都改成TF卡了,升级屏的程序极其不方便,还要开壳插卡升级。因为都是给客户定制的产品所以经常更新程序,现在也没啥好办法。

网友F:
大彩他们家不是有专用的串口虚拟SD卡的吗

网友G:
他们家不同的模块协议完全不一样,,,还是只有找他们给协议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他们家不同的模块协议完全不一样,,,还是只有找他们给协议才行。。。

好像要1K 量,不过(有些客户特殊)可以定制。  串口下载模式也很慢。音频,视频文件下载失败的机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要1K 量,不过(有些客户特殊)可以定制。  串口下载模式也很慢。音频,视频文件下载失败的机会大 ...

只有不定制,,用他们既有的协议,几百片也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几家串口屏,以前是USB口插U盘升级,直接引出来USB线到壳体。还算方便。现在都改成TF卡了,升级屏的 ...

我们就是装机后,如果升级需要开壳升级,所以感觉很不方便!他们家远程升级是可选择的,可以升级页面,音频,lua程序这些,我们主要升级的bin文件也不大,一般也就 1M大小,所以时间上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家不同的模块协议完全不一样,,,还是只有找他们给协议才行。。。

找技术要升级程序,他们说不对外放...只给了一个升级过程中的log日志文件,让按照上面的步骤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找技术要升级程序,他们说不对外放...只给了一个升级过程中的log日志文件,让按照上面的步骤来! ...

不会给你升级程序,只给一个流程图相当于协议和log文件,
反正串口屏现场更改界面很麻烦。

网友I:
我都是SD卡升级的,如果楼主能找到好的方法,希望能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给你升级程序,只给一个流程图相当于协议和log文件,
反正串口屏现场更改界面很麻烦。 ...

关键是那个升级流程到处是问题,根本没办法向下走,我第一步发送准备升级指令后,屏幕都没给回复任何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彩他们家不是有专用的串口虚拟SD卡的吗

串口虚拟SD卡是什么?我们平时用的时候都是使用SD卡升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那个升级流程到处是问题,根本没办法向下走,我第一步发送准备升级指令后,屏幕都没给回复任何消息 ...

用串口屏就放弃升级吧,,,还是sd卡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SD卡升级的,如果楼主能找到好的方法,希望能分享一下

SD卡就是最推荐的方法,在装机后,无法进行SD升级的情况下,才选择的OTA;

网友J:
引用 楼主:
SD卡就是最推荐的方法,在装机后,无法进行SD升级的情况下,才选择的OTA; ...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通过加个SDIO总线切换开关。SD卡默认挂在MCU这边,写入升级文件后,切换到串口屏。重启串口屏,自动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通过加个SDIO总线切换开关。SD卡默认挂在MCU这边,写入升级文件后,切换到串口屏。重 ...

确实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