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子上加铜条的问题

楼主(2023-05-05):
为了降低大电流PCB的发热,需要在板子上合适的地方开窗、焊上铜条,但是裸露的铜条会不会带来触电的风险(尤其当电流很大的时候),是否要做进一步的处理?比如给铜条涂一层绝缘层之类的

网友A:
漏电主要看介质和间隙,看具体应用方式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触电跟大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主要看介质和间隙,看具体应用方式

当然可以再设计个绝缘外壳套在外面,就怕有人拆开来还徒手摸......

网友:
有些铜条是模具冲压折弯后在注塑模具里被包裹在塑料里的
编辑补充:一般不紧贴PCB大面积焊接(那样还有膨胀系数问题),是立起来与PCB有一定间隔的,想插件一样,只在需要连接的地方插入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再设计个绝缘外壳套在外面,就怕有人拆开来还徒手摸......

摸线路板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多高电压啊?又是高压又是大电流的话,不适合用PCB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触电跟大电流有关

前几天快手上的李论科学讨论电死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底下一堆人认为是电流,因为可以低电压大电流,我回复“欧姆要起来修改定律了”,结果被一堆人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快手上的李论科学讨论电死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底下一堆人认为是电流,因为可以低电压大电流,我 ...

确实是电流吧。。。只是人体的阻抗,没有足够的电压,产生不了足够的电流。。

比如36-48V电压在正常干燥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两只手都是湿的,这是36V也可以把人弄得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快手上的李论科学讨论电死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底下一堆人认为是电流,因为可以低电压大电流,我 ...

没看到具体的讨论。但我也给学生说:吓人的是电压,杀人的是电流。但我懂你说的意思,也懂欧姆定理

网友E:
是电流杀人,高压电棒,电蚊拍,都是高压,没看点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电流吧。。。只是人体的阻抗,没有足够的电压,产生不了足够的电流。。

比如36-48V电压在正常干燥 ...

我觉得正确的解释应该是:
电压导致电流,具体电流多大看电压和人体电阻。
电流导致做功和发热破坏人体细胞。
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凶手,那应该是功和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电流杀人,高压电棒,电蚊拍,都是高压,没看点死人。

这种电压虽然高,但储存的能量非常少。
刚放电时电流也是很大的(怎么也要符合欧姆定律吧),但持续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导致做的功不足以破坏细胞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压虽然高,但储存的能量非常少。
刚放电时电流也是很大的(怎么也要符合欧姆定律吧),但持续的时 ...

除了被高压烧成灰那种,大部分电击寄了的原因是心脏窦房结发出的心律电信号受外来电流干扰导致心房心室无法按顺序收缩形成血液循环。只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因为人表面导电性差所以电压不够是无法产生足够的干扰电流。但如果体表有汗、有流血伤口、有针刺入等情况,只需要很小的电压产生了流经心脏的电流,人就可能寄。所以像电棍之类的,电压虽然高,但因为电流只在它两个电极间流过,不经过心脏就不会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