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对讲方案

楼主(2023-05-06):
        最近要评估一个项目,里面有个需求,就是要通过USB接口来接入PAD来实现对讲。要求该方案的是免驱的USB接口,接上喇叭能播放声音,也能收集声音。类似USB声卡(带麦克风)。对这个方面不熟,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需求:芯片价格在3块钱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需求:芯片价格在3块钱左右。

这种价格还有要求,除非量很大,很大,要不然不太好搞。

网友B:
不就是USB声卡吗,芯片3元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USB声卡吗,芯片3元差不多。

有推荐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价格还有要求,除非量很大,很大,要不然不太好搞。

量不大。对音质没啥要求。

网友B:
CM108啊,你什么系统?

-----
CM108有GPIO,可以用做你的业务按钮,然后系统上做守护进程,循环读取GPIO状态判断用户是否呼叫。
这个芯片有不少兼容的PIN2PIN的芯片,记得价格也就是三四块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108啊,你什么系统?

-----

谢谢。我去看看。
安卓和WINDOWS两个系统都需要。

网友:
省去语音芯片,直接用STC单片机实现播放语音     用STC8H8K64U 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