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好便宜啊,长江存储真牛?

楼主(2023-05-06):
499 2TB
机械硬盘2TB也是这个价。。。

楼主:
以前2TB得3000。市场直接被搞烂。

网友A:
我三月中旬买的 NVMe 接口 1TB 致态,是 419 元。这简直了……

网友B:
莫非是Q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QLC?

QLC现在已经很可靠

网友D:
我买了两个2T的SATA固态组RAID0,花了约1K,专门用作下载。
标称1200TB寿命,质保5年,在京东店家自营店买。
PT下载随便拉。
没了烦人的硬盘叽叽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QLC?

只要便宜,啥LC都香

网友E:
装NAS上可以吗?可靠不?

网友:
我都用三星的,怕这些产品日后出点问题丢失数据。

网友:
手机的128G、256G、1TB....那价格翻几番了!
我买了质态和英睿达....512GB。...1tb  感觉都够了。

网友:
固态确实已经很可靠了,配了两个电脑,都是固态没问题,机械硬盘反而频繁掉盘

网友F:
我买的都是三星的mlc的,256g,512g,1T
好象当时买的价格都在2k以上....

网友G:
三星得0E门事件,还是有点不够可靠,我换了铠侠

网友:
前几天刚攒了一个电脑。爱国者2T,589.

网友:
便宜固态当个仓库盘挺好的。现在价格真是香。不过高强度用的话,体验上固态的确没有机械稳,固态掉盘的确不爽。机械坏之前基本都有预兆。固态一点也没有。现在电脑都是用固态当主盘了吧,机械基本都是仓库盘用了。

网友:
你这价格还是高了,前几天能做到449,有一个-50的券用上就449

网友H:
长江存储是买来的技术吗?还是自研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长江存储是买来的技术吗?还是自研的

具有绝对竞争力的核心工艺技术“xtacking”是自研的。

有一说一,我们总是要感谢长江存储,让我们能够买到价格便宜的世界各品牌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有绝对竞争力的核心工艺技术“xtacking”是自研的。

有一说一,我们总是要感谢长江存储,让我们能够买 ...

厉害了。技术创新

网友:
没内存缓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QLC现在已经很可靠

qlc广东夏天拆下来放几个月大概率会丢数据了。。。这玩意只适合常年长时间通电使用,不能用来存冷数据。

网友K:
手头将近100T的机械企业级盘,氦气盘。。。。。。

现在很少看姐姐了,姐姐都住不了的感觉了。

网友:
有点疑惑。之前不是说长江存储被制裁了嘛,怎么还有这么多产量,不懂,求知情人讲解

网友L:
这些小牌子的盘比致钛自己的盘还便宜,如何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有绝对竞争力的核心工艺技术“xtacking”是自研的。

有一说一,我们总是要感谢长江存储,让我们能够买 ...

我用固态当系统盘。弄了4个机械硬盘塞电脑里当资料和定期备份盘。够用了。

网友M:
我备份买500g二手盘,才20一块,一存一备,双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些小牌子的盘比致钛自己的盘还便宜,如何能做到

这个我听说过。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长存流出的次品。不推荐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个2T的SATA固态组RAID0,花了约1K,专门用作下载。
标称1200TB寿命,质保5年,在京东店家自营店买 ...

我也打算搞两个,上RAID1。不过用的GEN10 -不知道用2.5转3.5的转接盒是否可以

网友:
Ssd下电影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备份买500g二手盘,才20一块,一存一备,双保险

我也买了好几块一样的二手500g机械盘备份用

网友:
年初买的600

网友N:
目前硬盘数据恢复利润高,一个1T的机械盘数据恢复收费700元,恢复不出来不收钱,相当于买2个全新2T盘的价格。所以作为数据备份用的话,买2手盘一定要慎重。

网友O:
内存条,TF卡,SSD   M2都是历史最低价,还在降价

64G TF卡,头部大品牌,21元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备份买500g二手盘,才20一块,一存一备,双保险

20年后,卖废品都不止20了,这么一大块铝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三星得0E门事件,还是有点不够可靠,我换了铠侠

三星的固态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固态硬盘,没有之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固态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固态硬盘,没有之一。

我也是看本坛讨论三星0E门事件的帖子时,我才注意去看我自己的两个SSD980硬盘,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盘有问题。

刚好这个硬盘没有过保,我要求狗东直接换新!一开始狗东说只能维修,后来寄过去之后,售后那边还是直接给我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个2T的SATA固态组RAID0,花了约1K,专门用作下载。
标称1200TB寿命,质保5年,在京东店家自营店买 ...

colorful牌固态盘?

网友P:
引用 网友J:
qlc广东夏天拆下来放几个月大概率会丢数据了。。。这玩意只适合常年长时间通电使用,不能用来存冷数据。 ...

优盘,固态硬盘,tf卡长期插电开机电脑上数据就不会挥发吗?还是只通电电脑不开机也可以,nand flash的数据控制器会自己刷新吗。

我的生活经验总结是固态存储插电工作只会数据访问时候做校验,然后快发现问题就修复数据了,给人感觉就是不关机就数据不丢失,实际flash漏电变大一样会丢失数据。曾今遇到rs mmc还有tf卡放手机长期工作一样不关机数据也会部分乱码损坏的情况。还有就是三星 tlc 64g tf断电放久了再写入会很缓慢,读取也会变得困难,这说明格式化那个时刻空白的flash就开始漏电了,写入的文件写入空白的地方就按照格式化那个时候开始计算挥发时间,后面覆盖写入的数据也是单元拔除开始那个时刻开始挥发的。

虽然现在tlc自己盘价格很口水,但是128与256mlc的固态依然优势明显,最大特点就是电脑长期断电开机硬盘性能不会有变化,tlc就明显长期电脑几个月不开机第一次开机会系统卡顿要工作一段时间才恢复正常,这绝不简单的系统更新造成的问题,明显硬盘响应出现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都是三星的mlc的,256g,512g,1T
好象当时买的价格都在2k以上....

现在三星mlc买不到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内存条,TF卡,SSD   M2都是历史最低价,还在降价

64G TF卡,头部大品牌,21元 ...

朗科的tf卡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手头将近100T的机械企业级盘,氦气盘。。。。。。

现在很少看姐姐了,姐姐都住不了的感觉了。 ...

100T氦气盘,12个8t盘,平时找数据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朗科的tf卡质量很差

朗科就是垃圾,就凭U盘专利活着的公司,现在这个专利也失效了。
有了这个专利后就不思进取,靠四处打官司活着。

网友S:
有什么性价比高的盘推荐吗?
也不装重要的东西,准备装装游戏电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些小牌子的盘比致钛自己的盘还便宜,如何能做到

有很多“地下”产业链的。
之前玩SLC优盘买过叫大S的芯片(镁光的次品,然后在芯片上打一个大的S,再流到市场),1GB才100多。而同时期我公司用的SLC 1GB正品要1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看本坛讨论三星0E门事件的帖子时,我才注意去看我自己的两个SSD980硬盘,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盘有问 ...

oe of确实说明有数据校验发现问题,这个在tlc很常见了,在mlc少见 。 现在买tlc固态很划算,mlc开始成为稀缺品了,mlc绝不会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什么性价比高的盘推荐吗?
也不装重要的东西,准备装装游戏电影的

凯侠目前综合最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朗科就是垃圾,就凭U盘专利活着的公司,现在这个专利也失效了。
有了这个专利后就不思进取,靠四处打官司 ...

怀疑朗科的颗粒用的都是黑片,质量跟小作坊差不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看本坛讨论三星0E门事件的帖子时,我才注意去看我自己的两个SSD980硬盘,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盘有问 ...

你是狗东高级会员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怀疑朗科的颗粒用的都是黑片,质量跟小作坊差不多

优盘都是nand flash质量筛选接近淘汰的颗粒做的,就差一口气歇菜的flash。优盘还是自己用emmc做,连续写入速度就是梯形,tlc就是锯齿,slc直线全盘到底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你是狗东高级会员么

十万哥你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看本坛讨论三星0E门事件的帖子时,我才注意去看我自己的两个SSD980硬盘,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盘有问 ...

0E是什么事件啊?
我都是买的pro的,也有这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三星mlc买不到了

是的,好象都是TLC了,三星的确实是可以,从最开始的830 pro,一直用到现在,没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E是什么事件啊?
我都是买的pro的,也有这问题吗?

你是用980或者980Pro的话,建议也查一查,就是用我截图的两个软件测一测。

860EVO、 870EVO倒是没发现问题,使用时间还长。就是这个用了没多久的980出问题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我三月中旬买的 NVMe 接口 1TB 致态,是 419 元。这简直了……

竟然敢买致态,有亲戚买的装成移动硬盘用,已经出现两次在电脑(MAC)上掉盘的现象,一次用windows重新格式化救了回来,一次是在windows上只是显示盘有异常,修复后windows不再有异常提醒,我估计会有更多次异常的发生
致态固态在第一次帮忙修复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能够升级的固件,而导致出现问题的很大关系就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朗科的tf卡质量很差

一线头部品牌,金士顿,铠侠,闪迪,三星,雷克沙勉强

金士顿都是水货渠道来的,重新包装,最便宜,三星最贵。

网友:
引用 网友T:
竟然敢买致态,有亲戚买的装成移动硬盘用,已经出现两次在电脑(MAC)上掉盘的现象,一次用windows重新格 ...

固态硬盘放硬盘盒做优盘一定要先安全删除后拔出,固态硬盘有大容量写缓存的不安全删除会出现数据丢失,这个比优盘更加容易丢失数据,优盘只要写入灯不闪烁就可以直接拔,固态硬盘即使系统没有写入操作但是硬盘主板的主控依然自己有其它操作的,比如把模拟slc里面的数据转移到tlc数据区域

网友Q:
引用 网友T:
竟然敢买致态,有亲戚买的装成移动硬盘用,已经出现两次在电脑(MAC)上掉盘的现象,一次用windows重新格 ...

重新格式化救了回来,只救回硬盘,数据救不回来?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优盘都是nand flash质量筛选接近淘汰的颗粒做的,就差一口气歇菜的flash。优盘还是自己用emmc做,连续写 ...

你的优盘自己买主控,买存储芯片,自己焊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用980或者980Pro的话,建议也查一查,就是用我截图的两个软件测一测。

860EVO、 870EVO倒是没发现问 ...

我的是970 pro 1T, 980 pro 1T是TLC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优盘,固态硬盘,tf卡长期插电开机电脑上数据就不会挥发吗?还是只通电电脑不开机也可以,nand flash的数 ...

sd卡/tf卡确实不会自己校验,但是用tlc/qlc的ssd通电闲时真的是有自主校验的。还有,nand在通电时漏电确实会小一些,而且根据数据,通电时温度升高能降低误码率。存放时则是温度越低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朗科就是垃圾,就凭U盘专利活着的公司,现在这个专利也失效了。
有了这个专利后就不思进取,靠四处打官司 ...

朗科的东西确实差,我都是避开的。他们好像还有朗科大厦可以出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970 pro 1T, 980 pro 1T是TLC颗粒

你这个盘没有这个0E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T:
竟然敢买致态,有亲戚买的装成移动硬盘用,已经出现两次在电脑(MAC)上掉盘的现象,一次用windows重新格 ...

USB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盘没有这个0E问题

980 pro已经不是mlc颗粒了
我的970 pro还是mlc
我的为何三星的软件没法测试?

网友:
读速高达 480M/S   这广告怎么发得出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的优盘自己买主控,买存储芯片,自己焊么

十万哥 换ID和头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十万哥你好

只需要一句话,大家都能看出十万哥的风格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看本坛讨论三星0E门事件的帖子时,我才注意去看我自己的两个SSD980硬盘,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盘有问 ...

你的人1tb缺斤少两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人1tb缺斤少两的呢?

我两个980都是显示一样的容量,并没有1024

网友:
刚买了个恺侠1T的379,确实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不足吧?

我认为不是,usb线是直接接的电脑,使用的也是C对C的短线,这个掉盘问题搜索了一下,有很多人都有反馈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重新格式化救了回来,只救回硬盘,数据救不回来?

数据没恢复,盘是救回来了,幸运的是该盘里的数据在电脑上都还有一份

网友:
那些2T或者1T的NVME是带板上缓存的?
因为必须用Win7,但Win7不支持HMB技术,所以最好找带缓存的NVME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看本坛讨论三星0E门事件的帖子时,我才注意去看我自己的两个SSD980硬盘,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盘有问 ...

我也有两个一直在使用的980,今天就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目前硬盘数据恢复利润高,一个1T的机械盘数据恢复收费700元,恢复不出来不收钱,相当于买2个全新2T盘的价格 ...

700不算高
不知道恢复概率大不大
如果  恢复失败
是不是意味着永久失败(破坏性恢复 )

网友U:
用固态就不要想数据安全的事情,反正便宜,多买几个备份。刚入一个宏碁的2T NVME,500元。香。也是长江存储的片子,比长江的致太固态还便宜。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三星得0E门事件,还是有点不够可靠,我换了铠侠

目前为止,我认为的民用固态只有两种,一种是三星固态,一种是其它固态。

可能是我狭隘了,自从以前图便宜用过intel及c开头的那个啥品牌坏了连数据都无法导出后,就从此只买三星固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目前为止,我认为的民用固态只有两种,一种是三星固态,一种是其它固态。

可能是我狭隘了,自从以前图 ...

我也只用三星,上次买了笔记本原配512g的ssd,也给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目前为止,我认为的民用固态只有两种,一种是三星固态,一种是其它固态。

可能是我狭隘了,自从以前图 ...

没碰到这个问题前,我也是无脑买三星固态

网友:
我东芝的用了7年了,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用固态就不要想数据安全的事情,反正便宜,多买几个备份。刚入一个宏碁的2T NVME,500元。香。也是长江存储 ...

509还带缓存,京东保5年,这个看起来挺不错,比铠侠RC20 2T的便宜250多块钱

网友W:
操,我这戴尔随机固态品牌忆捷一年未到,掉盘,BIOS里时有时无的,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操,我这戴尔随机固态品牌忆捷一年未到,掉盘,BIOS里时有时无的,搞死了

盘被掉包过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V:
目前为止,我认为的民用固态只有两种,一种是三星固态,一种是其它固态。

可能是我狭隘了,自从以前图 ...

intel的傲腾盘,比三星的还nb,PB级别的写入寿命~~~

但是估计贵,还有推广不好吧,一直不见得知名度上来

网友:
刚确认了,是经销商加的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K:
intel的傲腾盘,比三星的还nb,PB级别的写入寿命~~~

但是估计贵,还有推广不好吧,一直不见得知名度上来 ...

嗯嗯,不过傲腾一般个人不会去选用,就是贵。。所以才说民用级的,如果企业级的,那选择多了,本身intel的随便一个企业级盘都吊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NAS上可以吗?可靠不?

同问,打算癍在群晖上

网友:
12年买的三星固态128G,中间发现稳定,后面一直买三星的其他固态。
现在这些硬件逐渐退役到其他主机或亲戚家发光发热,不过依然坚挺,搞得我都不好意思直接退役掉。

一直用三星的,后面给了些国产PT系列的,性价比真是高,读写速度也刚刚的。

倒是机械硬盘,用着用着坏了好几个了,这个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