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安全工作电压36V的,100mA的DCDC芯片

楼主(2023-05-06):
如题,需要一个将电压24--36V降至5V的DCDC芯片(耐压是不是得接近60V?),100mA就够了,空间有限,芯片可输出电流不要大了,否则电感太大,可靠性第一,希望是国外大公司的产品,价格四块钱以下可以接受,请推荐一下,国产的除非非常可靠,否则就算了吧,

网友:
直接去TI选型吧
或者去ADI看看linear的

网友:
chatgpt的回答  请自行分别  后果自负
以下是几个可靠的、安全的、工作电压为36V、输出电流为100mA的DC-DC芯片:

1. LM2675M-ADJPB:这是一款具有可调输出电压的DC-DC芯片,可以在3V至40V的输入电压下工作,输出电流为1A。它具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过电压保护等功能,可以保证电路的安全性。

2. LM2675M-5.0PB:这是一款固定输出电压为5V的DC-DC芯片,可以在3V至40V的输入电压下工作,输出电流为1A。它也具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过电压保护等功能,可以保证电路的安全性。

3. LM2675M-3.3PB:这是一款固定输出电压为3.3V的DC-DC芯片,可以在3V至40V的输入电压下工作,输出电流为1A。它同样具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过电压保护等功能,可以保证电路的安全性。

4. LM2675M-12PB:这是一款固定输出电压为12V的DC-DC芯片,可以在3V至40V的输入电压下工作,输出电流为1A。它同样具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过电压保护等功能,可以保证电路的安全性。

以上是一些可靠的、安全的、工作电压为36V、输出电流为100mA的DC-DC芯片推荐。在选择芯片时,请根据您的具体应用需求进行选择,并注意芯片的工作电压、输出电流和保护功能等方面的特点。

网友:
芯龙 的看看,价格比TI实惠.

网友A:
工作电压36V , 保险的话 DCDC  最大输入要   36Vx2  或者 36V*1.5

否则现场一个浪涌, BBQ 了

网友:
这款就很好,LM5007MM/NOPB, 降压型 输入9V~75V 输出2.5V~73V 500mA

网友:
OB2107MP,同步整流方案,不需要外部续流二极管,可以省点空间,工作频率200KHz以下,电感体积不算太小,但EMI好过。
耐压80Vmax,最大输入电流200mA,SOT23-6封装。价格几毛钱。

网友B:
MP2456
4mm x 4mm的电感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36V , 保险的话 DCDC  最大输入要   36Vx2  或者 36V*1.5

否则现场一个浪涌, BBQ 了 ...

一般就选1.5倍电压够了,另外输入端接TVS,基本没出现过啥问题。

网友:
国产用芯龙的挺靠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2456
4mm x 4mm的电感都够了

常用这个芯片,好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用这个芯片,好用的很

是的,方案成熟,质量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