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sc连不上远程服务器,用什么办法可以重启服务器?

楼主(2023-05-06):
不知道为何有时候mstsc会出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叫人外面拉闸再合闸

网友B:
我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法。保证能解决楼主的问题。我的3台家用文件备份服务器就是这样使用的,死机了我也能远程方便的重启。

但楼主得承认,你就是 Frans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法。保证能解决楼主的问题。我的3台家用文件备份服务器就是这样使用的,死机了我 ...

惊现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人外面拉闸再合闸

来电重启有时候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法。保证能解决楼主的问题。我的3台家用文件备份服务器就是这样使用的,死机了我 ...

不对啊,他一直换ID在进化

meerlin是第一代
Franso是第二代
hftlg即将成为第三代

网友D:
我是增加了一个可以wifi远控的智能插座,如果重新上电还不能解决的话,那估计只能现场处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他一直换ID在进化

meerlin是第一代

你记得真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电重启有时候无效

所有的方法都有可能无效, 那你还来问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增加了一个可以wifi远控的智能插座,如果重新上电还不能解决的话,那估计只能现场处理了吧。 ...

笔记本电脑有电池,要这么用是不是只有把电池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有电池,要这么用是不是只有把电池拔掉了

对于BIOS没自动开机功能的电脑,有个凑合用的方法。适合电脑不关机情况:在计划任务中,可添加1个或2个,定时重启电脑的任务。需要时配合自动登陆网络的脚本(如校园网)。基本上重启后的电脑,无打开较多应用时,远程是不易失败的。教小孩在学校如此用法1-2年了,实际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法。保证能解决楼主的问题。我的3台家用文件备份服务器就是这样使用的,死机了我 ...

楼主看到了,不回复,我觉得就是默认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电重启有时候无效

我知道为什么无效,也知道解决方法。

只要你回答我上面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有电池,要这么用是不是只有把电池拔掉了

你的表情包出卖了你

网友F:
之前的电脑无线网卡经常掉,下载东西很烦躁,后来找了个软件,一旦下载速度连续5分钟低于100K就重启。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服务器一段时间没有连接就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表情包出卖了你

是他专用表情,其他坛友严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电脑无线网卡经常掉,下载东西很烦躁,后来找了个软件,一旦下载速度连续5分钟低于100K就重启。是不 ...

你这是重启路由器,还是重启电脑?
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