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猴金属3D打印后,可以直接进行CNC加工吗?

楼主(2023-05-06):
做了几次不锈钢316L的3D打印件,密度和结构受力还不错,就是精度和粗糙度差了一点。如果3D打印后,能提供一次部分精加工就完美了,这样回来的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A:
搭车问:不锈钢316L的3D打印的价格怎样算?

网友B:
怎么加一个精加工方式? CNC一下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不锈钢316L的3D打印的价格怎样算?

按g 算, 2.2 /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一个精加工方式? CNC一下还是

他的意思是:3D打印后,再使用CNC做表面和精度处理。

网友C:
不锈钢316L都可以3D打印,这么硬的金属,感觉好牛逼的技术啊,能发个打印出来的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一个精加工方式? CNC一下还是

是的,对有精度要求的型腔再进行CNC一下。

网友:
CNC 加工的价格有没有大概的计算方式,想先初步了解一下,再考虑是否用CNC 。

网友:
感兴趣,楼主发张图片看看效果话,话说三维猴的客户晒单能不能加个按照产品分类筛选的功能,巴拉半天没找到不锈钢打印的晒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316L都可以3D打印,这么硬的金属,感觉好牛逼的技术啊,能发个打印出来的照片看看吗? ...

3D打印和材料硬度关系不大,不锈钢和钛合金的低导热性使得这些材料成为激光烧结3D打印的首选材料。

网友: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想探索的方向,很多深腔件其实用CNC不一定比3D金属打印成本低,但金属3D打印的光洁度达不到要求,如果能把金属打印和CNC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来服务客户,提供 性价比 和 光洁度都能达到要求的产品;

网友:
3D金属打印前就可能需要考虑留一些余量和定位方式来实现CNC的精准定位 和 光刀,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很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