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30 DMA 通道如何重映射

楼主(2023-05-06):
如题:我用030C8T6 的DMA 通道1(默认) 做ADC转换结果,可以正常得到想要的数值。但是把通道1改成通道2,重映射也改了,但是没反应,代码如下: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0)    //((unsigned long)0x4001244C)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wAdc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DMA_RemapConfig(DMA1, DMA1_CH2_ADC);                                                      // 增加这两条重映射,但是都没反应
    SYSCFG_DMAChannelRemapConfig(SYSCFG_DMARemap_ADC1,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PCLK_Div4);

        ADC_DeInit(ADC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hannelConfig(ADC1 ,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 , ENABLE);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void AdcInitial(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更改DMA的地址时,需要先关DMA通道使能,再改地址,手册中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DMA的地址时,需要先关DMA通道使能,再改地址,手册中有说明。

多谢回复,我试过将    DMA_RemapConfig(DMA1, DMA1_CH2_ADC); SYSCFG_DMAChannelRemapConfig(SYSCFG_DMARemap_ADC1,ENABLE);放到最顶上,也是一样没反应

网友A:
我用的LL库,是这个语句
LL_DMA_EnableStream(dma,dma_chx);

网友:
这活可以交给chatg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LL库,是这个语句
LL_DMA_EnableStream(dma,dma_chx);

我用的是标准库,但是怎么弄都不行,只要切换通道就不可以

网友A:
你对着寄存器手册查一下吧,很好找的。
尽量不要依赖库,出问题了对着手册一调试就找出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着寄存器手册查一下吧,很好找的。
尽量不要依赖库,出问题了对着手册一调试就找出原因了。 ...

是的,关于DMA的所有原始寄存器,跟详细介绍,我都看了。SYSCFG->CFGR1 的第8位置1 就是切换到通道2,如果清零就默认是通道1

网友B:
最近STM32F030用了cubeMX生成LL库,跟标准库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STM32F030用了cubeMX生成LL库,跟标准库很接近

我折腾了很久了,还是切换不了通道。没用过cubeMX,我用cubeMX试试,看看怎么样,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