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专家都无法解释这颗螺丝怎么放进去的

楼主(2023-05-06):
【机械专家都无法解释这颗螺丝怎么放进去的,这是什么设计?什么原理?-哔哩哔哩】 https://b23.tv/6WIeWmn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3zXEenSy7M_4524caYhaA
提取码:9912
(67.2mb)

网友:
评论:肯定是趁螺丝小时候放进去的

网友A:
4.8级螺丝是比较软的,而且4个只有这一个是这样的,空间差的不多,前端螺纹有一定的损坏,弯螺丝或锤进去的概率非常高。
变形不严重的情况下拧紧可以自然让螺丝变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级螺丝是比较软的,而且4个只有这一个是这样的,空间差的不多,前端螺纹有一定的损坏,弯螺丝或锤进去的 ...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级螺丝是比较软的,而且4个只有这一个是这样的,空间差的不多,前端螺纹有一定的损坏,弯螺丝或锤进去的 ...

前端螺纹有一定的损坏?  如果真的砸进去,估计损坏会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端螺纹有一定的损坏?  如果真的砸进去,估计损坏会非常明显。

视频里有些角度能看出来的,不明显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差的角度不多不需要太大的变形量;
二是因为这种铸件上的孔一般都比螺纹规格大很多;
三是因为尽管是4.8级但铸件也很容易被破坏;
所以应该是在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形和破坏的情况下,螺纹部分稍有弯曲和破损并削掉了一小部分铸件孔沿材料,被搞了进去,然后受到拧紧时力的影响重新被拉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材料不足情况下的紧急维修。

现在某地区的机械产品也有拧不进去就当钉子硬敲的情况(我就不地域黑了),所以也不能排除是素质很差的装配者干的好事。

网友:
大力出奇迹,敲进去的,背母安装方式,就是螺丝选的太长了

网友:
螺丝碾牙都到螺帽根部那里了。一般来说,螺丝根部至少会余有一丝的不加工空间。
另外,螺帽那里还能够看见一个圆圈的纹路。

我觉得是"螺母"与"无头螺丝"通过某种焊接工艺做成了一根有螺帽的螺丝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铸造的时候事先放进去的。比如,事先放在翻砂的砂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