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寸屏,怎样能配上外壳

楼主(2023-05-06):
4.8寸屏,无按键,怎样能配上外壳?做成手持设备户外使用

网友A:
SW画好图,3D打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画好图,3D打印吧

能否找到成品外壳用

网友:
5寸的那种公模,然后做个PC面板限制成4.8寸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