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国产MFRC522可以全兼容恩智浦的?

楼主(2023-05-07):
背景

我近日尝试做了一个读IC卡的测试板子,使用恩智浦MFRC52202HN1已经测试过了,使用SPI通信ok,读卡距离也能达到4、5厘米,够用了。

为降低成本,我想找一个便宜的国产替代,于是在同一板子上尝试安装上杰盛微的MFRC522,却发现不能正常工作了。

用杰盛微遇到的问题

问题表现为:

在尝试与卡通信时读取CommIrqReg(0x04)寄存器,期望在25ms超时时间内获得一个有效返回(即判断RX的相应为是否被置1, 即接收完毕),但是得到的返回却始终是0x04。我加大了几十倍等待时间也没有用。

我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SPI通信是正常的,与芯片的交互有去有回没啥问题;读取芯片型号版本(VersionReg寄存器)得到的是0xb2(恩智浦是0x92,复旦微应该是0x88?没试过)。

需要的帮助

有没有可以完全兼容的国产替代推荐?稍微改改代码也无所谓,但是至少要有资料。

现在用杰盛微的遇到的问题无法解决,我觉得就是因为缺少资料无法继续调试造成的。

我看到还有复旦微的FM17522应该可以替代,但是应该厂家已经不怎么推了吧?还有WS1850S,看引脚兼容也是兼容的,但是我怕贸然去试又撞墙。

网友A:
恰好最近做了一个项目也用了这个,淘宝模块都很便宜,五六块有一大堆,某松的店铺那个才三块多!!
查了下芯片价格,原装全新好像4块多,然后有台产和国产,国产的不到2块钱。
我感觉这款东西,国产货应该是程序都不用改,性能可能有点差异,所以其他国内大厂都没推这一块了。淘宝那些模块可能都是用的国产芯片才这么便宜
我这个项目价格不敏感,所以是直接上模块的。如果我价格敏感,试试买点国产芯片看是不是程序都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最近做了一个项目也用了这个,淘宝模块都很便宜,五六块有一大堆,某松的店铺那个才三块多!!
查了下 ...

我淘宝翻了几页也没有找到某松的店铺是哪个店铺……

能不能再提示一下?

或者告诉我芯片型号我直接试试芯片。

我也对价格不敏感,我就是爱折腾。

网友B:
复旦微的175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淘宝翻了几页也没有找到某松的店铺是哪个店铺……

能不能再提示一下?

非广告,坛友自行鉴定,我也没有买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1#detail
以下一家卖芯片的我经常光顾的,非广告,坛友自行鉴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同样一家店也有楼上说的复旦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
Si522,有没有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广告,坛友自行鉴定,我也没有买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569872206&ali_refid=a3_4 ...

收到,谢谢!

后面这家我也买过几次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旦微的17550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国产的真心不推荐
国产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当数量大点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板子的读卡距离短
还有特别容易坏,这个是使用的客户告诉我的
后来还是换回了原装进口,客户再也没反馈过啥问题

网友C:
我用SI523 感觉还行 ,之前的RC522代码不需要改可以直接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SI523 感觉还行 ,之前的RC522代码不需要改可以直接跑

正想用这个芯片  能否发个底层驱动,省的我在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SI523 感觉还行 ,之前的RC522代码不需要改可以直接跑

我看门禁上好像都是使用的stm8s003+好像是LM258 然后一大圈铜线圈,不知道他那个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I523 感觉还行 ,之前的RC522代码不需要改可以直接跑

我看过几个设计,RX信号引入的地方不一样,如下图我用黄色标出的A、B、C、D4个地方:
我至少见到从A、B、D三个地方的。

所以从TX1和TX2都是可以的吗?

从芯片引脚分布来说,从TX2更方便一点,但是datasheet中都是从TX1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想用这个芯片  能否发个底层驱动,省的我在折腾了

官方有配置软件,可以直接输出驱动代码,挺方便的,软件名称Si523Studio,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方有配置软件,可以直接输出驱动代码,挺方便的,软件名称Si523Studio,你可以试试

这个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多远距离可以刷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过几个设计,RX信号引入的地方不一样,如下图我用黄色标出的A、B、C、D4个地方:
我至少见到从A、B、 ...

C 点那里连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 点那里连接也是可以的

NXP的datasheet中连接的是B点,那D点可不可以呢?

连A点和B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NXP的datasheet中连接的是B点,那D点可不可以呢?

连A点和B点有什么区别?

印象中,B 和 D 两个位置,读写卡的距离会稍微远一点,3~5mm 的样子吧。
B点位置,布线要打过孔。C 点位置,最容易布线;其次是 D 点位置。
你们可以打样回来测一下,也不麻烦,4 个点都打样一版,PCB 改起来也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多远距离可以刷上

目前用着还行 M1卡5厘米左右,身份证这种的3CM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着还行 M1卡5厘米左右,身份证这种的3CM左右

Si523 芯片还是nxp的

网友:
MS520,直接用MFRC522的程序就行读卡效果比瑞盟给的程序要好。ms520只有spi接口,我们采购价3.55含税。ms523有spi iic uart三种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看门禁上好像都是使用的stm8s003+好像是LM258 然后一大圈铜线圈,不知道他那个怎么实现的 ...

id卡125k载波的,本坛老陈发的有mega8的电路和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id卡125k载波的,本坛老陈发的有mega8的电路和程序。

mega8好多年前用过这个芯片  非常有年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B 和 D 两个位置,读写卡的距离会稍微远一点,3~5mm 的样子吧。
B点位置,布线要打过孔。C 点位 ...

用NXP的芯片实测D点可以,读卡距离没问题,走线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523 芯片还是nxp的

Si523

楼主:
我用手头现有的WS1850S替换nxp MFRC52202NH1测试成功。

相同的PCB上,二者读卡距离也一致,不分胜负。

(我的测试仅到读取到物理卡号为止)

网友D(2023-07-12):
引用 网友C:
我用SI523 感觉还行 ,之前的RC522代码不需要改可以直接跑

用si523软件生成的 程序可以正常使用吗?

操作流程是图片这个步骤吗? 是不是每次读完卡,都要从1-9 重新执行一遍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si523软件生成的 程序可以正常使用吗?

可以,测试过 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试过 可以直接用

好的 今天打个mcu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