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学习python,练手做了一款帮助小孩听写词语的助手

楼主(2023-05-07):
背景:小孩老是缠着要家听,有时候真的没空,一开始让他对着手表先录音再听写,但词语一旦多了一些,他就罢工了。上周刚好学习python做界面,就用这个来练手了
使用:1、点击设置,进入选词界面,左边选择词语,按确定,右边会显示已选词语,然后关闭此界面
2、选择听写顺序,次数,时长,点击开始,开始听写。过程中可以停止,暂停,看答案。
3、听完后,列表框里可以对答案,默认都掌握了,如果哪个错了,点击此词语,会改成未掌握图标,再按保存即可保存下来
4、现只支持二年级语文下册。。。当然,可以再选择词语框里双击修改成你需要的词语,甚至英语单词,改完点击保存即可。只是标题二年级下册语文改不了,不想做了。。。哈哈
5、修改词语有个小细节,就是先输入一个空格,再输入词语,会出现已掌握的图标。。。
6、刚学python,轻喷。。。

网友A:
很厉害,谢谢分享
看到你很多QSS注释掉,是不是也觉得样式表有点蛋疼哈哈哈

网友:
可以,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谢谢分享
看到你很多QSS注释掉,是不是也觉得样式表有点蛋疼哈哈哈 ...

我用QT designer 生成,还好还好……哈哈!

网友B:
高手,刚好我女儿也是二年级,啥时候出三年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刚好我女儿也是二年级,啥时候出三年级的

词语选择框输入3年级的词语保存它就是3年级的了

网友:
楼主厉害。pyqt做出来效果还蛮好。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个可直接运行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个可直接运行的,谢谢!

生成的文件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生成的文件比较大。。。

非常感谢!现在不同年级切换不了,最好能切换保存成不同年级文件,内容由我们来补充,然后共享给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生成的文件比较大。。。

这个好像用不了,点击不了“保存”功能

网友E:
楼主的开发环境用的啥?pycharm?

网友F:
界面怎么做的?我看python全是文字没有像VB那样的IDE做出界面简直不可思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现在不同年级切换不了,最好能切换保存成不同年级文件,内容由我们来补充,然后共享给大家。 ...

现在功能够小孩用了,不折腾了,如果想换内容,两种方法:
1、直接在编辑框里接着空白的地方双击输入,注意第一列是标题,不计入词语的。输完后点击保存即可
2、直接在编辑框里双击改掉现在的内容,点击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用不了,点击不了“保存”功能

主界面保存是为了改图标后保存的,平时是disab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开发环境用的啥?pycharm?

嗯嗯!对,pycharm + qt 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界面怎么做的?我看python全是文字没有像VB那样的IDE做出界面简直不可思议啊 ...

pycharm + qt designer
qt designer可以像VB那样直接拉控件。效果是样式设置或者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pycharm + qt designer
qt designer可以像VB那样直接拉控件。效果是样式设置或者图片 ...

然后在上面直接用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