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的管嘴的拆下技巧:使用电线+螺丝(学懂了原理,可以应用到其它地方)

楼主(2023-05-07):
方法如下:

按下图方法,拧紧电线,然后利用螺丝作为杠杆,将管嘴拆下来。

网友A:
也可以上网搜“水龙头起泡器扳手”,有专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上网搜“水龙头起泡器扳手”,有专门工具

有工具当然更好。没有工具的的时候,可以就地取材。

网友B:
我会用电工胶布缠两圈,然后上喉钳。

曾经遇到过什么工具都没有的家庭,连螺丝刀都要自己带去,也别想现场会有电线和自攻螺丝了。

网友:
我是用黄纸皮包一圈直接上大力钳,一不小心就碎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手直接卸下来,想不到还有工具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用电工胶布缠两圈,然后上喉钳。

曾经遇到过什么工具都没有的家庭,连螺丝刀都要自己带去,也别想现场 ...

只修水管不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