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和pnp sot23管脚顺序相同的npn管

楼主(2023-05-08):
由于alarm_out 这个引脚默认输出为低电平 会导致刚上电时蜂鸣器一直响,现在想有没有相同封装的npn管可以直接替换上去的,不用改电路,但是正常的npn管是不能直接替换上去的,2,3脚相反,现在求一个能直接替换的sot23的芯片型号

网友:
sot23 底朝天焊上

网友:
芯片反过来焊

楼主:
知道芯片反过来焊,但是是出货的产品 最好能直接焊接

网友A:
随便正常焊的NPN就行吧,虽然这个NPN相当于反着用(E/C)。应该也有一定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正常焊的NPN就行吧,虽然这个NPN相当于反着用(E/C)。应该也有一定放大倍数。 ...

只做开关管用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做开关管用 可以?

试试能不能用,我觉得原理可以。或者随便换个NM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