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下脑洞, 室内自动对时的钟 用GPs/北斗 可行吗

楼主(2023-05-08):
之前没搞过gps,前两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有点意思 就随便搜了一下看看, 目前看到的信息是 室内基本不可行, 因为信号太弱。 不知道哪位大佬搞过类似的可以指导一下, 现在的芯片,室内可以收到信号吗?

网友:
在窗边对时好像是没问题,就是不能定位。室内再靠里面些还是不要想了。都室内了用WIFI不香吗

网友A:
成本太高了吧,信号也不行。。不然,电波钟早就不存在了

网友:
信号太弱,基本不可行

网友:
考虑电波授时
现在好像也可以直接基站数据获取时间吧

网友B:
有WIFI的话ESP32搞个NTP对时更靠谱。

网友:
Windows系统的ntp客户端真难用。搞不清楚到底要设计多少位置才看可靠运行。我现在直接讲需要时间同步的设备配了计划任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WIFI的话ESP32搞个NTP对时更靠谱。

要是能利用fm电台广播节目里面每个电台前面增加数字授时信号就好了,这样电波钟就能进化普及开来也解决信号问题,低功耗也有了可能

网友:
室内加一个GPS的放大器就行,工厂里就是这么做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利用fm电台广播节目里面每个电台前面增加数字授时信号就好了,这样电波钟就能进化普及开来也解决信 ...

可以利用电波表的原理接受时间
一.电波手表

电波手表,就是通过接收基站无线电信号来自动对时的高科技手表,由于接收电波是一个高耗能的技术,所以一般电波手表都会配备太阳能发电模块,就是光动能(太阳能,各个品牌的叫法不同,有可能技术细节不同,但是具体原理是一样的)。电波手表以盛产动作片的岛国为先锋(尤其以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等为代表)

二.电波接收范围

全世界共有6个民用基站,分别位于日本福岛、日本九州、美国科罗拉多州、英国、德国、中国商丘。

各个基站的覆盖范围总和,基本已覆盖中西欧、日韩全境、中国甘肃以东大部分、阿拉斯加以外北美全境。
除了上海、山东沿海等极个别地区能接收到日本九州信号,我国其余地区主要依靠的一般是河南商丘的信号

河南省商丘基站位于北纬34.457度,东经115.837度,覆盖半径为天波1500公里,地波500公里。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你要在山上、高楼、窗口边才能很偶然的接收到一次信号。

从河南商丘发设站1500公里内为可正常接受信号范围,2000公里半径根据气象状况也可以接收。此一1500公里半径信号范围涵括了中国西半部人口密集的省份与都市,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同时也包括整个韩国,日本的九州岛岛南部。
电波信号受天气影响颇大,一般而言,白天各种电波干扰大较不容易接受到讯号,晚上干扰较少,比较容易接受到讯号。建筑密集地区由于电波障碍比较严重,也有可能接收不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手表放在靠近窗口的位置,有利于手表接收信号。从图中可以看出,新疆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区。哈尔滨北部偶尔能收到,完全靠运气。

网友D:
用电信的cdma模块可以获得时间,不要插卡的,我几年前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利用fm电台广播节目里面每个电台前面增加数字授时信号就好了,这样电波钟就能进化普及开来也解决信 ...

已经有NTP、GPS、长波、移动网络等多种授时机制,没必要再造轮子了,需求真没那么大。

网友C:
大家的方案都不估计电池与口袋感受,为了一个准确时钟尽然用上有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各种模块了。为啥不直接上铷原子钟表这样对时间操作需求不存在,对时是伪需求,真需求是高精度rtc还有低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家的方案都不估计电池与口袋感受,为了一个准确时钟尽然用上有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各种模块了。为啥不 ...

铷钟走时的声音没有铯钟好听,GPS的时间来自铯钟,通过了28颗卫星进行“空、天、地”接力传输,自然滤除了很多杂音,特别是奇数次谐波,这使得由GPS驱动的时钟声音更接近于电子管,就是那种及其昂贵的胆机。GPS是现代科学的结晶,人类的骄傲,所以通过它驯服的时钟会使得音频声音更加纯正耐听,即使原来的唱片受到了损坏,也会因为使用GPS时钟得到恢复,让人声更加真实,鼓声更加浑厚,唢呐更加高亢。

网友:
现在的Ublox10代芯片,窗台里边1m可以完成受时,

窗台,飘窗上更加可以2D定位,

手拿模块伸出去20-30CM甚至可以12星以上3D定位。 模组灵敏度达到-159DBm

网友F:
在我小时候,在10.000兆上就有信标,等幅报的,有地面发射台的不用折腾gps干什么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 我也考虑过各种方案,假设设计目标是不用对时的钟,面对全球市场,各种解决方案的优劣如下
电波
  优点是方案成熟,耗电低
  缺点是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电波
GPS
  优点是时间准
  缺点是室内信号不好, 可以用gps 信号放大器解决
  成本不知道会不会很高
WiFi 网络对时
  优点是技术成熟,
  缺点是需要访问公网
手机网络对时
貌似这个是综合看起来最方便的, 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能用

网友G: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室内要求时钟准确,板子装在金属壳体内,还要求尽量不开壳,不用电脑校时。GPS缺点就是要引出天线。目前的方案是找了一个高精度带温补的RTC模块,标称年误差小于2 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室内要求时钟准确,板子装在金属壳体内,还要求尽量不开壳,不用电脑校时。GPS缺点就是 ...

还是用温补RTC吧,温度变化不剧烈的条件下,一两年都差不了1,2分钟。

我家里的数字钟走了快5年了也就差个十几秒,数码管都有些光衰了。

还有几块西铁城的光动能手表,也是有5,6年了,也只差不到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室内要求时钟准确,板子装在金属壳体内,还要求尽量不开壳,不用电脑校时。GPS缺点就是 ...

请教一下这种模块如果需要驱动指针钟的机械结构 应该配什么模块啊 另外 有些时区有夏令时 需要自己写代码转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种模块如果需要驱动指针钟的机械结构 应该配什么模块啊 另外 有些时区有夏令时 需要自己写代码 ...

那就是另外一套结构了,机械,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NTP、GPS、长波、移动网络等多种授时机制,没必要再造轮子了,需求真没那么大。 ...

不知道现在电台整点还有没有滴滴滴的报时声了,可以采集并分析这个声音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信的cdma模块可以获得时间,不要插卡的,我几年前做过

大佬能展开说说吗? 另外4G网络能支持吗还是只是cd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信的cdma模块可以获得时间,不要插卡的,我几年前做过

cdma模块确实可以,我当年也做过,不用插卡。
现在的4G5G模块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展开说说吗? 另外4G网络能支持吗还是只是cdma?

随便拿个电话不插卡看下时间是不是精准的不就行了
找个吃灰的很久没开机的,自身rtc肯定偏了,开机后看看能不能自动校准时间就行了

网友H:
现在的GPS/北斗模块的灵敏度非常好了,
我们有一个工程,连接了40米的线,天线在顶楼,机房在地下室,6层楼。
穿越了不计其数的市电电缆槽。
实际测试,冷启动不到5分钟,获得精准pps信号,

唯一缺点,每年都会有被打雷损坏的情况。幸好我们做成了插板模式。天线是接口模式。客户始终备用一片,坏了就更换。5年坏了大概10次了。
还有30多片储备,准备让客户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GPS/北斗模块的灵敏度非常好了,
我们有一个工程,连接了40米的线,天线在顶楼,机房在地下室,6层楼 ...

天线应该比信号放大器便宜不少

网友I:
之前用ublox的模块
gps搜星成功之后开始一段时间总是会差几秒钟
具体多久之后会准确也没有深入去测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用ublox的模块
gps搜星成功之后开始一段时间总是会差几秒钟
具体多久之后会准确也没有深入去测

估计是模块里的跳秒初始值是旧的,只有等到从卫星上下载相关数据后才修正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利用fm电台广播节目里面每个电台前面增加数字授时信号就好了,这样电波钟就能进化普及开来也解决信 ...

rds rdbs

网友J:
移远EC20模组,中国移动4G网络,插SIM卡可以获取时间,不插卡无法获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移远EC20模组,中国移动4G网络,插SIM卡可以获取时间,不插卡无法获取时间。 ...

多谢老王 另外好奇如果是插的欠费的卡 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老王 另外好奇如果是插的欠费的卡 不知道会怎么样?

没有欠费的卡无法测试,用NB卡(5-10元每年)和NB模组,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欠费的卡无法测试,用NB卡(5-10元每年)和NB模组,都便宜。

多谢大佬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移远EC20模组,中国移动4G网络,插SIM卡可以获取时间,不插卡无法获取时间。 ...

这个是不是和电信的cdma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不是和电信的cdma有区别?

没有电信的SIM卡,没有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不是和电信的cdma有区别?

CDMA原理决定了他会非常精准的,早期的CDMA手机都没有手动调整时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铷钟走时的声音没有铯钟好听,GPS的时间来自铯钟,通过了28颗卫星进行“空、天、地”接力传输,自然滤除 ...

你这太厉害, 是HIFI论坛里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我小时候,在10.000兆上就有信标,等幅报的,有地面发射台的不用折腾gps干什么 ...

10M上现在也一直有,经常用这个频率评估一下信号传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GPS/北斗模块的灵敏度非常好了,
我们有一个工程,连接了40米的线,天线在顶楼,机房在地下室,6层楼 ...

大佬, 方便透露一下用的gps 模块是哪家的吗? 另外你说的坏了就换, 是换整个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我小时候,在10.000兆上就有信标,等幅报的,有地面发射台的不用折腾gps干什么 ...

有这个应该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吧

网友L:
不能, 基本收不到, 除非你把钟挂到窗户上

成本不敏感的话做成多模式吧, 长波/GPS/Wifi/基站各来一套, 这样保证到哪都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 基本收不到, 除非你把钟挂到窗户上

成本不敏感的话做成多模式吧, 长波/GPS/Wifi/基站各来一套, 这样 ...

长波各个国家都不同, 这样做下来 估计只有土豪买得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能, 基本收不到, 除非你把钟挂到窗户上

成本不敏感的话做成多模式吧, 长波/GPS/Wifi/基站各来一套, 这样 ...

自己做一个小功率的电波钟电台,这样全屋电波种可以很准时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长波各个国家都不同, 这样做下来 估计只有土豪买得起了

有多模式接收的芯片吧, 手表似乎就有支持多模式的.
其实也就那几种, 中国的BPC 68.5kHz, 日本的JJY 60和40kHz, 德国的DCF 77.5kHz, 还有美国的似乎是WWVB, 也是60kHz?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佬, 方便透露一下用的gps 模块是哪家的吗? 另外你说的坏了就换, 是换整个电路板吗? ...

BLOX
NEO-M8N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U-BLOX/NEO-M8N.html

坏了换gps的模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多模式接收的芯片吧, 手表似乎就有支持多模式的.
其实也就那几种, 中国的BPC 68.5kHz, 日本的JJY 60和4 ...

电波校时的手表的确n年前就有了,加上太阳能电池充电辅助,基本上就是一块永不换电池用不调时间的了。6、7年前给同事推荐了一款小本子的,也就3k左右的价格,还是要佩服一下别人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H:
BLOX
NEO-M8N

多谢大佬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室内要求时钟准确,板子装在金属壳体内,还要求尽量不开壳,不用电脑校时。GPS缺点就是 ...

wifi版本的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太高了吧,信号也不行。。不然,电波钟早就不存在了

电波钟 是FM广播电台提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wifi版本的不能满足需求?

Wifi其实很麻烦的 每次升级换网络都要重新设置, 特别是非个人使用, 换了网络,改了密码说不定都忘了要重新设置钟, 另外耗电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