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HF152F--转换型能否驱动一个24V/7A 的电机

楼主(2023-05-08):
继电器HF152F--转换型能否驱动一个24V/7A 的直流电机;看PDF这个触点只说了交流容量,没写直流容量。谢谢。

网友:
肯定不行,很快就坏了,用mos+pwm控制吧

网友:
直流负载要降额用,触点不能自动灭弧

楼主:
这个继电器支持直流,应该可以驱动 24V/7A的直流电机吧

网友:
如果需要频繁切换,建议用MOS,大电流下触点很容易粘连分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继电器支持直流,应该可以驱动 24V/7A的直流电机吧

写了呀 感性负载就240VAC 1HP,交流3A

一般要按电机稳态电流的5~10倍的选规格

楼主:
请问如果我要使用220V/1A 的交流电机 和 24V/7A的直流电机,因为端子要兼容这2种电机,我使用 HF165FD的继电器,可以吗,或者有推荐别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我要使用220V/1A 的交流电机 和 24V/7A的直流电机,因为端子要兼容这2种电机,我使用 HF165FD的继 ...

期望使用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望使用寿命如何

正常情况下一天正反转不超过20次,每次不超过5分钟;正反转间隔不小于10分钟.大概这个应用情况.  希望使用寿命至少2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一天正反转不超过20次,每次不超过5分钟;正反转间隔不小于10分钟.大概这个应用情况.  希望使用 ...

按1e4算,超过前面那款继电器的设计规格了,估计寿命达不到

换再大规格继电器就不如MOS了,或者MOS+普通继电器混合,保证继电器只在不带电情况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1e4算,超过前面那款继电器的设计规格了,估计寿命达不到

保守起见再升一档HF167F貌似可以 ...

HF167F这个太贵了,  而且我这一个端子是要兼容220V/24V  两种电机,  所以用MOS 比较复杂..   所以用下面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