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晖君【自制】我做了一种很新的 机 器 人!【硬核】

楼主(2023-05-08):
B站链接

网友:
这在我们公司十个人也没他一个人行

网友:
现在的他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团队的,应该不是一个人。

网友A:
这只是个人项目,主业不是更加不得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人项目,主业不是更加不得了了

其实就是主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人项目,主业不是更加不得了了

这种技术强人,主业就是自己。团队在管理没上轨道前反而会分散精力,他现在已经有合适的成型团队给他提供助力了?

网友:
现在应该是有团队了,都自己出来单干创业了总不能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吧,之前的项目他自称是一个人完成的

网友B:
看不出来轮子摺叠能带来多少好处

网友:
他这个视频看得眼睛太累了,每2秒黑屏一次。

网友:
太特么牛逼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轮子摺叠能带来多少好处

平地使用轮式运动,提升续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地使用轮式运动,提升续航。

我没说不用轮子

平地用轮子转动

上楼梯,轮子锁住,和人一样行走

没必要把轮子折起来让轮鼓贴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不用轮子

平地用轮子转动

然后抬腿时 单点接触底面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轮子摺叠能带来多少好处

这个视频中有解释,折叠后的轮子、配合十字花结构的多点压力传感器,能获得触地压力的大小和方向,这是做平衡控制很重要的信息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然后抬腿时 单点接触底面麽

是的,接触地面的轮子也可以不锁死,小范围用来调整平衡

轮子本身可以做一定宽度(想象汽车轮胎),左右可以起到一定平衡作用

另外主要还是靠软件保存平衡

想象一下,稚做的这个形态机器人,从滑行模式,切换到行走模式,切换的过程也很难做到顺滑且稳定

真的为了实用,应该做一个双足机器人,每个脚穿一个双排四轮旱冰鞋,旱冰鞋轮子可以软件锁死,也可以电机驱动
这样既可以滑动,也可以行走,且行走的时候可以保持很好的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视频中有解释,折叠后的轮子、配合十字花结构的多点压力传感器,能获得触地压力的大小和方向,这是做 ...

看我楼上回复,旱冰鞋每个轮子加一个力传感器,同样可以做到

它这个转动的时候,轮子大的确也有优势,复杂地型行走力传感器也很难起到作用

综合起来,我还是更倾向于大轮子 + 软件平衡,不折叠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楼上回复,旱冰鞋每个轮子加一个力传感器,同样可以做到

它这个转动的时候,轮子大的确也有优势,复 ...

是的,这类设计有很多种可行方案,各方案间并没有绝对对错,只有相对优劣
您可能倾向于方案A
而稚晖君则选择了方案B,并且动手把他做出来,通过视频分享给了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接触地面的轮子也可以不锁死,小范围用来调整平衡

轮子本身可以做一定宽度(想象汽车轮胎),左右 ...

如果轮子自己可以保持静态平衡,就是你说的滑冰鞋那个,切换就不是问题了,儿童玩具早就实现了。但是难得是位置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