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提个建议TF卡槽能不能不要上红胶,渗到缝里导致卡很紧

楼主(2023-05-09):
SMT提个建议,TF卡槽能不能不要上红胶,  红胶渗到缝里导致卡很紧,无法自由插入 和弹出

然后因为红胶的原因,拆卡槽更换也成为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 待会会和跟我联系的业务员反馈,所以论坛上只是提下建议,希望可以避免下次问题再次出现

图上这片还属于比较少的, 前两个拆出来 ,直接溢出来 卡槽里面顶出来了

后续已经和业务员 联系了

网友A:
除非你的TF卡槽有卡位镶嵌到pcb里面定位,否则回流焊位置容易歪掉。

贴片点红胶的工程文件,应该能指定某个原件不点红胶。

网友B:
这是个双面贴的板子吧?

网友C:
同款座子在合作的贴片厂不需要胶,不知道是不是工艺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双面贴的板子吧?

是的双面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TF卡槽有卡位镶嵌到pcb里面定位,否则回流焊位置容易歪掉。

贴片点红胶的工程文件,应该能指定某 ...

有 固定孔的位置,   之前帖过好多次 没问题,这次的板子 不知道为什么  上了红胶
之前好像没有上红胶

网友B:
点红胶,可以少一趟过炉的工序。我猜测楼主这个板子,底面就这么一个TF卡座。
红胶点多了,而且点的位置不合适,新手没有培训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红胶,可以少一趟过炉的工序。我猜测楼主这个板子,底面就这么一个TF卡座。
红胶点多了,而且点的位置不 ...

是的  这个问题我也第一次碰到,  感觉像点多了,然后点的位置也不是很好 ,刚好是TF卡槽 缝隙处了

背面有很多阻容 ,卡槽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
好心办理坏事,稍微改改位置没这个问题。点胶后也牢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款座子在合作的贴片厂不需要胶,不知道是不是工艺有点区别

TF卡座这个级别的应该不需要点胶的,JLC应该是为了良率,以防万一才选择点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F卡座这个级别的应该不需要点胶的,JLC应该是为了良率,以防万一才选择点胶的。 ...

是否因为双面焊接,不得不使用红胶?

否则加热的时候,另外一面的零件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因为双面焊接,不得不使用红胶?

否则加热的时候,另外一面的零件容易掉? ...

理论上多温区的回流焊机器可以控制好温度,做到焊接一面的时候背面的元件不掉,一般是重量比较大的元件例如大尺寸电感才会考虑点胶或者是做支撑载具。jlc特殊性在于是做样板生意的,都是拼大板进行生产的,决定了不会做载具,其次回流焊整体温度可能会调整的偏高,以便照顾到大多数板子,为了安全起见,大一点的原件就全部点红胶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工使用率,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