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校准高精密Pt100(≤0.05℃)方案分享

楼主(2023-05-09):
先上参数吸引一波电工 给你们看下去动力 后面有实测数据图
采集板参数
供电:DC9-36V
分辨率:0.001℃
AD位数: 24位
精度:≤±0.05℃
电阻误差:≤±0.01Ω@100Ω
量程:-200℃~+850℃
线性度:≤±0.02%
温漂:±10ppm/℃
采样率:≤5SPS
通讯接口:RS232、RS485
协议:Modbus-RTU/自定义
板子尺寸:150*75mm
功耗:≤0.5W
隔离通讯、支持3/4线 带导线补偿
板载算法无需校准、板载拨码地址设定
支持Pt1000

电阻测量方法
简单分压、电桥、电流源、比例法
分压法:优点是原理简单 缺点精度差一些、非线性、无导线补偿;
电桥:优点可以导线补偿 精度比分压法稍微好点 缺点非线性
电流源:优点精度高、线性度高、可带导线补偿  缺点是精度取决于电流源精度和稳定度
比例法:优点精度极高、线性度极高、可带导线补偿 缺点是需要AD带参考输入端

采用的是比例法
比例法的原理
比例法其实有电流比例法和电压比例法两种,电压比例法加一个模拟开关就可以做导线补偿,可以参考MAXREFDES16#不详细赘述了
采用的是电流比例法
原理可以详见TI的ADS1220手册52页9.2.2章节 写的比较详细
看完原理后你会发现整个系统精度只和一个参考电阻有关 也就是下面原理图的R17
AD部分原理图

电阻品牌筛选
测量仪表:DMM7510 四线制测量
先声明测量方法不一定合适 另外手里电阻品牌阻值有限无法不同批次实验
测量结果只适用于参考 无推销某品牌或者贬低某品牌电阻的意思
筛选后首选品牌:松下 其次厚声 再其次国产开步睿思
松下最贵一致性也最高
测量数据如下图

最终选用的是松下ERA3ARW202V 精度0.05% 10ppm

想要批量简易需要校准那就内部软件自动校准
校准方法有两种
1.用ADC内部自带偏移+增益校准
2.切换采集方向 正负采集一次消除偏移误差
采用的是方法2  方法1也用过精度都一样

核心代码参考

实物图 经常有盗图的加的水印 见谅

实测数据图

网友:
精度和分辨率都是亮点,lz大牛

楼主:
还有一个忘了说了 就是Pt100选择
想要精度高一致性好 必须要选择1/3b精度
采用的是货号32208551 的M222系列Pt100 标称精度0.1℃
已在恒温水槽下和水银温度计比对过 大部分都在0.05℃以内
据说还有精度更高的 产量比较低 这个有坛友知道的可以说下

网友A:
ADS1220现在是真贵啊,还哪里多没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20现在是真贵啊,还哪里多没有货

ADS1220是这样  之前给别人做的方案 现在都停产了
AD7124也贵了一阵  现在挺便宜三十多块钱

网友B:
模块有出售的打算吗

网友:
多谢分享,很多细节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有出售的打算吗

坛友们不用买 我可以直接发你样板+标准电阻/Pt100测试
有的图片有水印 需要的话 上面有我电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S1220是这样  之前给别人做的方案 现在都停产了
AD7124也贵了一阵  现在挺便宜三十多块钱 ...

请教一下AD7124和ADS1256对比起来精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看X宝上1256做的模块挺多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AD7124和ADS1256对比起来精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看X宝上1256做的模块挺多的,价格也不贵。 ...

单论电压采集的话 两款adc都是比较经典的 噪声水平相差不大 应该是AD7124略微优于一点点 可以参考两款手册噪声表
ADS1256采集Pt100或者RTD类传感器的话 还需外置电流源才行 有一定局限性

AD7124自带电流源、低功耗模式、温度传感器、偏置电压、滤波模式···,还有灵活性比较高 这些要优于ADS1256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论电压采集的话 两款adc都是比较经典的 噪声水平相差不大 应该是AD7124略微优于一点点 可以参考两款手册 ...

学习到了,感谢

下次做应用选型又多了一颗经典器件

网友D:
这几天也在搞adc,24位的读数用103的spi每秒钟只能读4k个左右的读数,郁闷死了,主要是我写代码能力太差,就当解闷了。

网友:
精度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E:
感谢楼主。。。这是多通道的吗?

网友C:
刚刚在TB上看到   微芝麻科技小店   在卖LZ一样的板子,不知道是不是LZ。

如果不是的话要赶快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TB上看到   微芝麻科技小店   在卖LZ一样的板子,不知道是不是LZ。

如果不是的话要赶快去处理。 ...

这都能搜索到 是我的   谢谢坛友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也在搞adc,24位的读数用103的spi每秒钟只能读4k个左右的读数,郁闷死了,主要是我写代码能力太差,就 ...

一步一步来
1.首先把其他上传都去掉 只是spi采集adc 看看示波器时序有没有占满时间线 没有的话 再继续
2.单测通讯5k 10k速率上传一个累加值看看有没有出错或者能不能稳定上传 没有问题再继续
3.结合起来(最好用操作系统)时间利用率比较高  加上双缓存边上传边采集
如果最后一步出错 给一些io翻转标志位 示波器看看上传时间采集时间多久 是不是稳定  前两步都没问题 那就优化时间基本都可以

你通讯用的串口?以太网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这是多通道的吗?

嗯  单通道 双通道 多通道都可以 图片小板一个ad7124支持2个Pt100

网友:
1256和7124都仔细对比过,综合来说我觉得1256在1000次闸门的时候表现的更好,并且超过了手册的参数。7124有低功耗的速率不过我用途不大。如果让我选肯定是1256.能把adc用好不在乎做一个恒流源,而且需要恒流源的时候往往要求也不低,倒不如自己做一个踏实。两个adc噪音都不是非常好,比1263差远了,1263随便就能出25位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步一步来
1.首先把其他上传都去掉 只是spi采集adc 看看示波器时序有没有占满时间线 没有的话 再继续
2. ...

我用于激光位移传感器测距,所以必须是串口扔出去,每秒钟至少要扔出去7500个数据,而且要有精度,起码要能有19位,103的短板是浮点数耽误了功夫。我串口速率目前是4兆跑dma所以问题不在串口上,主要是读数和计算给耽误了

网友:
免校准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用:比如一千路pt100,通过继电器切换接到这个板子上实现多通道测温

网友F:
测10分钟标准电阻,然后画一个统计图看看不确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10分钟标准电阻,然后画一个统计图看看不确定度

没问题 一会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10分钟标准电阻,然后画一个统计图看看不确定度

统计直方图不太会弄
先放个波形图 十五分钟左右的数据
附件是原始数据我也加上 有会处理的可以处理下贴上来

RX70 0.01% 100Ω实测15分钟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统计直方图不太会弄
先放个波形图 十五分钟左右的数据
附件是原始数据我也加上 有会处理的可以处理下贴 ...

跳动大约十万分之一,已经不错了,我以前用ADS1220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基本上就是常见的24位AD芯片的极限了,17bit的有效数字。
当然ADS1256号称能做到最低速23位有效,我没实际测过。因为1220这个数已经足够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计直方图不太会弄
先放个波形图 十五分钟左右的数据
附件是原始数据我也加上 有会处理的可以处理下贴 ...

看着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跳动大约十万分之一,已经不错了,我以前用ADS1220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基本上就是常见的24位AD芯片的极限 ...

23位在50赫兹下就可以轻松实现了,我采2000次的时候已经有19位了,很少有跳动。刚刚在7500次的时候测试17.5位是没一点问题的。主要是前端一定要做一个全差分的

网友H:
楼主 这个可以用在NTC的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这个可以用在NTC的检测吗

可以的 电阻类传感器基本都可以(电阻别太大的夸张就行 比如大于几十M欧的那种)  不同阻值匹配不同参考电阻就行 原理都一样

网友:
MARK!

一直用31865的路过。。。

网友I:
刚开始搞测温,第一次用PT100,请问3线PT100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搞测温,第一次用PT100,请问3线PT100能用吗?

可以 三线pt100带导线补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3位在50赫兹下就可以轻松实现了,我采2000次的时候已经有19位了,很少有跳动。刚刚在7500次的时候测试17 ...

用的哪种芯片?是1256吗?
反正1220是肯定没这么好的,我当初测1220的时候已经测到跟厂家datasheet里的标称值差不多了,这应该已经到芯片的极限了,再也没法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哪种芯片?是1256吗?
反正1220是肯定没这么好的,我当初测1220的时候已经测到跟厂家datasheet里的标 ...

ads1256
别人是帝国主义国家,写参数留点余量是肯定的。即便是不做隔离不上铸铁壳子也基本能达到指标的。但铸铁壳子还是极端关键的,不然不防磁增加了好多噪音,高速度的单片机离近了也干扰,主要集中在50赫兹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电阻类传感器基本都可以(电阻别太大的夸张就行 比如大于几十M欧的那种)  不同阻值匹配不同参考电 ...

测大电阻要注意AD自己输入端的电流,以及基准输入端的电流。
测pt100这些电流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测大电阻的时候不行

网友:
学习到新姿势了,之前只知道普通分压NTC测温,没考虑过这么精密的设备级别的方案

网友:
楼主不错,谢谢分享资料。虽然成本挺高的,但是哪天如果客户要精度不在乎成本的时候,这个方案就很厉害了。

楼主:
ADS1256手册噪声分辨率指标确实是要高于AD7124
之前用过ADS1256 只不过后来价格太贵 没详细测过这些参数
现在价格下来了  有时间我也测试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ADS1256手册噪声分辨率指标确实是要高于AD7124
之前用过ADS1256 只不过后来价格太贵 没详细测过这些参数
现 ...

我们通常说的分辨率是标称值里面的NoiseFree,也就是你测到的一大堆结果里面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的差值。这是最直观的指标。
ADS1220标称最慢速度下的NoiseFree分辨率是18bit,2的18次方是26万。然后我之前做的实测跳动是万分之0.05,也就是1/20万,基本上跟标称值对得上了。
要注意ADS1220最慢速度就是20次每秒,并且是单次稳定的。对比AD7124-4的手册,ZeroLatency模式20 SPS的那一行,NoiseFree分辨率是20bit
ADS1256同样情况下,SPS只有15和25,没有20,15的时候是22bit,25是21.7bit
所以只比较噪声的话,ADS1256比AD7124要好4倍,AD7124比ADS1220又要好4倍。

但是ADS1220的20SPS采样率是自带50和60HZ的市电滤波器的,而且50和60HZ可以同时抑制。并且它的输入端在不开buffer但是开PGA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地输入,也就是它的PGA是专门设计为可以对地的。这样我可以用同一个前端来做全部类型的模拟量输入,包括电压,电流,NTC,PT100,热电耦。所以我选了他。
反正18位已经好到完全足够了,再也没必要更好了

网友D:
这几年一直在搬铁,很忌讳提及精度二字,因为精度实际上是机加工的命,adc也是如此,做adc就不能不谈及精度二字。但精度和速度是直接相关的,有精度的设备速度一般都不低。比如3458A,4位半的时候闸门可以有10万,5位半有5万,6位半有6000,7位半有60,8位半有6他这种速度基本上和多次积分的结构有关在爬第一次坡的时候10us就完成了,第二次是20us,如此类推。并且3458A的积分速度可以编程。这种多斜方案很高级不像7135那么简易。但我们用的这类adc更简易,评估一个adc的重点我认为还是速度,几次几十次的闸门我感觉和加起来再平均没什么区别,我试过取2000个数值再平均也可以看起来不错,但意义不大。这些年发现实用闸门都要1000次以上,不然交流信号怎么搞呢。就像3458A这种设备交流的读数也仅仅能到50和直流比差好多。但买3458A的人大多都是冲着交流去的,起码我们是这样,直流信号有什么好测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几年一直在搬铁,很忌讳提及精度二字,因为精度实际上是机加工的命,adc也是如此,做adc就不能不谈及精度 ...

问题就是,速度和分辨率是矛盾的啊。我只看noisefree 的参数,不看enob。因为我都是多通道应用,采一下就要换通道了,enob的参数是要你自己采多次平均才能得到的。采单次能稳定的数据位数就是noisefree参数。
上面有人发了1256的规格书,我没记错,标称的最慢速度下的noise free分辨率恰好是23位。你说高速下也有23位肯定是采了多次自己计算的。原则上你可以采非常多的数据来自己计算得到更高的分辨率,但这不应该算数。除非你把采这一大堆数据的整个时间全算进去,才是你实际的采样率。这样的采样率就慢到没意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问题就是,速度和分辨率是矛盾的啊。我只看noisefree 的参数,不看enob。因为我都是多通道应用,采一下就 ...

1256,我基本在50次的闸门就可以实现23位,自己没再平均。换通道是要浪费时间的,我没玩多个通道。只要基准过关,前端过关。一下就可以,不要去平均,我比较讨厌这种做法。幸好我都是在2000赫兹以上的应用没怎么关心低速的时候。其实噪音和基准关系很大,基准一定要过关,否则啥也不好用。1263的内置基准也不好,我用1263的时候也是外挂的基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256,我基本在50次的闸门就可以实现23位,自己没再平均。换通道是要浪费时间的,我没玩多个通道。只要基 ...

你是说一秒钟50次的采样率,你采到的数字之间的峰峰值跳动就能达到23位分辨率?
这个AD名义上24位实际除掉符号位就是23位啊,你能见到23位稳定,也就是读到的每个数都得是完全不变的。
我不认为你每秒钟采50次能得到23位不变的数字,这不符合厂家的datasheet

不然的话,你的分辨率位数是怎么定义的?

其实我不知道厂家标称的ENOB究竟该怎么测到 。不要说是测峰峰值再除以6.6啊,那是理论计算,不是真的测。

我评判AD分辨率的办法就是对一个稳定的输入反复采样很多次,存下每一次的结果,然后看这些结果之间的跳动量,也就是最大值减最小值。基本上跟楼主上面的做法一样。
这样测到数据里面不会跳动的位数,也就是厂家datasheet里面定义的Peak-to-Peak分辨率或者说NoiseFree分辨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是说一秒钟50次的采样率,你采到的数字之间的峰峰值跳动就能达到23位分辨率?
这个AD名义上24位实际除 ...

我也心虚了。比如我说用50赫兹的闸门测到±3.999999行不行。但这样不得不说1256的致命问题了,那就是线性度有问题,所以我有一个巨大容量的腐赖湿给它做矫正。这玩意只要超过3伏就必须校准,而且即便是在2.8以内也经常出现某个区间不准。但如果不考虑线性度,说一下就测到23位不跳我认为已经是做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心虚了。比如我说用50赫兹的闸门测到±3.999999行不行。但这样不得不说1256的致命问题了,那就是线性 ...

如何定义"测到某个数"?
比如我的AD只有10位,但是很稳,结果从来不跳,读到AD值888,一动也不动。这个数对应测量值8.88,那我能说我测到了8.880000吗??
正常来说肯定不行。
所以我问你用每秒50次的采样率读到了一大堆数字,如何能说结果有23位?除非这一秒钟内的50个数都是23位完全一样才行。
按ADS1256的手册里的参数来看,这是办不到的。上面那个手册明确写了50sps的noise free分辨率只有21位。
如果你每秒用50个AD结果输出一个计算结果,那么你对外的SPS就是1次每秒。这个结果稳定在23位我肯定相信。
楼主上面给岀的那一长条数据曲线就是很典型的测量结果。你会看到每个数据点都是不同的。我数了一下跳动范围,换算结果就是不跳的有17位左右。
以前我自己测1220也是一样的测法。只有这是可测的。rms噪声也就是enob我真不知道怎么测,我把它理解为一个为了好看而发明的计算指标。
至于线性,又是另外的话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何定义"测到某个数"?
比如我的AD只有10位,但是很稳,结果从来不跳,读到AD值888,一动也不动。这个数 ...

源表给个电压,然后测算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源表给个电压,然后测算吗

当然算啊。
但普通人的源表的稳定度根本不可能达到20位以上。
我测电阻的时候就跟楼主一样,用万分之一电阻当被测对象,测电压是用自己做的一个参考源当被测对象,也用过5号电池。
我说测到20万分之一的分辨率就是用电阻测到的,如果测电压根本达不到,用电池测也不行。
我不知道你做的东西是测什么的,反正常见的被测对象最终不是变成电阻就是变成电压呗。
反正测的又快又准是非常难的,每秒50次的采样率和采到的每个数据都有23位的稳定度这两者不可能同时满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当然算啊。
但普通人的源表的稳定度根本不可能达到20位以上。
我测电阻的时候就跟楼主一样,用万分之一电 ...

回头搞个视频给你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头搞个视频给你看

我猜测,你应该是用的每秒50采样率,然后采到的数据经过计算,最终输出的数据做到了23bit不跳动。
但是讨论AD参数的时候并不能说你这个AD在50采样率的情况下每个数据都有23位稳定。说AD做到了多少位稳定都是指从AD直接拿到的数据就有这个稳定度。
TI的datasheet应该是可信的,他们不可能明明做到了更好的稳定度但故意少说两位的。只可能是你用的位数指标和我们大多数人用的不是同一个指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何定义"测到某个数"?
比如我的AD只有10位,但是很稳,结果从来不跳,读到AD值888,一动也不动。这个数 ...

刚看了一篇文章,ENOB的测试方法在IEEE Std 1241-2010的9.2~9.4节有详细介绍。
对于高分辨率ADC,关注实际能做到多少位,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具备搭建IEEE1421中正弦波测试环境的条件,测试有效位数ENOB。通常使用测量DC电压的方式,统计输出数据不跳动的位数,检查ADC的无噪声分辨率NFR。需要区分无噪声分辨率NFR,不等同于手册中的有效位数ENOB。NFR是测量直流或低频信号时,所关注的不跳动位数,而ENOB是测量交流动态信号关注的有效位数。

【通过ENOB估算NFR】根据参考资料[5],针对交流输入信号的ENOB,与直流低频信号的无噪声分辨率NFR,有如下的换算关系:

ENOB = NFR+0.92

对于直流低频信号,ADC的ENOB约比NFR大1位(0.92位)。
以上内容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8OiolvZY9o-VpKRtnIzwoQ

网友:
楼主大牛,看过楼主做的几个项目都很好,借贴请教一下,做应变传感器的采集,需要高精度,速度要求不快,怎么能做到线性度很好?我之前用差分放大,进入24位adc,发现线性不太好,一直没找到原因。不知道这种电路一般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猜测,你应该是用的每秒50采样率,然后采到的数据经过计算,最终输出的数据做到了23bit不跳动。
但是讨 ...

告诉你一下就可以,不会动了,还要怎么解释啊

网友:
这里面对数据纹丝不动的理解有误区,真正的纹丝不动很难,关键是噪音,就连差一点的基准不稳也是噪音。既然是噪音就是没法预料到的,50赫兹只是我们能预料到的,热噪大概能预料到一个值也是反复实验得到的,还有好多噪声是不能预料到的。比如单片机的辐射比如晶体振荡器产生的散射等。如果在5位半的时候,啥事都没有。但到了更高的分辨率非要说纹丝不动是不太现实的,要做到6位半纹丝不动代价是很大的,成本根本就不在电路板上。看34401的数据输出,速度很快一水的7位半读数跳的很厉害,34401的问题是爬第三次坡有点时间上不准,而且最后的比较器有点简易了。但再有瑕疵也比我们这些买一个芯片做电压表要强多了。我们不管是买1256还是7177都注定不会做出来能卖钱的设备,除非测量电压是辅助装备。

楼主:
这是一篇积极向上的帖子 开始讨论较为底层的东西了
相信很多坛友们有些之前也不关注或者说不是太在意

ibmx311和redroof两位提到的一些参数和技术指标 看到后有的去百度下了解下 肯定没坏处 可以学到些东西

我记得之前有客户给我描述的时候提到可以分辨到多少w字 那会我也不知道还有这样表示的

虽然叫法不太标准 但是要是让大部分理解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毕竟很多人都不会去扣那些LSB、有效位、ENOB、分辨率、INL、DNL··这些概念

我的理解哈 也可能不太对
从数据里看大概跳动或者说可以分辨到0.001Ω 满量程的话是2000Ω 我也测试过2000Ω也是这个跳动
那也就是用咱们“土话”说 这个设备可以分辨到 200W字  并且是±2000Ω双向可测 那也就是400W字 2^22=4194304 大约将不到22位的分辨能力
只能说这个设备能够分辨到大约22位 实际要略低于这个位数

至于多少有效位、ENOB···· 可能大部分人不关注这些 想了解的可以参考下面ADI的两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看了一篇文章,ENOB的测试方法在IEEE Std 1241-2010的9.2~9.4节有详细介绍。
对于高分辨率ADC,关注实 ...

按TI和ADI的芯片手册里面的算法,enob和noise free之间的差别就是6.6倍或者按位数算是2.7位。
noise free参数很好测,看跳动量就好,很直观,也符合大多数人的理解。你说能稳定在多少,那就是在这个范围内不跳,也就是跳动的最大值小于这个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篇积极向上的帖子 开始讨论较为底层的东西了
相信很多坛友们有些之前也不关注或者说不是太在 ...

分辨率总是按满量程算的。你应该拿个接近满量程的阻值来测。
另外,你用的多少采样率?这种AD的采样率和分辨率都是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辨率总是按满量程算的。你应该拿个接近满量程的阻值来测。
另外,你用的多少采样率?这种AD的采样率和 ...

嗯 满量程阻值2k 2000Ω试过了 跳动基本和100Ω一样 漂移大一点点 时间久了差不多到0.01~0.02Ω
不过漂移大概率是因为电阻温漂室内环境测试的 毕竟已经到后面那么多位数10ppm的 变化个1℃ 都不止那些 测试环境达不到

采样率的话 开的后置滤波器25SPS 8个点平均 你可以认为是3SPS左右下 达到的这个参数指标
没去掉滤波测试 有时间也试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满量程阻值2k 2000Ω试过了 跳动基本和100Ω一样 漂移大一点点 时间久了差不多到0.01~0.02Ω
不过漂移 ...

测2000欧的短期跳动也只有0.001欧以内?
那就是真的21位了。
漂移如果怀疑是室温原因,可以拿几层气泡袋或者海棉之类的把板子和被测电阻装进去,这样可以保温。我以前就是拿气泡袋包住板子来测的,不然连18位都做不到。对着板子吹风就能看到数据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2000欧的短期跳动也只有0.001欧以内?
那就是真的21位了。
漂移如果怀疑是室温原因,可以拿几层气泡袋 ...

倒不是跳动0.001以内  和测量100Ω那个波形差不多  跳动0.002~0.003Ω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倒不是跳动0.001以内  和测量100Ω那个波形差不多  跳动0.002~0.003Ω左右

波形肯定是那样啊,随机噪声叠在被测信号上就是那样的。
所以如果你把速度变慢,也就是把内部滤波次数变多,那么就可能把更多的小尖峰给平均下去,这样输岀的跳动量就减小了。让AD自己把采样率降低,效果也差不多。反正都是精度和速度对换。所以你要说自己的分辨率,同时必须说采样率,不然没意义。
2000跳动0.002到0.003,也有19位了,够了。其实只对付pt100的话,量程有400欧就够了,pt100实际最大阻值是300多欧,再给导线留几十欧足够了。这样可以更好的利用AD量程。
当然目前这个分辨率已经足够了,对你能买到的所有pt100都足够了。不如把量程做高一点顺便能对付pt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2000欧的短期跳动也只有0.001欧以内?
那就是真的21位了。
漂移如果怀疑是室温原因,可以拿几层气泡袋 ...

不去那么试了 大不了的话 再保守些 跳动降为0.004 分辨的字上面再降一下100W字 20位就行 完全足够绝大部分场合用了
因为就算到那个0.001Ω等级了 也只是实验室环境或者说实际应用意义不是很大
像我们买的七位半的表DMM7510 用起来和六位半没区别  七位半最后面那位目前对我们来说就算个随机值 短路都根本稳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波形肯定是那样啊,随机噪声叠在被测信号上就是那样的。
所以如果你把速度变慢,也就是把内部滤波次数变 ...

前段时间做的仪表 用八位半的表来验证的 实际八位半的表短路后面两位也是一直跳动的
当然了 可能是实验环境达不到导致的
所以实际用的时候 也没有调到八位半的模式 并且八位半模式下 记得是十多秒才能显示一个数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去那么试了 大不了的话 再保守些 跳动降为0.004 分辨的字上面再降一下100W字 20位就行 完全足够绝大部 ...

其实我之前测完ADS1220以后,那个产品并没有量产,而是量产了一个用MCP3421做的
因为最终发现对普通人(除了校准实验室)来说,做到18位已经严重过剩了,我是多通道的,需要一大堆模拟开关来切换恒流源,板子面积小不了。
最终为了板子面积和价钱,用了只能稳在16位的MCP3421,然后也取消了恒流源,对PT100使用简单的分压法,参考电阻是个万分之一的电阻。实际证明好几年以来没有任何人嫌我们的模拟量精度不够。。。
(MCP3421只有测PT100的时候使用18位模式,每秒钟3次左右,稳在16位左右,实际输出的温度稳在0.1度,做其它类型的时候都是16位模式,实际15位有效,真的可以稳在15位!)

如果将来需要做多通道的PT100,我还会回到使用ADS1220的。每秒20个读数,单周期稳定,啥也不做就能稳在差不多18位,对多通道的用途真的很友好
你的AD7124看起来选项超多,我也不知道多通道状态下究竟该用哪种配置。。。

网友:
今年有个项目正要做压力测量和温度测量,先学习楼主的这个工程案例,如果不懂处到时向楼主请教,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之前测完ADS1220以后,那个产品并没有量产,而是量产了一个用MCP3421做的
因为最终发现 ...

不应有这种思想,其实地球很大,没必要守着国内的市场,国内干产品太无奈了,没道理可讲,凡是讲道理都行不通。你面对海外市场也许心态就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应有这种思想,其实地球很大,没必要守着国内的市场,国内干产品太无奈了,没道理可讲,凡是讲道理都行 ...

精度高到一定程度就够了,比如测温的我就认为不靠作假能实打实的稳在0.1度就完全够了。如果楼主有多通道的工业级成品卖,我有需要了可以直接买更好。我们需要多通道测温的量太少了,不值得自己做。现在自带的只有两路(3421的18位模式很慢),要更多通道的都让人买额外的测温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精度高到一定程度就够了,比如测温的我就认为不靠作假能实打实的稳在0.1度就完全够了。如果楼主有多通道 ...

有一定道理,我做温控还没做到过0.3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定道理,我做温控还没做到过0.3度

实际控温的精度和采样温度的精度肯定不一样啊。
控温精度肯定要低于采样精度,因为你得先看到温度的变化,才能执行控制。如果采样是稳在0.1度,那么你控温能做到0.3已经不错了~
想控温到0.1度,采样精度至少是0.03或者更好。

网友:
膜拜,向大佬们学习。

网友E:
直接买模块用。。

楼主搞了一个0.01%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模块用。。

楼主搞了一个0.01%的电阻

哈哈 客气了 ERA3ARW202V松下的一多半都可以到0.01% 10ppm以内  就是货期久 价格高点

网友K:
看楼主位第1张图没明白,一路电流源,怎么接多路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位第1张图没明白,一路电流源,怎么接多路pt100?

一个ad7124-4可以接2个Pt100  AD7124-8也就是4个Pt100
这款芯片电流输出可以切换到任何一个AIN口上

网友(2023-06-26):
其他的都调通了,采集PT100,增益设置为16,用精度0.01%的金属箔电阻测试,虽然读数很稳定,但是偏移太大了,100R读出来99.8R,想校准,但是发现校准后就没办法正常读取数据了

网友D:
PT100 自身的性能也很重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D:
PT100 自身的性能也很重要

用的塑封金属箔电阻进行测试的,后来AD7124的GAIN设置成1,读取数值就是100.03R了,对温度分辨率要求比较高,后一位还是会有抖动,大概0.001R这样,虽然看着还行,但是换算成温度抖动就比较大了,差不多是0.003C,实际使用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个思路,反正测试是0-50C,PT100换PT1000了,也不用操心校准这块东西了,AD7124 GAIN=1时默认出厂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的塑封金属箔电阻进行测试的,后来AD7124的GAIN设置成1,读取数值就是100.03R了,对温度分辨率要求比较 ...

不错 已经做的很可以了  基本满足大部分使用场合了

网友M(2023-12-13):
谢谢分享,厉害!
请问图一里AD7124没有用到的引脚都是悬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分享,厉害!
请问图一里AD7124没有用到的引脚都是悬空吗?

未用到可悬空

网友:
正好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