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千斤顶,硬平膜压力传感器输出过冲慢慢下降正常吗?

楼主(2023-05-09):
传感器限定了只能使用硬平膜的结构,  传感器阻抗350Ω, 恒压2.5V驱动, AD7793高阻抗采集, 千斤顶外部使用S传感器测量压力,
加压停止之后, s传感器的压力输出没有变化, 但是液压缸内的硬平膜传感器输出会在几十秒内持续降低输出, 大约降低当前值的2%左右.
降压停止后, 液压缸内传感器输出会上升, 大约也是2%的范围.
现象看上去是输出过冲, 上升的时候偏高, 下降的时候偏低,
感觉这种硬膜的从机械角度来看, 反应会慢一些, 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滞后, 却是过冲, 这种现象,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楼主:
发帖才两个小时, 这个网页就被ChatGPT收录了. 并且罗列在相关信息的参考资料中. 不得不说这效率和准确度真的是恐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帖才两个小时, 这个网页就被ChatGPT收录了. 并且罗列在相关信息的参考资料中. 不得不说这效率和准确度真 ...

这是啥chatg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chatgpt?

bing ai那个, 注册账号就能使用,

网友B:
机械形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形变造成的?

感觉这个现象和形变对不上号.
千斤顶外部使用S型传感器测量压力, 目前以S传感器读数作为测量标准,  当压力停止变化之后, S型传感器读数就不再变化. 表示油缸压力已经不再变化.
如果有形变, 这个传感器的读数应该也是会变的.
但是油缸内的另一个硬平膜传感器的读数却在下降,持续几十秒.  他的表现, 是输出超过实际值, 然后慢慢下降到一个稳定的输出.
因为传感器的测量其实即使依赖于膜的形变, 按道理就算是误差, 应该也是滞后呀, 不应该是这种超前的输出.
准备再换个厂家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现象和形变对不上号.
千斤顶外部使用S型传感器测量压力, 目前以S传感器读数作为测量标准,  当压 ...

硬膜传感器也是应变片原理?装在油缸里面?会不会是液压油的膨胀与收缩造成的(理论上液体不能被压缩,但实际上,压力高了,缸体  活塞 油 之间 发生微小的 变化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膜传感器也是应变片原理?装在油缸里面?会不会是液压油的膨胀与收缩造成的(理论上液体不能被压缩,但 ...

也是应变片原理, 硬平膜指的是液体接触面是硬质平整的. 算是一种传感器的外形名称
油缸内肯定是混入的有气体. 问题是外部S型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不变的. 这个传感器也是应变原理输出的信号.
所以认为油缸内的压力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应变片原理, 硬平膜指的是液体接触面是硬质平整的. 算是一种传感器的外形名称
油缸内肯定是混入的有 ...

你测小压力看看变化量多少,外部S传感器测的等效于活塞长短的变化,但是油缸内的综合变化不会完全等效于活塞的长短变化。也有可能是传感器本身 蠕变,迟滞。。等造成,在换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B:
液压活塞式 这样测可能本身就不对。你看活塞是压力校验仪校准过程就知道。 校准的时候 砝码盘 要旋转起来,否则 就不准。

网友C:
先换一家传感器试试。先排除传感器的问题。

很久以前做拉力的测量,被一家传感器虐了好久,加了各种滤波补偿都还不太理想。

然后换了一家传感器瞬间所有数据都对了,再也没有奇怪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活塞式 这样测可能本身就不对。你看活塞是压力校验仪校准过程就知道。 校准的时候 砝码盘 要旋转起来, ...

确实, 这个活塞的静摩擦力是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满量程6KN, 2%的误差也就是120N. 静摩擦会贡献一部分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一家传感器试试。先排除传感器的问题。

很久以前做拉力的测量,被一家传感器虐了好久,加了各种滤波补 ...

其实这个地方, 我的理解是, 不太适合用硬平膜这个结构,
因为就是普通的千斤顶结构, 液体都是很理想的状态. 不存在高速流体或者刚性流体的切削问题
客户就是偏偏认定了这个东西, 换个其他厂家的试试吧.

网友D:
楼主用的哪家的平膜传感器,带温度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哪家的平膜传感器,带温度补偿吗?

客户提供的, 说是找人定制的, 没说是谁家的. 感觉不是很好用, 正在验证

网友D:
有些平膜压力传感器不带温度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平膜压力传感器不带温度校准。

也是有点怀疑这个, 这个传感器阻抗太小, AD7793的驱动电流最大只有1ma, 我自己做个恒流源试试看, 恒流驱动不是可以降低温漂嘛

网友D:
平膜传感器自身的温漂,靠恒流解决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膜传感器自身的温漂,靠恒流解决不了吧!

这种电桥结构的传感器, 我认为使用恒流驱动可以降低温度的影响,
我搭了恒流电路去驱动电桥, 使用风枪吹传感器, 驱动电流不变, 结果输出还是明显漂移.
奇怪的是, 按照我的理解, 电桥受热, 电阻等比的提高或者降低, 如果是恒流驱动, 电桥的恒流驱动输入电压会变化, 输出电压不变.
实际的结果是, 电桥发热时, 电桥恒流驱动的输入的电压电流都不变, 反倒是输出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话, 应该不是电桥受热, 反倒是感觉是硬膜受热发生机械形变, 导致了输出变化.
另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机械部分的滞后和冲击导致传感器在停止加压的瞬间过冲.
下一步优化加压和降压的驱动过程, 使用梯形驱动, 看看会不会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桥结构的传感器, 我认为使用恒流驱动可以降低温度的影响,
我搭了恒流电路去驱动电桥, 使用风枪吹 ...

桥式传感器 温漂补偿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最好的办法是传感器源头厂家 在材料,工艺,结构上做好,尽量减小温漂。用户做温漂补偿 要多点 数据拟合。不说难度上,就说校准流程都很麻烦。所以还是尽量找 靠谱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