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压波动正常吗?

楼主(2023-05-09):
最近做了个小系统,目前只是跑1Hz闪灯(0805绿色LED),测量电流从0.99毫安闪变到6.8毫安,5V供电从5.0178V闪变到5.0210V,随着LED闪烁跳变;

用3A的5V开关电源供电, 我觉得这个跳变也太厉害了吧? 现在只是闪灯而已,正常应该是电压2位小数点不变,之后的小数可能跳变。

请教,这个电压波动正常吗? 用福禄克289C测量的。

多谢!多谢!

网友:
你要求跳动多少?mv级别都达不到要求,uv级别的吗?
好奇是啥产品。

网友:
好了,知道你有福禄克289C了?

网友:
这还不满足呀

网友:
这个LED的串阻用的多大的,电流跳变5mA有点太亮了吧。我一般只用到3mA左右。

网友:
是正常的,电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了。如果有高稳定的需求,需要自己做,
比如ADC的电源,应由独立的LDO供电,而不是与数字电路共用一个电源或直接使用外部输入,即使电压是一样的。

编辑补充:
你可能觉得这个负载变化很小,电源有这样的变化不太好接受。
但是它实际上类似于,这个变化太小了,几乎不需要作出调整动作。
就好象骑自行车或开车不会故意精神紧绷,像阅兵式一样把车子超精准的保持在车道正中心,左右可以用尺子量一样。
虽然那是能实现的,但是没有必要。实际中都是偏的严重了才会调整一下或出现明显的调整动作。

网友:
肯定是开关电源假冒伪劣了嘛,明明是5V电源,咋福禄克测出来超过5V了 ?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