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

楼主(2023-05-09):
有一个DC/DC电源芯片,输入电压2.7~5.5v,损坏电压6.5V,使用+4v电压输入,打算选一个TVS管放输入端作为浪涌保护,
感觉选型不到合适的TVS管,看了看SMBJ5.0CA,钳位电压都9.2V了,起不到保护作用,感觉根本找不到VRM和VC范围这么小的TVS

网友A:
tvs抗不了浪涌,浪涌必须用共模电感来处理,电感量越大效果越好。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高压电容-压敏电阻-共模电感-tvs。但是一般没有必要,5v通常usb供电,我用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发现浪涌打坏的,因为5v电场强度不高,不会轻易打坏芯片。所以放个5v保护管就行了,比如smaj5.0a之类。

网友B:
楼主应该是防尖峰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防尖峰电压的吧?

+4V输入是电源板给过来的,TVS防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抗不了浪涌,浪涌必须用共模电感来处理,电感量越大效果越好。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高压电容-压敏电阻- ...

这个TVS目的就是防止外面电源板给过来的+4V输入有个过冲啥的,泄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