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光伏板和市电按需供电

楼主(2023-05-09):
我看到的逆变器都是只能电池放电完成后切换市电。

又不具备并网条件。想用离网10KW无电池系统。光伏保持最大功率,不足的市电补充

比如开空调

需要6KW  光  2kW       市电  4kw
需要4KW  光   3.8kw    市电  0.2kw

这个怎么设计    多相  交错  1 2 3 4  相
1   2  相  光伏
3   4  相  市电

1   2相  一直供电

3   4相  当1 2 相 满电流后

3   4相  启动

这样是不是可行

网友A:
我计划这个暑假会老家搭建一套家用光伏系统,不需要上电网....自己家用,预计费用1.5W.....也正在研究中.....照明计划DC48或DC24V.....其他电气用UPS外置电池搞....

网友B:
个人感觉在实际使用中,完全无电池离网系统发挥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光伏输入波动比较厉害,多了浪费,少了就得频繁从市电补电。
没有并网的话估计只能市电AC-DC,在直流端汇流相对简单些。不过多了AC-DC和DC-AC 的损耗,0.95*0.95的话效率也只有90%,关键是这个大功率高效率可靠的AC-DC也不会太便宜。
总体来说,离网的光伏还是得加个电池相对会简单很多。

网友:
不并网怎么看都没理想的办法

网友C:
你这个估计难实现,板的能量要充分利用就并网,否则就储能发电,我家的选择后者,450瓦的用了6块板,冬天刚好够用,夏天利用率不到一半,多发的白白浪费了

网友:
淘宝有微型光伏并网逆变器带防逆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估计难实现,板的能量要充分利用就并网,否则就储能发电,我家的选择后者,450瓦的用了6块板,冬天刚 ...

你这样,一套下来,花了多少钱?电池容量是多少的?

网友:
我同学家装了20KW,根据他9个月的统计,平均1天能有70度电。
并网就是成本太贵,十年八年也未必收回本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一套下来,花了多少钱?电池容量是多少的?

电池是二手4850通讯锂电池组,6箱15度电,800多一箱,单晶板6块,上个月又增加了两块共8块,800多一块,mppt是聚友科技的,大概700多,工频正弦波逆变器是自己组装的8千瓦的,3千多,之前还组装过几台3-5千瓦的一直不够用一直升级,板子角铁支架自己焊的,陆陆续续升级等,大概花了2万左右,现在基本不用市电了

楼主:
主要考虑是  这样的
1,我这里是办公室加车间  楼顶有600平方,我这里是顶楼。需要隔热
2,用电的时候都是白天,
3,电表户不是我的。不能并网,且并网比较麻烦,
4,储能的感觉比较笨,而且电池购买成本,和使用寿命 ,成本比较高
5,空调基本是来人就开,离开就关,所以不考虑存电。只考虑补电和省电
6,电费比较高 1.3 每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二手4850通讯锂电池组,6箱15度电,800多一箱,单晶板6块,上个月又增加了两块共8块,800多一块,m ...

跟市电切换时候会断电吧?
还有用大功率的电器,会不会担心电池电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在实际使用中,完全无电池离网系统发挥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光伏输入波动比较厉害,多了浪费, ...

基本不存在浪费的。空调是上班就开。主要是在光伏波动的时候补电。且不用电池 降低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是  这样的
1,我这里是办公室加车间  楼顶有600平方,我这里是顶楼。需要隔热
2,用电的时候都是 ...

你这个情况就是只能并网,直接带不可能实现的,光伏的电不稳定,有太阳的时候发电量是够了,多云或阴天发电量只有百分之10-50,可以说带不起来你的空调,要么加电池存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情况就是只能并网,直接带不可能实现的,光伏的电不稳定,有太阳的时候发电量是够了,多云或阴天发 ...

所以要市电随时补充,而不是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市电切换时候会断电吧?
还有用大功率的电器,会不会担心电池电量不够 ...

只是会瞬间闪一下,不影响正在工作的电器,功率余量大不用担心的,正常使用不到发电量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80的电能充满电后都是要浪费掉的,保证冬季阴天够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市电随时补充,而不是切换。

那么就是加一个并网逆变器让电表跑的慢一点,发的多的就免费送给电网,空调要定制过最好,与电网连接电表处处断开加一级扼流电感,电压高就全功率运行,电压低就半功率运行,压缩机的进气口和出气口加两个大点的储存制冷剂罐子,让他有个缓存

网友:
查一下这个:符合你的要求,古瑞瓦特微型并网逆变器,不过,要好多个并起来用

网友:
老家装了17个二手450W组件,1组20Ah锂电池,和逆变器,这一堆东西只带动一个的空气能冷水机组,还有家里的冰箱。院子里有平时生活用水挖的水窖太阳功率足了就开机冷却水窖里的水。平时弄个压力泵抽水当空调用,晚上没太阳也好用,夏天电费不高20多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估计难实现,板的能量要充分利用就并网,否则就储能发电,我家的选择后者,450瓦的用了6块板,冬天刚 ...

老吴没整台带储能的逆变器?
这次俄乌冲突,说导致欧洲地区对储能逆变的需求猛增(应该超过了推波助澜出的“电热毯”的需求)。
比如我们无锡一家比较知名的企业做的,带10来度店的户用储能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吴没整台带储能的逆变器?
这次俄乌冲突,说导致欧洲地区对储能逆变的需求猛增(应该超过了推波助澜出 ...

带储能的逆变器有一台,就是户外电源了,各指标都不够用,标的24V360安时,实际只有180安时,逆变功率只有2千瓦,扔在半边吃灰了,挂闲鱼2700都没人要,自己搭配的电池容量各方面都好搭配组合,多次升级后现在要8千瓦15度电才用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计划这个暑假会老家搭建一套家用光伏系统,不需要上电网....自己家用,预计费用1.5W.....也正在研究中... ...

48V吧,功率扩展性好,设备也多。
我搞了一套6KW的系统,一直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