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TDCHAT CHATGPT 3.5 的对话记录,这是啥水平?

楼主(2023-05-09):
今天与TDCHAT CHATGPT 3.5 的对话记录,这是啥水平?

网友:
ChatGPT适合写作文,不适合要求答案准确无误的场合。

网友A:
使用PC817光耦进行隔离串口485通信,最高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多少bps

这个是用bing chat的创造力模式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C817光耦进行隔离串口485通信,最高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多少bps

这个是用bing chat的创造力模式回答的

看样子BING的靠谱点,参考源有本坛 我一直在诱导他说出TLP521,吐血的是他布拉布拉说了一通,最后又绕回去了
不过能主动承认错误,还算不错。
TDCHAT有人在用吗?到底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BING的靠谱点,参考源有本坛 我一直在诱导他说出TLP521,吐血的是他布拉布拉说了一通, ...

会认错,但是下次又继续犯同样的错

网友:
试了一下问英文的, GPT-3.5

Q: Using PC817 to implement isolated UART communication, what speed in bps can be reached?

The PC817 is an optocoupler that can be used for electrical isolation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it cannot directly implement UART communication since it is only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digital signals. A microcontroller or UART IC is required to generate the UART protocol signals.

The maximum speed of UART communication using PC817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ircuit design and the baud rate used. Generally, PC817 has a maximum switching speed of around 1 MHz, which can be used to achieve a baud rate of up to 115200 bps. However, the actual maximum speed achieved will depend on the specific circuit design, including the choice of components, PCB layout, and other factors that can affect signal quality.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using optocouplers for UART communication can reduce the overall data throughput due to the added delay caused by the optocoupler's operation. Higher data rates may require alternative methods of electrical isolation, such as using transformers or capacitive coupling.

网友:
最近问过 ChatGPT 不少问题,像这类问题感觉现阶段还是自己来算比较好
诱导它得出正确答案太难了

一般用它来打开思路效果不错,经常会给出一些没听过的软件工具、可以用的库函数之类的
偏文科类的也不错

网友:
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下 GPT-4, 看着好像有那么点靠谱了

不过它是按 datasheet 里 rise time 和 fall time 的最大值算的,这两项的典型值是 4us 和 3us
而且这个值是有具体测试条件的,实际用的时候肯定会有差别

Q: Using PC817 to implement isolated UART communication, what speed in bps can be reached?

The PC817 is an optocoupler and does not directly determine the speed of UART communication. However, it can affect the overall speed due to its response time. The PC817 has a typical rise and fall time of 18µs each, resulting in a total of 36µs for a full low-to-high-to-low cycle.

Following the formula: 1 / (36µs) = max_bps,

The maximum baud rate (bps) that can be achieved using the PC817 is approximately:

1 / (36 * 10-6) = 27,777 bps.

However, this is only a theoretical limit. In practice,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use lower baud rates, such as 9,600 or 19,200 bps, to ensure data integrity and account for other factors like the optocoupler's tolerances, external noise, and system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