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二手SAS硬盘,但是要怎么测试?

楼主(2023-05-10):
一台Gen10,装的是Esxi,还有一张阵列卡asr-6805t。
现在已经装了4个sata硬盘了,Esxi里装黑群晖,跑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A:
SATA和SAS能混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和SAS能混用么?

可以混合使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测试SAS的
GEN10 将单个sas建raid0,然后进入Windows(或winpe),使用一个类似mhdd的软件victiria,进行完整扫描。

可以这个帖子下载

想使用mhdd 4.6扫描3T SATA硬盘,怎么扫不了?(13楼:Victoria 5.37英文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4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测试SAS的
GEN10 将单个sas建raid0,然后进入Windows(或winpe),使用一个类似mhdd的软件victiria ...

好的,谢谢。
pe用的是大白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pe用的是大白菜吗?

都可以。

网友C:
话说sas的smart原始数据应该如何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sas的smart原始数据应该如何查看

windows下使用raid卡的管理软件就行。

Linux里面有专门的指令,装载mfip.ko模块,就能读取每个硬盘的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