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昨天的问题 PCB 贴片红胶 如何 去除

楼主(2023-05-10):
如题  现在 TF座需要拆下来重新弄了   但是 这个红胶 没办法去除  大家有办法吗    用 小刀刻 难度太大了

而且会把板子刻坏

网友:
很难。
当年修一个日本设备,板子上一片SOP8芯片要换,我把芯片脚都给割断了,片子还是取不下来,最后硬撬,把芯片撬成几块碎片,芯片底下红胶才漏出来,而且还顽强的粘着一块芯片碎片不肯放手

网友A:
问一下嘉立创客服,有没有什么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估计专业做这个的人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容易可以溶解红胶?

加热估计不行,芯片热坏了,估计红胶都不会熔化。

网友:
我以前在拆芯片的地方,看到他们放弃处理有红胶的芯片(亏点钱低价转卖给其他人)。

如果连贵屿这样的拆机处理场对红胶都无能为力,真的是一个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嘉立创客服,有没有什么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估计专业做这个的人才知道。

淘宝有号称可以溶解红胶的溶液。

不知道真假。谁做做小白鼠?

问了店家,推荐华生

【淘宝】https://m.tb.cn/h.UFLCqi5?tk=Uydadnjvg7k CZ0001 「华生牌 BGA拆胶液 解胶剂 拆除电路板上的封装胶及耐高温胶座专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嘉立创客服,有没有什么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估计专业做这个的人才知道。

是的 已经在和客服沟通了, 看看能不能发回去 他们帮我 处理 ,或者 有好的解胶手段 我  自己折腾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已经在和客服沟通了, 看看能不能发回去 他们帮我 处理 ,或者 有好的解胶手段 我  自己折腾也可以 ...

试试5楼的华生?

28元而已,不行也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一部分红胶用风枪吹着刮可以降低难度(焊接温度),但这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5楼的华生?

28元而已,不行也没有什么损失。

好嘞 感谢 老大

网友B:
红胶用热风枪可以吹软化后就可以撬掉,但是残留痕迹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胶用热风枪可以吹软化后就可以撬掉,但是残留痕迹就没办法了

热风枪肯定已经破坏TF座。

网友C:
怎么现在还用红胶工艺, 虽然省个托盘,但日后维护艰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肯定已经破坏TF座。

昨天  嘉立创 也给我回复了 ,用热风枪加热  到一定时候  变脆了就可以铲下红胶了

昨天测试确实可行
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现在还用红胶工艺, 虽然省个托盘,但日后维护艰难哦.

不使用红胶,双面贴片怎样搞?我很久没有留意smt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红胶,双面贴片怎样搞?我很久没有留意smt了

如果插件不用过锡炉、波峰焊,双面贴片是可以不用红胶的。
如果2面都有重料,就必须要红胶,所以一般布板时,尽量不要2面都放重料,高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插件不用过锡炉、波峰焊,双面贴片是可以不用红胶的。
如果2面都有重料,就必须要红胶,所以一般布板 ...

像TF卡这种我们做双面板重来没点过红胶。
上红胶的一般是双面SMT+插件,还要大批量过波峰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红胶,双面贴片怎样搞?我很久没有留意smt了

双面贴片过炉底面不会掉的吧, 一般红胶工艺是底面贴片,但是底面还要过波峰焊,防止贴片零件过波峰焊掉了才用红胶沾着,但是自从有了Mask托盘工艺之后应该很少工厂用这个工艺了,我们工厂都10多年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