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楼主(2023-05-10):
比如有一颗树有200片叶子,分别编号1~200; 给AI学习练习,然后从200片叶子中拿出任意一片叶子,AI能识别这个叶子的编号吗?

小白请教:现在AI技术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 多谢!!!

楼主:
现在有个需求,外观相同的设备,虽然外观相同但肯定不是同一片树叶,肯定有差别; 再设备外观固定的位置拍张照片,能不能作为设备的唯一ID使用?
请问, AI能不能识别相同外观的每台设备的唯一性。

网友A:
你得确保你拍的图片足够清晰。

网友B:
为啥不贴个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确保你拍的图片足够清晰。

多谢。 不知道AI适合做这样的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贴个二维码

想装B呗
不知道AI会不会翻车?

网友:
这就是人脸识别吧。。。
提取特征存储特征信息

楼主:
AI擅长识别不同的东西,比如猫,狗,鱼; 或者西红柿,青瓜,香蕉;
AI擅长识别相似/相同的东西吗? 同一颗树上叶子形状基本相同,流水线上下来的相同外观的工业产品,适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I擅长识别不同的东西,比如猫,狗,鱼; 或者西红柿,青瓜,香蕉;
AI擅长识别相似/相同的东西吗? 同一颗 ...

在AI眼里没有不一样,你照片细节足够丰富,在AI眼里,也能分出来了。

网友:
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拍到差别的特征,以及特征的差异性有多大。

就像指纹识别,每个人的手指头好像都差不多,但指纹是千差万别的,差异特征非常明显,你说的叶子脉络也是差不多道理,识别指纹和叶子都不是靠外观,而是靠表面纹理特征。

但你说一台大批量生产的设备能不能在外观上分辨出来,大概率是不可能,除非有明显的外观特征标记,例如机身序列号、二维码。

网友:
非要通过照片识别的话可以考虑给你的设备喷上用唯一序列号生成的数码迷彩,看上去好像是随机花纹,但只要照片拍到一定面积的迷彩就可以反推出唯一编号。

网友:
现在AI处理图片,第一步就是将高分辨率的图片缩小到低分辨率,然后再进一步处理。

网友:
能识别,就是准确率低很多,估计你没法用

网友:
精度和速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
多谢楼上亲们的回复。

网友:
两台同样颜色的全新特斯拉,你能否通过一张侧面照片分辨它们?很难。

但正面或背面呢?很简单:车牌号码。

如果没上牌呢?那就需要你的照片有足够的清晰度,能拍到挡风玻璃右下角的车辆识别码。

所以说白了就是你拍摄的照片里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唯一特征可供电脑去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