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必要买一台带原生串口的电脑

楼主(2023-05-10):
刚接触单片机,串口烧录的时候,都是用的usb转串口,总是出一些驱动等乱七八糟的问题,特别打击自信心,请教大家,有必要买一台,带原生com口的台式机,发现联想 戴尔这些机器,主板上还都有原生com接口

网友:
完全没必要浪费钱

网友:
应该没有必要吧,usb转串口不香么

网友:
买个使用FT232芯片的USB转TTL小板,没有发现有啥问题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usb转串口

网友:
没有必要。。。USB转的已经很可靠了。

网友:
买个pcie转串口卡也不错的~~还能有2路,烧了一路还有一路,烧了2路换张卡又原地复活。。。。

(比如ROG游戏主板,没有原生串口 )

网友:
以前也是这么认为后来还是usb转串口用的cp2102

网友:
usb转就行。足够够了。如果需要高实时性,把延时从16毫秒设置成1毫秒就可以了。具体百度,关键词“串口 延时 设置”。

网友:
我用进口大厂的开发板,上面的FT2232可以用作USB转UART,转SPI,从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A:
LZ年轻了啊,你以为原生的就不出乱七八糟的毛病了么?

都是总线转出来的。USB的好歹还能插拔一下,原生的就只能重启了。

我感觉用的比较稳定的有FT232系列,CH340

网友:
不要用串口下载、仿真的单片机,换一个用专用仿真器的MCU,完全起飞的感觉。

网友B:
完全没必要,usb串口很稳定了。
我自己做了一张板,用ft4232转出来8个串口,包括2个RS232,2个RS485,还集成了一个DAPLINK和两个USB2.0扩展口,开发一条龙简直不要太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必要,usb串口很稳定了。
我自己做了一张板,用ft4232转出来8个串口,包括2个RS232,2个RS485,还集 ...

哈哈,好像不错,这条龙有多余的卖吗?

网友D:
USB转的会受限于USB的可靠性问题,这是解决不了的。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E:
不是我敏感,楼主跟十万哥很像
过去半年,我基本都没有点进十万哥的贴了,因为看到类似的提问我都会先看看谁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好像不错,这条龙有多余的卖吗?

没有哦,我只焊接了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转的会受限于USB的可靠性问题,这是解决不了的。还是有必要的。

生产环境当然还是原生的好,开发环境USB转足够了。

网友:
买了pcie串口转接卡,就和原生的一样了

网友:
正好要买电脑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

网友:
买com口卡

网友:
有台古董烧录器,只能用原生串口

网友F:
我觉得所有USB的都不稳定。

网友:
当年AVR要用并口下载的时候,我对电脑的要求是必须有并口,原生的,转的不行,又舍不得买仿真器
后来咬咬牙花了二百来块买了一个双龙USBISP,是真香,十来年了,现在偶尔还能用用
回头想想真是当时脑袋不开窍
你的问题,几十块钱买个全功能FT232的转换器就解决了,不要尝试自己做,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我敏感,楼主跟十万哥很像
过去半年,我基本都没有点进十万哥的贴了,因为看到类似的提问我都会先看看 ...

抱歉 我不是那位,在论坛建设看到过站长的帖子
我原来纯做软件的,干了好多年,都是比较简单的应用,
最近接触到硬件类单片机,帐号也是近一年注册,问题比较多,实在抱歉

网友:
买cp2102或者ch340g就可以了,驱动兼容好也不怕遇到假货,安卓手机都默认可以支持

网友:
你要是有那需求...直接买个MOXA的USB转串口....稳如泰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不是那位,在论坛建设看到过站长的帖子
我原来纯做软件的,干了好多年,都是比较简单的应用,
最 ...

十万哥是这里明星,大家好久没看到他发帖了比较想念而已。
建议买带隔离的cp2102模块,避免短路静电之类的烧坏主板处理器与南桥,如果不买隔离的那就最好经过一个好点的usb hub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所有USB的都不稳定。

你说的不错,现在我觉得网口非常完美,目前产品对外接口基本都是网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不错,现在我觉得网口非常完美,目前产品对外接口基本都是网口了 ...

网口可以用在工业现场被证明是稳定可靠的,usb有一段时间也有尝试的产品最后都扑街了。
usb真是人人离不开但是有看到烦的产品,标准兼容好接口价格低廉,插拔总是要翻转三次才对,插拔松紧不一样,破损的usb接口,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提示,还有干扰2.4g频段真的无语!usb3.0还要一插到底一看就不是原生强加的设计。设计usb电路最好准备眼图仪看看数据完整性不然usb2.0都翻车

网友:
FT232 比原生的都香,,,

网友:
如果要长期连接性,原生串口比USB串口要好。

USB长时间使用容易掉设备。

网友:
用好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
有当然更好,就怕现在不好买

反正我们这生产,开发,如果用USB转串口给STM32下程序,很慢很慢,当然,我们用的也是一百以下的,高端的没用过
改用原生串口,或PCIE转串口,就非常快

网友:
调试电路板或者短时间用USB 串口 没有啥差别的;

但是工业控制这些场合, 你上USB 串口, 就会死得很惨;

网友:
可以用pcie转串口卡,理论上和原生的一样,都是总线直接出来的,寄存器都是类16c554.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万哥是这里明星,大家好久没看到他发帖了比较想念而已。
建议买带隔离的cp2102模块,避免短路静电之类 ...

哈哈哈,十万哥已经被站长禁止发主题帖了,只能回复。

网友:
楼主在学习单片机,你们好多人在危言耸听,将初学者跟工业控制使用环境混一起,吓退楼主了,必须得买台式机了

网友I:
CH340 的 USB 转串口用着都挺稳定的,正常没啥问题吧

网友:
从软件层次来看,原生的UART(通过EC芯片引出的),可以通过CPU寻址,更灵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年轻了啊,你以为原生的就不出乱七八糟的毛病了么?

都是总线转出来的。USB的好歹还能插拔一下,原生的 ...

我觉得讲到重点了,如果原生的死机了只能重启那我宁愿用外置的。
调试环境自带usb我都不直接用,怕烧南桥。一般是用usb隔离器,再插U转串。

网友:
引用 网友I:
CH340 的 USB 转串口用着都挺稳定的,正常没啥问题吧

19年时用340大数据量同时收发会丢数。
用一个串口监听340收到的数据正常,用bushound抓usb包有时会少一个字节。
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概率很低,协议层做了差错和丢包校验,但从现象上看就是隔一段时间传输会卡一下。

网友:
之前在淘宝上随意搜了一个USB转485的模块,快4年了吧!机器用用停停,可能是数据收发间隔长(>1s),数据量小(16个HEx),目前还没出现过通讯有问题。也有可能有故障了生产线的人来个热插拔+程序重启就搞定了。

网友:
usb偶尔还是会掉的,特别是休眠起来等情况。

网友:
如果是当代台式机组装机,请楼主坚定信念,一定要买一台自带原生串口的

因为当代主板其实也并未淘汰原生串口。大家只是全数删除了I/O接口处的DB-9母座,将串口改成了主板插针引出而已。

绝大多数主板上都有这种插针,只有少数没有,只要多看一眼就可以避雷。没有什么成本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

例如我就随随便便挑一款主板, ASUS PRIME B760M-A D4 ,这是平平无奇的12/13代酷睿装机主流主板,销量巨大
图一没串口吧,点开图二看左下角,好家伙,不光COM,连LPT都有,添加一块图三的挡板,串并口就都有了:

网友:
笔记本带个底座就行了,前几天找出个西门子logo 串口下载线, usb转串口就驱动不了,只能用原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