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驱动电路咨询

楼主(2023-05-10):
各位大佬,现在用TEC控制温度,现在能做单向的了,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什么简单电路可以方便双向控制的加热和制冷的

网友:
“TEC驱动电路”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搭个H桥就行

网友:
H桥,PWM+LC滤波后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