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4138/9 负载稍微大点烧芯片?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3-05-10):
TX4138/9芯片是在jl商城买的, 论坛里面某位坛友说在poe中应用很多

于是打板做了测试,输入电压55v,输出5v 0.2a正常 负载电流在继续加大,芯片要么烧毁pin1  要么直接无输出了,重新上电都无法解决,芯片直接报废了

难道升压boot电路 和二极管D3位置反的原因?也不应该吧

商城买的芯片不应该有问题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TX4138和TX4139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有问题,FB信号属于高阻抗信号,很容易受干扰,所以这根线不应该过长,更不应该走电感底下,所以R8,R9 ...

已单独对这个芯片进行打样,回来再测试一下看是否ok

网友B:
poe输入要加共模+ntc+压敏电阻+整流桥(防止极性翻接)+乱七八糟的防浪涌的东西。直接接poe进电很容易死。我们之前phy没有接tvs,插拔poe的瞬间非常容易烧网口芯片。

网友:
换100V耐压的

网友C:
输入输出连个104也没有?

网友:
这个layout肯定有问题,参考datasheet来吧。

网友:
走线太风骚了(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D:
1、D3  和 R7/C7 换位置: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用打孔。
2、把U2旋转90°。 芯片进电感就短很多
3、线不要走电感下面
==反正layout的布局是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e输入要加共模+ntc+压敏电阻+整流桥(防止极性翻接)+乱七八糟的防浪涌的东西。直接接poe进电很容易死。 ...

现在做测试用的直流电源55v输入的, 负载直接用电子负载  ,没想到芯片这么不抗造,不清楚 什么原因,曾经说这个芯片大量在poe中应用,现在这么弱的测试就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连个104也没有?

做测试,可调开关电源输入,其他芯片很容易过,不清楚这个芯片 为什么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D3  和 R7/C7 换位置: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用打孔。
2、把U2旋转90°。 芯片进电感就短很多
3、线不要走电 ...

这种芯片很挑剔layout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很挑剔layout的吗

所有DC/DC都对布线都有要求,随便布线就是碰运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很挑剔layout的吗

不挑的,但是不能乱搞呢,最重要的是共模+ntc+压敏电阻+整流桥,没有这些死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DC/DC都对布线都有要求,随便布线就是碰运气。

像这种DCDC芯片标称 4A 60V

84.5% Efficiency at Vin=60V, Vout=5V@2A   这个输出最大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挑的,但是不能乱搞呢,最重要的是共模+ntc+压敏电阻+整流桥,没有这些死得快。 ...

不是ptc吗  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网友A:
走线有问题,FB信号属于高阻抗信号,很容易受干扰,所以这根线不应该过长,更不应该走电感底下,所以R8,R9和C8应该尽量靠近芯片,使FB的输入线尽量短。另外C7和R7最好和D3的位置调换一下,可以少个过孔。电感的位置也有点远。整体看着不大顺眼。

网友A:
这个图感觉也差点意思,芯片的GND和主滤波电容二极管的GND只有一个小过孔连着,这儿不大好,至少要多放几个过孔。另外5V反馈点应该从主滤波电容上取 ,不应该从5V的输出端子上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感觉也差点意思,芯片的GND和主滤波电容二极管的GND只有一个小过孔连着,这儿不大好,至少要多放几个 ...

从输出端子上取也有个好处 电流大时pcb 铜箔也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可以用这个方法弥补一点

网友A:
这点压降了了,不会超过10mV,主要是得需要稳定。另外那个GND要着重考虑下,多放几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压降了了,不会超过10mV,主要是得需要稳定。另外那个GND要着重考虑下,多放几个过孔。 ...

好的,明天pcb到了再测试一下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压降了了,不会超过10mV,主要是得需要稳定。另外那个GND要着重考虑下,多放几个过孔。 ...

输入60V 输出5V 2.4A测试1小时未发现问题,  看来就是layout问题导致上次测试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压降了了,不会超过10mV,主要是得需要稳定。另外那个GND要着重考虑下,多放几个过孔。 ...

昨天最后暴力测试 60v输入 5v 3a输出 没几分钟 电流检测电阻烧掉(开路),芯片烧掉.

我比较疑惑,为什么会烧电阻和芯片呢,芯片本身有热保护和电流保护

Thermal Shutdown
Cycle-by-Cycl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e输入要加共模+ntc+压敏电阻+整流桥(防止极性翻接)+乱七八糟的防浪涌的东西。直接接poe进电很容易死。 ...

TX4138这个芯片 是在批量使用吗?

60v输入 输出5v 电流设置为3A 不到5分钟 限流电阻和 芯片烧掉了, 有Cycle-by-Cycl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怎么还会不起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最后暴力测试 60v输入 5v 3a输出 没几分钟 电流检测电阻烧掉(开路),芯片烧掉.

我比较疑惑,为什么 ...

GND飞个粗短线到滤波电容负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飞个粗短线到滤波电容负极看看

背面整个铜皮都是连接GND到滤波电容的,还要再并联粗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整个铜皮都是连接GND到滤波电容的,还要再并联粗线?

你的芯片的GND和背面整个铜皮只靠一个可怜的小过孔连接,跟背面整个铜皮有啥关系呢?从芯片的GND引脚飞根粗线到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面整个铜皮都是连接GND到滤波电容的,还要再并联粗线?

1处刮开,飞一根粗细线到2处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TX4138这个芯片 是在批量使用吗?

60v输入 输出5v 电流设置为3A 不到5分钟 限流电阻和 芯片烧掉了, 有Cy ...

你散热有问题吧。。输出15w测一下效率。电感是不是太小了。可能要用33uh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散热有问题吧。。输出15w测一下效率。电感是不是太小了。可能要用33uh以上。 ...

确实温度比较高,用红外测 温度109°,估计内部更热,不是有热保护"Thermal Shutdown"  难道是虚标吗?

另外这种ESOIC8 如何添加散热片(pcb本身散热一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处刮开,飞一根粗细线到2处的焊盘

经测试 输入60v 输出5v3a 依然会烧芯片和采样电阻 看来芯片抗不住

另外测试输出短路电流,这里我设置为10A 加负载瞬间 芯片拉到120度, 持续一会只有二极管SS510烧了,

如果正常的工作电路中,遇到短路情况,难道要在输出上增加自恢复保险?

网友A:
又仔细想了下,这种电路输出3A不合适,二极管压降0.7,电流3A,二极管耗散功率2.1W,SMA的封装应该抗不了那么大功率的,即使芯片和采样电阻不烧,二极管也会烧的。
如果真的需要3A电流输出,最好考虑使用同步整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仔细想了下,这种电路输出3A不合适,二极管压降0.7,电流3A,二极管耗散功率2.1W,SMA的封装应该抗不了那 ...

有推荐的型号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没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