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神逻辑, 拼板超过3000点就要加收费用,单板可以

楼主(2023-05-10):
PCB要做飞针全测,
嘉立创说这次要加钱,上次审核忘记了, 单板3000点以下免费, 拼板3000点(拼板的总点数)以下也免费
嘉立创说: 审核那边说这个单如果您那边拼小一点,就做1*2 拼的话  ,就没有超点了 。点太多,测试会比较慢,测试耗时比较长

看来是我愚昧了,
嘉立创的逻辑是所有的板子100%飞针全测, 所耗费的时间是不同的.

比如每个板测试需要20秒,
拼板小一点, 测试的短, 比如2个单板,就是40秒
如果拼板拼10拼了, 测试时间200秒,所以测试的时间长,要加钱

重新刷新了我对九九乘法口诀的认知

楼主:
更正以下, 飞针全测不免费, 就是不超过3000点,是飞针测试的基础价格, 超过3000点还要加钱

网友:
哈哈,很多商业运营策略,不能使用简单的数学计算的。

网友A:
我认为从开放6层板免费又要求这那开始jlc就被资本拿捏了,很多事情未必是他们的本意。关键问题是想干工厂还是想当商人,在国内的体制下基本上不能做到工商合璧只能二选其一,因为诚信二字实在就是一个摆设。

网友:
猜测是会影响流水线效率

网友:
我没见过测试的设备。我的猜测是。

所有板子经过流水线测试,串行工作。而在这个飞针的单元有非常多组探针并行工作。
如果一个工作范围内有10“块”板子,有可能10组探针同时工作。
如果一个工作范围内是1“块”板子,有可能只有1组探针工作,其他9个等着。

有点类似于电脑的多线程工作,由于技术原因 ,他的1块板的测试内容会编译为1个测试程序段,而这个程序段没办法继续拆分成10组探针同时工作。

纯属猜测,专业认识可以指点一下。。

不过楼主还是可以方向,JLC不至于靠这种边边角角来玩算法,只所以多收费,应该有多投入。

网友:
别只算自己的板子啊。JLC拼大板做的,你的板子周围还有其他的板子。
一个板子耗时长,等同于一张大板上的所有板子都耗时长。
--------------------------------------------------------------------
JLC很多看起来神奇的操作都是因为拼大板这种生产方式造成的。当然,打样低价也同样是这么带来的……
取舍就看自己了。

网友:
这个好理解。单板的话jlc会按测试密度在大板上做均衡排布,而拼版的话这种灵活性就没有了。楼上说得对,你要是考虑到jlc采用的方式是不同客户板子拼大板的这种操作方式,这些问题就都能想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从开放6层板免费又要求这那开始jlc就被资本拿捏了,很多事情未必是他们的本意。关键问题是想干工厂还 ...

现在6层板也可以免费打样?

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不得不写个大写的“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6层板也可以免费打样?

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不得不写个大写的“服”字。 ...

要干完了晒图当装逼犯,所以我也没干过

网友:
您好,很抱歉,可能业务专员没给解释清楚,楼主这个单是开的工程测试架,并非飞针测试, 即使飞针测试,这个点数也是超多了的,
工程测试架是一个架具来着,长久来看,肯定是测试架比较划算的,出一次架具费用,可以反复使用,
楼主板子做的是SET出货的,开测试架肯定就不可能说只开一小PCS,即使测试架厂商愿意这么开,
生产线上也不会愿意这么做,这中间时间,效率,人工耗费太大了,设想一下,本身1SET板一次测试可以PASS通过的,
单个按1PCS测的话,1SET要重复6次动作,,,,那按套板开测试架的话,测试点超这么多了,价格肯定相对就多了,

如下图,文件是1*6拼板,   1小PCS是1649个测试点,6PCS就是9000多测试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