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 微信转账真的可以设置2小时或24小时才能到账!!!

楼主(2023-05-10):
以前微信有清楚的菜单可以设置这个功能。但某一个版本之后,这个功能被隐藏起来了。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隐藏的功能,秀给大家看看:

操作方法如下:

网友:
确实有效

网友A:
收款后不支持撤回,但是资金会延时打到收款账户。这是不是就不怕付款方撤回了,那这个功能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款后不支持撤回,但是资金会延时打到收款账户。这是不是就不怕付款方撤回了,那这个功能作用是什么 ...

如果是被骗后,报警可联系微信追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款后不支持撤回,但是资金会延时打到收款账户。这是不是就不怕付款方撤回了,那这个功能作用是什么 ...

仅仅是为了合规,银发〔2016〕26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有一条规定
1.向存款人提供实时到账、普通到账、次日到账等多种转账方式选择,存款人在选择后才能办理业务。

网友:
正常情况下终究会到对方,只是晚点而已。
可能最多就是前面说的,中途后悔了可以有一条挽救措施罢了,不知道挽救的难度或者成功率是啥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被骗后,报警可联系微信追回吧。

没有延迟到账也可以报警追回,微信的付款、转账,本质上不是付的人民币,是付的微信“零钱”,本质上是一种虚拟货币,和QQ币性质一样,你银行卡里的钱,先通过“充值”转成“零钱”虚拟币,之后的交易都是虚拟币交易,要把“零钱”转成人民币,需要“提现”,要支付手续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延迟到账也可以报警追回,微信的付款、转账,本质上不是付的人民币,是付的微信“零钱”,本质上是一 ...

没有延迟,你觉得骗子到账后,不会马上提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延迟,你觉得骗子到账后,不会马上提现吗?

延迟对防骗能起到多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迟对防骗能起到多少作用?

我说的是我认为的作用,你自己发的那条规定,不恰恰说明就是为了防止诈骗用的吗?至于有多少作用,那就不是你我操心的事了

网友:
目的是防诈骗,但是恰恰相反,变成诈骗利器。
屠龙少年变恶龙

网友:
如果付的真是虚拟币,那就不需要延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延迟,你觉得骗子到账后,不会马上提现吗?

现在到账马上提现可能会被冻结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