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aN迷你笔记本PD电源65W有没有神器推荐?

楼主(2023-05-10):
一般老式笔记本电脑充电器都是下边这样的,一直觉得它设计得比较累赘:

后边就找到了这种,然后买回来了,用着还行:

23元

再后来发现还有更小的,反正一般功率也就不会超过65W了。

33元

更近一步,号称GaN技术的,体积只有上一款的一半了

价格却是2倍。

我喜欢这样的电源的原因是现在大多数笔记本手机都支持type C充电了,这样充电器可以只带一个,毕竟技术进步了,电工们可以花点儿小钱与时俱进了。

首先充电器本身比传统的那种小砖块轻很多,而且没有了220V那段符合国标的粗度的电线,整个结构紧凑了,而且不用带很多充电器外出,更加简约,统一。

但是GaN这款,电源里完全没电的时候插入插座,会在插头处有强烈的电火花感,声音也很大,可能是用料太省了,电源入口处的PTC都省掉了吧,总之感觉不靠谱。整个感觉不如33元那款白色的,起码上电冲击比较小。

坛友们都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一体化充电器实现“简约风格”的?
那种65W PD+QC的有推荐的没?要是有性价比高的,手机快充QC也有着落了。出差只带一个充电器和一根type-C快充线即可。

网友:
便宜的小米氮化镓,贵的联想氮化镓。

网友:
联想口红电源。。。

建议买那个双口版本的,一个A,一个C,方便一些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4bbe2e8d4VybRx

我买的这个,之前168,现在看价格268了。

网友:
淘宝上面,卖电子库存的店都有质量好价钱优惠的充电头卖,CC线也有。还有那种超薄类型的充电器也很便携,就是有些情况会挡其他插孔。尽量选带PPS协议的,或者除OPPO/VIVO全协议的充电器。
下面两个图只是举例。

网友:
这款我在用,以前海鲜市场好像50不到包邮,C口支持协议。

或者这款100W最小体积的充电器,比很多65W的还小,就是只支持PD/PPS/QC协议,价格海鲜市场要150。

网友A:
如果只是笔记本电脑用,又过分追求体积小,那RAVPOWER 61W单C口就很合适了,海鲜市场四十多包邮,仅支持PD协议

网友B:
65W小尺寸的话 推荐两款
小米1代 AD65G       30.8x30.8x56.3mm
联想ThinkplusNano  31x33x43mm
尺寸不含插头

网友C:
必须推荐 RAVPOWER 的,65W-1A1C 有标准版、GAN版,每个都有白色和黑色两款。

我固定用的是标准版 65W,笔记本常年插C口,另A口插无线充电板;
出门用的是 GAN 版本,同样 1A1C 可以方便充手机;

无人机充电时候就全是 PD 了,每块电池占一个 30W-PD 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笔记本电脑用,又过分追求体积小,那RAVPOWER 61W单C口就很合适了,海鲜市场四十多包邮,仅支持PD ...

海鲜市场指的是什么网站?看着像是咸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5W小尺寸的话 推荐两款
小米1代 AD65G       30.8x30.8x56.3mm
联想ThinkplusNano  31x33x43mm

NANO支持PPS 3.3V输出吗

网友:
联想氮化镓充电器,配一个type c转dc接头,大部分笔记本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推荐 RAVPOWER 的,65W-1A1C 有标准版、GAN版,每个都有白色和黑色两款。

我固定用的是标准版 65W,笔 ...

有没有推荐的购买链接 ?

网友E:
你这23的也不错,哪买的,,换个线当24电源用

网友:
正点原子那个电源配的就不错65W,但A和C口好像不能同时用,插一下,另一侧会断电一下

网友:
麦多多65W GaN充电器,用了快两年了,还比较好用。京东双十二时58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23的也不错,哪买的,,换个线当24电源用

现在探索拼多多买东西。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 ... fer_share_form=text

网友:
引用 网友D:
NANO支持PPS 3.3V输出吗

没几款充电头支持的吧

握手前电压是5V,之后再降成3.3是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
电源还是找个靠谱的买吧,关乎生命安全,鱼多多上的,n多假冒适配器,如三星,苹果等,早些年用得塑料手机时候,也会买,后面用金属的手机时候,就还是买回正品大牌了~~

网友:
我买的紫米的99元带C口线...挺划算的ZMI65W...

网友:
我是海鲜市场买的口红电源,好用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O支持PPS 3.3V输出吗

网上买了睿元代工的版本准备回来试试,特别中意这种长宽。而且该有的好像都有了。
66元

然后顺便就看到一款33W的真的是pps 3.3-11V

网友:
刚京东买了拯救者135w的版本,149,烤鸡测试c-c可以跑到110多W,后面稳定在99w。c转d头,可以跑到135W,估计是散热或者其他的原因,最后稳定在120多W。基本够用了,比原来的大板砖轻多了

网友:
我用的是倍思的65W, 当时好象是80多元吧. 不过也有人说这款有坑, 我用着还好.

给thinkpad x1c供电, 关机状态下能充进电, 开机的话, 电池电量基本不增不减.

网友:
小米 GAN 65W折叠插头款, 1A1C, 给x61供电买了个typec 转 联想线

以前有个小米65w不折叠插头的,插的时候那也是常常打火,插头上都有黑色的痕迹,这款好一点,目前插头上有坑,平时也不太在意这个了

楼主:
75元试着买了这一款,同样打火严重,插电两次插片上就有坑了。省掉ntc,大家能接受么?

网友:
这样子有点过了

网友:
又要体积小又要功率大还要不打火这样那样的严格要求,哪里有嘛,难道那些标准适配器的厂家不想吗?他们比你们还更想,因为对他们来说省事多了,可是,
又要指标又要安全还得便宜,大家都是做技术的何必呢……
?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66557158957.html?bbtf=1
ThinkPad Thinkplus联想Type-C电源适配器充电65W快充电脑/手机/平板通用 (电源适配器+1.8m线)4X20Z66646

给X13 用了近2年

网友:
GaN主要是给手机用的,只能短时间全功率输出,手机也很难连续满功率充电,散热与过载功率余量比较有限。这样的充电头用到笔记本电脑会长时间满功率运行会过热出现问题的,用可以用但是要充分预留功率余量,功率要大笔记本需求一个等级留出余量或者买笔记本专用GaN

网友:
引用 楼主:
75元试着买了这一款,同样打火严重,插电两次插片上就有坑了。省掉ntc,大家能接受么?

这种别用了,到处损伤插座,然后插座又损伤别的插头造成间接损失与增加维修成本,还有可能损伤的插座用了大功率电器引发火灾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