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很过年的电路,什么原因导致湿度高的情况下电路异常工作

楼主(2023-05-11):
上电后万用表量出来,VT1处 B级0.4v,E级1V,那VT1和vt2组成的复合管应该是导通了,才导致VT3截至,红灯亮,但设计情况是上电初始应该是红灯亮,给电容充满电后就应该绿灯亮,我认为是VT1处有问题,但是也没查出问题,请大家分析下呢

网友:
个人觉得 R8 R9 R12 这些电阻阻值都偏大

楼主:
R8,R9应该影响电容的充电速度,R12的话,目前感觉对这个现象没什么影响

网友:
PCB板什么材质?估记是板子受潮绝缘阻值下降导至不正常吧。

楼主:
220V转12V开关电源,不至于绝缘出问题吧

网友:
基极附近电阻啥的有积灰,再潮湿之后漏电了吧

网友A:
万用表量 VT1.B 极电位?你的表是 GΩ 表吗? R9 这么高的阻抗能量出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 VT1.B 极电位?你的表是 GΩ 表吗? R9 这么高的阻抗能量出个啥

那您觉得我应该如何来分析

楼主:
会不会我的电阻参数有问题,在边边上,请模拟大牛来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我应该如何来分析

1. 避免万用表测量 MΩ 回路相关电压,非要测的话考虑用 TL082 这样的运放缓冲一下;

2. VT1-VT2 复合管倍数太高,VT2 容易被 VT1 的漏电就干导通了。
   建议 VT2.BE 加 10-100k 下拉试试看

3. C11 的容量是写错么?配合 R11 也就 0.51ms,这延时肉眼看不到吧?

4. R8-D7-VT3 结构,在 VT1-VT2 断开时,VT3 基极电流约 5.4v/20k = 0.27mA,
   按 9013.hfe=200 计算,VT3.C 极能吸入电流 0.27mA*200 = 54mA.
   这个电流够带 JQX 那个继电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避免万用表测量 MΩ 回路相关电压,非要测的话考虑用 TL082 这样的运放缓冲一下;

2. VT1-VT2 复合管 ...

关于第4点,R8-D7-VT3 结构,在 VT1-VT2 断开时,VT3 基极电流约 5.4v/20k = 0.27mA,
   按 9013.hfe=200 计算,VT3.C 极能吸入电流 0.27mA*200 = 54mA.
   这个电流够带 JQX 那个继电器么?
看了下规格书,应该可以带动吧。
关于第3点,电容没有错,就是0.01uF,目测延时有1秒左右,上电后,能明显看到红绿灯的转换过程
关于第2点,VT1-VT2 复合管倍数太高,VT2 容易被 VT1 的漏电就干导通了。 建议 VT2.BE 加 10-100k 下拉试试看
加了10.20.50.100K ,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第4点,R8-D7-VT3 结构,在 VT1-VT2 断开时,VT3 基极电流约 5.4v/20k = 0.27mA,
   按 9013.hfe=20 ...

这就不明白了,电路啥问题?

网友B:
感觉也是2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放大倍数太高引起的。

湿度太高,涂三防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也是2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放大倍数太高引起的。

湿度太高,涂三防漆试试看。 ...

三防漆也喷了,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也是2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放大倍数太高引起的。

湿度太高,涂三防漆试试看。 ...

这个β放大值,曾今也遇到被坑过。后来三极管下单都要带厂家和β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β放大值,曾今也遇到被坑过。后来三极管下单都要带厂家和β放大倍数 ...

你怎么解决的,调整参数还是换管子?

网友D:
如果怀疑湿度引起的,烘烤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怀疑湿度引起的,烘烤一下再试试

烘烤可以解决,但是天气咱也不能控制啊,总不能湿度高的时候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调整参数还是换管子?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的管子固定一个厂家买回来,然后装在不良的PCB板子上面测试。我记得当时是 ”深圳的华之美“ 带的工程帮忙解决的。我的产品是用在应急灯上面的电池/电源转换那里。

网友(2024-01-1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烘烤可以解决,但是天气咱也不能控制啊,总不能湿度高的时候不能用啊

三防漆 防潮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下:目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主要是由湿度引起三极管漏电流变大(我猜),喷三防漆,已经生产500多个,在85%的湿度情况下,能正常运行,再高,特别是板子上有少许凝露,还是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下:目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主要是由湿度引起三极管漏电流变大(我猜),喷三防漆,已经生产500 ...

谨慎使用MΩ以上电阻,容易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下:目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主要是由湿度引起三极管漏电流变大(我猜),喷三防漆,已经生产500 ...

高湿度,三防漆是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