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退耦电容的芯片管脚,一般怎么命名呢?

楼主(2023-05-11):
芯片管脚,只是用来外接一个退耦电容,这样的管脚,一般怎么命名比较好呢?

网友A:
vcap,st的mc就是用这样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ap,st的mc就是用这样的名字

Vcap ?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电压啊

网友B:
直接连线啊。不用网络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线啊。不用网络标号

我们要自己封装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Vcap ?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电压啊

本来就是一个电源,只是给内部用的而已。

网友C:
有写BP的,BYPASS,LP2985就有这个脚,外面就接一个电容。

网友:
按功能命名,给LDO用可以叫VLDO,定时电容可以CT,软启动电容可以叫SS,或者干脆叫VD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写BP的,BYPASS,LP2985就有这个脚,外面就接一个电容。

这个看着顺眼,不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顺眼,不歧义

BYPASS和Vcap,哪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BYPASS和Vcap,哪个好?

BY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BYPASS

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不是一直问国产M7的那个吗?现在打算自己封装芯片?对了,刚刚GD32出了M7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cap 常见

感谢,如果有两个decoupling capacitor的管脚,应该如何命名呢? Vcap_1 Vcap_2,还是Vcap1 Vcap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ap,st的mc就是用这样的名字

感谢,如果有两个decoupling capacitor的管脚,应该如何命名呢? Vcap_1 Vcap_2,还是Vcap1 Vcap2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如果有两个decoupling capacitor的管脚,应该如何命名呢? Vcap_1 Vcap_2,还是Vcap1 Vcap2呢? ...

st是用vcap_1,vcap_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