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国产32F4,M4芯片

楼主(2023-05-11):
求推国产32F4,M4芯片:
1、要求有Ethernet MAC网口;
2、工业应用,出货量大,经过验证运行稳定,无坑无硬件bug;
3、价格20元左右;

多谢!

楼主:
引脚数量64或者100;

主要没用过国产xx32Fxx,首要长时间运行稳定,最好经过大批量出货验证,亲们量产用过的;最怕运行一段时间莫名挂掉死机宕机的情况。
我这个主要做网络通信应用,还有串口通个485、I2C存个EEPROM、ADC采个直流电压。

多谢!

网友A:
GD的应该有你想要的型号,坑应该都被踩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的应该有你想要的型号,坑应该都被踩的差不多了!

多谢! 我查了GD32F407,GD32F427

网友B:
GD的抗干扰能力比STM的还是要差一点。

网友:
AT32个人觉得可以

楼主:
兆易创新: GD32F407VET6 , 168MHz, 512K+192K ,LQFP100
                  GD32F427VET6, 200MHz, 512K+256K  ,LQFP100
雅力特 :  AT32F407VGT7 :  240MHz, 1M+224K
                AT32F437VGT7 :288MHz,1M+384K
极海: APM32F407VGT6 :168MHz,512K+196K
国民:N32G457VEL7 :    144MHz, 512K+144K
小华:  HC32F4A0PITB : 240MHz, 2MB+516K

暂时查出这么多;
一直用STM32 ,STM32F407VET6, 168MHz,512K+196KB,价格稍微贵点>25元了;

我不知道国产哪家产品口碑好,芯片坑少,长时间运行稳定,求指教,多谢!

楼主:
兆易创新比STM32还贵~~~

网友:
GD膨胀了,我已经不爱了。

国产,AT32和N32是个人心目中的首选

楼主:
请问网购芯片,除了LC和ZXJ,还有什么正规靠谱的网站推荐吗?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网购芯片,除了LC和ZXJ,还有什么正规靠谱的网站推荐吗?多谢!

https://www.hqchip.com/

网友C:
如果可以接受 RISC-V 的话,,CH32V307 挺适合你,,价格 14 元左右,,不光有 Ethernet MAC,,还集成 10M 的 PHY,,如果  10M 够用的话,,连 PHY 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接受 RISC-V 的话,,CH32V307 挺适合你,,价格 14 元左右,,不光有 Ethernet MAC,,还集成 10 ...

CH32V307,在带网络的应用场合,我是感觉FLASH和RAM都偏小了,不知后续会不会 FLASH和RAM更大的型号
我之前有个小网关也想用307,集成PHY省事,但FLASH不够用
还有就是不知WHC的RISC-V产品现在稳定性如何

网友:
用过AT32XX,现在减成本,直接在4G模块二次开发

网友D:
GD32F407 那个串口接收 115200 BPS , 当串口波形畸变时,会出错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他们的串口接收逻辑好似是  16倍采样波形, 必须16次采样都一样,才认为是位正常;

有时候客户买个差一点的485 转换器,波形变形一点点,串口就接收不上数据;

STM32 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兆易创新比STM32还贵~~~

GD 含税20;   、

楼主:
多谢亲们的回复!

请教一个问题: 初步看了一下,很多M4芯片的内部flash与SRAM都有非零等待,0等待能跑满CPU的主频,非零等待就达不到MCU主频,这个在写软件的时候要区别对待么?这个特性写软件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多谢!

楼主:
比如小华的HC32F4手册中,128KB的SRAMH区是0~240MHz,0等待可以跑满MCU的240MHz主频; SRAM1,SRAM2,SRAM3,SRAM4是0~200MHz,CPU不能以240MHz访问,要插入1wait,这样是不是相当于SRAM1~SRAM4主频只有120MHz了?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要先给SRAM1~SRAM4初始化1wait,然后后面编程就不用管了,无非是SRAM1~SRAM4中读取比SRAMH区慢一些。会引起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兆易创新比STM32还贵~~~

gd32f307,应该10元多点,gd应该比st便宜不少

楼主:
SRAM的主频达不到240MHz??? 这芯片~

通常是flash达不到MCU的主频,才有cache。

网友:
引用 网友D:
GD32F407 那个串口接收 115200 BPS , 当串口波形畸变时,会出错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他们的串口接收逻辑好 ...

用427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的抗干扰能力比STM的还是要差一点。

stm32f1系列
抗干扰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