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一个0.8V的电压,有简洁点的电压比较或监测芯片推荐吗?

楼主(2023-05-12):
输入 5V,VREF,GND,需要对 VREF 进行电压比较或监测。例如设定阈值0.8V,低于阈值,后端输出高电平,高于阈值,则输出低电平,输出状态在高于或低于阈值时候,要保持不变。

这个用LM393之类电压比较会不会太繁杂?

有没有什么掉电监测芯片,或者电压监测芯片推荐? 不过输出不能是RESET信号,输出要维持不变的。

网友:
类似VDA2910CTA,x创商城上的电源芯片–监控和复位芯片中找找

网友A:
好多单片机带比较器,不行用ADC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单片机带比较器,不行用ADC好了

单片机就太麻烦了。就一个比较功能。小模块。

网友:
找低电压复位检测IC,我用过友台的MAX809,圣邦微的SGM803/809/810系列,圣邦微是低功耗的,不过你需要找一下有没有监控电压在0.8V的

网友B:
这个用LM393之类电压比较会不会太繁杂?

这应该还是够简单的。

编辑补充:
如果使用LM393多个通道的,不使用的通道+输入接5V,通道-接GND,输入不可悬空,输出也应接GND(如果使用运放制作则输出悬空)。

网友:
楼上good。lm393才几毛钱,纠结个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还是够简单的。

这个怕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只是想了解下你是用什么软件计算匹配电阻的,这么方便。

网友:
特瑞仕有专门的电压监控芯片,一个片子搞定,以前用过2.5V的,0.8V需要上官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怕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只是想了解下你是用什么软件计算匹配电阻的,这么方便。 ...

Electrodoc的分压电阻计算可以快速取个大概的,然后迟滞窗口方面人工再调整下电阻,我并没有一条龙自动化完成的软件

编辑补充:不过这倒应该是能实现的,也许有那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还是够简单的。

是的是的。今天才有空上来看论坛。

我已经用LM393画好了,才发现你的提议。谢谢。

对了,你这里的R3起到什么作用?我好像从来没加过这个电阻。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LM393的OUT输出确实有20mA吗? 可以驱动光耦不?

我担心输出不够。现在是用5V和OUT去驱动光耦,而不是OUT和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今天才有空上来看论坛。

我已经用LM393画好了,才发现你的提议。谢谢。

我的R3将比较器电路设置为迟滞比较器,产生一个约21mV的迟滞窗口,
当输入低于0.791V时输出高电平,当输入高于0.812V时输出低电平,在二者之间时维持之前的状态无动作。(编辑修正:-变化,+状态)

如果你不安装这个电阻,如果输入电压在比较电压极接近的附近,
你的输出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高频的脉冲,因为比较器左右横跳不知如何是好。

我选择21mV左右的迟滞窗口是根据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设置的,如果实际上希望这个迟滞窗口更大一些以抵抗环境中的干扰,
就可以把R3改小一些,比如820k,这样迟滞窗口会变大。

就实际使用而言,R3构成迟滞比较器几乎是必须的。

你的电路中C4会导致上电后一段时间内比较器的参考电压都在变化,建议去除。LM393内部输出三极管会短路放电C3,也建议去除。
输入的RC滤波是可以有的。

LM393的输出口只能吸入电流不能输出电流,也不应靠上拉电阻输出电流,所以直接连接光耦的情况下光耦只能连接在5V和LM393的输出之间,
20mA的驱动能力可以驱动大部分光耦,但是有些光耦所需要的电流可能导致LM393输出低电平时仍然残留一个比较明显的电压,
这样可能会影响迟滞窗口,所以如果需要准确的话,最好是添加额外的PNP三极管。
另外可能的漏电流也许会导致问题,所以无论是否添加额外的三极管,上拉电阻都不能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R3将比较器电路设置为迟滞比较器,产生一个约21mV的迟滞窗口,
当输入低于0.791V时输出高电平,当输 ...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解答,这个电路我用在其他产品上非常久了,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谢谢,立马去改正。

网友:
一个432/431(1.25V/2.5V基准)加上3个电阻就可以了,输入两个电阻计算好分压,输出一个电阻上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解答,这个电路我用在其他产品上非常久了,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谢谢,立马去改正。 ...

如果接收比较器输出信号的东西对临界值附近高频反复横跳的问题不敏感的话(比如是个响应缓慢的继电器),确实可能体现不出什么。
但是如果接收的那一侧是一个单片机的中断,就会由于短时间内接收了过多的中断处理不过来发生叠加而引起严重问题,定时器计数之类的也会。
硬件上来讲,那种高频率的异常状态也是不健康的,过高的频率可能伤害到某些器件,还是避免的好。

编辑补充:
对于电池电量检测,这种缓慢变化的电压来说,可能有相当长的时间处于临界值上,
而且低压关机后负荷下降导致电压回升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反复横跳,这种情况甚至需要设置一个很大的迟滞窗口才行,
我的行车记录仪停车后继续供电的降压电路就有这个问题,电瓶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后不能可靠关机,会陷入反复重启的状态直到电瓶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收比较器输出信号的东西对临界值附近高频反复横跳的问题不敏感的话(比如是个响应缓慢的继电器), ...

谢谢,以前确实没有临界区的问题,
以前是一个直流电机过流检测,默认200ma左右,运放比较后,检测到大幅升高电流,超过1.5a才报错。基本是没有来回横跳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R3将比较器电路设置为迟滞比较器,产生一个约21mV的迟滞窗口,
当输入低于0.791V时输出高电平,当输 ...

再次感谢你细致的解答,晚上一直在找资料消化吸收这个迟滞比较器电路。终于理解并知道怎么运用了,谢谢。撒花??

网友:
又发现一个大牛啊

网友:
SOT-23-5封装就行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我板子上的lm393,0.07元一个,没觉得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