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朋友们,求一个好用的时间片轮询程序(51的)。

楼主(2023-05-12):
如题,最少3个任务,LED显示都可以的,越简单越好。

网友A:
我是不是可以回复一个,rtx51 tiny。
应该是比较成熟稳定的了。

网友B:
论坛里搜  时间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可以回复一个,rtx51 tiny。
应该是比较成熟稳定的了。

要自己写的那种,有代码的那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搜  时间触发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可以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或者用protothread或者论坛有几个大神分享过例子

网友D:
这种简单的不是一个while搞定的?

网友D:
在我看来 M3以下的单片机里,没什么不是一个while能搞定的

网友E:
说到这个时间轮询,是否要在用延时的时候释放CPU跑其它任务?然后延时时间到了,又从这个延时的地方接着运行?

网友F:
他这个需求是操作系统内核的任务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或者用protothread或者论坛有几个大 ...

谢谢,还真有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简单的不是一个while搞定的?

看了CHATGPT写的,和您说的一样,但是我期待的是任务分时处理,就是类似同时多任务处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我看来 M3以下的单片机里,没什么不是一个while能搞定的

谢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这个时间轮询,是否要在用延时的时候释放CPU跑其它任务?然后延时时间到了,又从这个延时的地方接着运 ...

大部分都要先启个定时器,短暂的时间满足任务切换的需求。

网友G:
QPnano  事件触发的,考虑下?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论坛smset的XXDDQ

楼主:
引用 网友G:
QPnano  事件触发的,考虑下?

谢谢,看来这方面资源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需求是操作系统内核的任务调度。

谢谢,是的,想具体搞搞。

网友I:
定时器+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论坛smset的XXDDQ

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J:
”小小调度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时器+状态机?

谢谢,是这个,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小调度器“就行了

谢谢,和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