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C6983这种LED点阵驱动芯片的扫描驱动原理

楼主(2023-05-12):
芯片规格书附件有提供,如下图这样,级联成32行扫描,那么分配给每一行的时间就是1/32
每列的最大输出电流是20ma,那么每颗led的最大电流不就是20/32=0.625ma吗,这个电流感觉是不够驱动led发挥出最大亮度的
是电流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保持led电流呢?请了解的坛友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A:
每路out是20mA吧
CH Constant output source current  最大20 mA
Line scan switch load current                最大2A
这样line上面的ch可以全部点亮,20mA是ch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路out是20mA吧
CH Constant output source current  最大20 mA
Line scan switch load current                最大2A

它是点阵扫描驱动的,Line scan switch是循环扫描打开的,所以分配给每一行的时间就只有1/32,也就是单独的行能获得的电流就只20ma的1/32,这个理解没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点阵扫描驱动的,Line scan switch是循环扫描打开的,所以分配给每一行的时间就只有1/32,也就是单独 ...

理解的不对,line循环扫描,相当于数码管的com,电流肯定大
ch相当于数码管的seg,每个20mA,8个段相当于16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的不对,line循环扫描,相当于数码管的com,电流肯定大
ch相当于数码管的seg,每个20mA,8个段相当于 ...

我指的是每行上面单独的一个LED所能获得的最大电流是20/32=0.625ma,不是指一行的com电流
这个理解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每行上面单独的一个LED所能获得的最大电流是20/32=0.625ma,不是指一行的com电流
这个理解没错吧 ...

是这样的,一个com上的所有LED可以全部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