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没有单芯片的用于微小无刷电机的控制器?

楼主(2023-05-12):
想找一个内置逻辑电路和MOS,能够实现正反转控制的无刷电机控制芯片,用于驱动很小的无刷电机,类似现在航模穿越机那种1804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现在用的是无刷舵机拆出来的电路板,想找一个单芯片的方案,价格不是太敏感,主要是电路要简单,最好是一颗IC直接输出接电机,然后另外一端有PWM和DIR信号那种,无刷电机没有最终定型,所以芯片是支持有感或无感都行,无刷电机体积很小,负载很轻,主要做速度控制,正反转功能。

网友:
上峰岹科技网站找一下,你电压电流参数都没有说。

楼主:
电压7.4V, 电流1-1.5A,看到了一个DRV10974,在找其它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7.4V, 电流1-1.5A,看到了一个DRV10974,在找其它类似的

ti的嘛?以前玩过一下他家其它无刷傻瓜驱动型号,好像有点挑电机,有些电机行,有些不行,自适应方面有点问题

楼主:
FT8215Q 看上这个了,参数正好合适,在找开发板试试

网友A:
有没有能支持到24V200W的单片有感无刷电机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能支持到24V200W的单片有感无刷电机方案谢谢

搭便车提问,我有个项目也用此参数的方案

网友B:
这种芯片和直接用程序实现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drv8311 + mcu,可以做foc了

网友C:
楼主可以推荐一下这个电机吗?我也在找这么小的电机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推荐一下这个电机吗?我也在找这么小的电机

我也在找,同求推荐

网友:
推荐一个穿越机用的无刷电机。自己测试空载能上2W转。【淘宝】https://m.tb.cn/h.5SDNS8V?tk=wAUFW1JweGx CZ0001 「【1104 电机】白菜电机螺旋桨转接件动力套装9m转6mm转接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和直接用程序实现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电机驱动ASIC控制器,只需要简单调试几个参数,比MCU方便太多,另外对于高速电机,支持40K,50K,甚至100K载波,更好调,载波比较高时,MCU做起来费力很多。

网友:
我看看各位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能支持到24V200W的单片有感无刷电机方案谢谢

有,外置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