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公斤电子称0.1克分辨率测试,野生温飘测试

楼主(2023-05-12):
原来的版本出货2000台。

反馈北方开机后 重量慢慢变化,需要餐厅空调温度回升才稳定。

之前是想做个40度的恒温电路。感觉比较麻烦。

改进一个版本。使用REF195  对ADC 以及称重传感器供电   电流在27MA   小于  REF195的最大驱动电流。

电路的野生温漂测试还是比较理想。

传感器的温漂测试。只能相信厂家的 0.017%/C 了。

没有测试温漂的设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24y1K7z7/

网友A:
这个要多高的分辩率哦,20kg,0.1g, 光这就是20万分之一了,实际程序要求的分辩率还要高

网友:
分辨路确实挺高的,相当于万用表的5位半?

网友:
楼主nb威武!挣了不少吧?

网友:
看到了烟民  ad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温漂只用高温测也够了啊,只有高温没有低温的恒温箱很便宜的,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

网友B:
分辨率高就是高级,看这个8位的温度计猜猜什么段位

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高就是高级,看这个8位的温度计猜猜什么段位

ps

DS18B20? 分辨率0.0625℃

楼主:
分辨率0.1克。只是方便测试温漂的时候方便定性。正常使用分辨率是1 2 5克。一般使用1克。汤水。米饭 使用2克分辨率
按份销售的分辨率5克。
ad 是cs1231  使用1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高就是高级,看这个8位的温度计猜猜什么段位

ps

用5000克砝码校准的。虽然不是很高级的。也应该能定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多高的分辩率哦,20kg,0.1g, 光这就是20万分之一了,实际程序要求的分辩率还要高 ...

称黄金用的

网友:
就说造一个万用表吧,就算adc确实能到24位,基准也恒温了。一旦加上前端,按标准的10m输入阻抗搞,再加上自动量程的切换阵列,温飘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国产万用表这几年一直都没什么真正的进展。很多东西一看就是忽悠。在安捷伦搞过的万用表里面,34401并不是很高级,速度也不快,但即便是这样,国内至今没按正规方式造出来。我们也就是买了别人的器件按照手册搭电路,这种做法没有可能比别人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高就是高级,看这个8位的温度计猜猜什么段位

ps

18b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18B20? 分辨率0.0625℃

一看会以为最大9999摄氏度,到0.001摄氏度。实际-55到125摄氏度,-10到85摄氏度+-0.5摄氏度精度。数码管最高一位是显示负数符号的,平时都显示0用来提高格调

网友D:
ADR42x, 盲猜应该比REF19x性能稍微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R42x, 盲猜应该比REF19x性能稍微好点?

AD42x最大输出电流10mA,另外高级别AD425B(1~3 ppm/°C)的温度系数不错,但单价要六七十

而REF195E(2~5 ppm/°C)最大可以输出30mA,单价才二十来块,两者精度都是0.0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42x最大输出电流10mA,另外高级别AD425B(1~3 ppm/°C)的温度系数不错,但单价要六七十

而REF195E(2 ...

还有一个核心参数,REF195的 LOAD REGULATION最大10 ppm/mA,AD42x系列则是70ppm。对于楼主位的这种采用基准直接给传感器和ADC供电的情况,REF195非常合适。

网友:
另外桥式的应用,ADC和桥采用同一电源供电的时候对基准电源应该没要求,换句话说楼主根本用不到REF195这种基准,直接怼个7805上去就行了,随便电源飘最终称重结果只是一个比例关系。

网友G:
ADC的基准这20多年换来换去最后能用的就只有lm399,但lm399用起来有极大的不便,噪声还大,真是没法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D42x最大输出电流10mA,另外高级别AD425B(1~3 ppm/°C)的温度系数不错,但单价要六七十

而REF195E(2 ...

加个精密运放跟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核心参数,REF195的 LOAD REGULATION最大10 ppm/mA,AD42x系列则是70ppm。对于楼主位的这种采用 ...

确实相差好多倍,这个值越小,基准电压输出的波动受电流的影响越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精密运放跟随一下

加跟随是可以增加电流,但如运放容易引入电源纹波和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跟随是可以增加电流,但如运放容易引入电源纹波和噪声

那试试用ADP15x之类专门的超低噪声ldo?

网友:
先要搞清楚噪音是什么,怎么存在的,从哪里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DC的基准这20多年换来换去最后能用的就只有lm399,但lm399用起来有极大的不便,噪声还大,真是没法过了。 ...

你可以看看ADI新出的LM399升级版ADR1399,要求再高就LTZ1000。当然还有基准界的扛把子---约瑟夫森结基准,前提是你能搞到。一般对温漂要求高的就深埋型的MAX6350或LT1021,普通的选LTC6655陶瓷封装的也就够了。

网友:
上一版本是用什么基准芯片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看看ADI新出的LM399升级版ADR1399,要求再高就LTZ1000。当然还有基准界的扛把子---约瑟夫森结基准 ...

6350的优点是噪声极小,做出来短稳也很满意,缺点是长稳根本拿不住,这个不能容忍。